[問題求助] ADi TD-52P 之PWM晶片代換問題!(UC3842AM)

楼主(2012-04-24):
手邊有一台ADi TD-52P 15吋螢幕
插上電源之後,PWM會有異聲
發現VCC 電壓12V(7)及OUT(6)的位置皆未到位!
想要置換這一顆PWM

不知道有可以替換的型號或是還是到光華買一顆同樣的型號的呢?

网友:
有些電源板須代附載電壓才會正常!

网友A:
100uF/400V那顆大電容好像凸頂了耶.
電容先檢查看看吧. 不一定是UC3842A故障.
UC3842A也不會很難買,網拍很多人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uF/400V那顆大電容好像凸頂了耶.
電容先檢查看看吧. 不一定是UC3842A故障.
UC3842A也不會很難買,網拍很 ...

可是現在出現的異聲
其實我就是用電表把位置第7及第6不小心碰到就停止了(VCC也出短暫出現12V的電壓)
不過過幾秒就又出現異聲,VCC也沒電壓了!

電容部份我晚點先把他換下來看看!
感謝您

楼主:
目前看了UC3842AM的datasheet
不過不知道要如何看代換的UC3844B及UC3842B可否代換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現在出現的異聲
其實我就是用電表把位置第7及第6不小心碰到就停止了(VCC也出短暫出現12V的電壓)
不過 ...

我是感覺它凸凸圓圓的,沒有嗎?
有負載時輸出電壓是多少?

网友:
先全換電容看看!!如果不是留這以後用..

楼主:
昨日已經換下100uf 400V
先將電容短路....結果發現連1uf都沒有
換上了150uf 400V之後,PWM還是有異聲以及無VCC及OUT的電壓!
接著又換了新的PWM...有電壓出現
不過還是有異聲!

目前只有30V的電壓出來有過去AD版!
想請教這一片電源版該有哪幾個電壓過去才正常呢?

网友(2012-06-21):
我也碰到這個問題..uc3842  是都一樣還是有的不同....還在google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