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3000筆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2-04-24):
我手邊有一台A3000筆電無法開機,原本可以開機的,按Power ON的SW一直無反應,因太久沒有維修筆電了,ATTENTION確保有輸出19V電壓,且送電之後U25的LTC3728LX晶片IC很燙,立刻把電源拔掉怕傷及其他的電路,可否拜託那位維修筆電的高手幫忙!謝謝!

网友:
待機電壓有出來嗎?

楼主:
待機電源也沒有,其中有幾棵電容用電表量與接地有短路現象!

网友:
確定電容短路就一顆一顆拆到短路解除為止

楼主:
有短路的電容都已拆除,但量已拆除的兩個空焊點同樣是短路,包括每一個拆除的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短路的電容都已拆除,但量已拆除的兩個空焊點同樣是短路,包括每一個拆除的點。 ...

有短路的電容都已拆除~~
因該還有沒拆到的~~且要一邊拆一邊量測
確定有沒有壞

楼主:
謝謝各位幫忙!我短路該拆的都已拆除,也測量過拆除下來的電容只差電源附近的IC沒拆!

网友:
會不會是誤判阻抗有低到完全短路嗎?

楼主:
3.3v的電壓都沒有而且又電表量與地是短路的,ATTENTION19V電源插上T172的晶片會發燙,我就立刻將電源拔掉怕傷到其他附近電路,用電表量才發現電容有短路現象!正在努力中也謝謝大家的幫忙及解說。

网友:
之前在修 IBM 筆電無法開機問題時爬了不少大陸那邊的文章,其中對於短路元件維修的工法感覺驚奇,就記憶中內容整理一下給你參考。
這個工法稱作燒機法,普遍用來尋找阻值異常的元件,方法是用可調電源供應器代替筆電電源,電壓調為 1 V,電流調至原規格左右(不少文章建議 3 A 就可以),電源負端接機板接地點,然後參考電路圖,在量到短路點迴路的供電點直接上電(1V3A),然後逐一觸摸該迴路元件,會產生熱度的元件應該就是問題元件,拆掉後若還有短路現象,繼續量測短路點或電壓不足點,再以此方式繼續處理,注意的是,燒機法每次處理時間不能太久,建議是15秒以內。
我先聲明,我本人還沒用過這個方法,網路上也有不少人對這方法飭之以鼻,但我想,死機修不好還是死機,有時不妨參考一下這些另類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