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驅動 IC AMC7135 如何驅動兩顆三晶 5050?

楼主(2012-04-24):
是這樣的,小弟目前想把 LED 桌燈(輸入端為4.2V鋰電池、兩顆草帽)改為 AMC 7135 驅動兩顆三晶 5050,5050 最大可以跑到 120mA,照著電路圖的話應該要怎麼接呢?需要加 Zener 穩壓成 3.3 嗎?是不是單純將 5050 兩顆併聯即可?謝謝~

网友A:
SPEC上有寫喔 這顆IC的Vin MAX 是 6V喔 所以你不用接稽納
你要先實驗一下按照著個接法 你看他會不會跑到300mA  如果會的話你可以改並聯 或者是串連加電阻
跑120mA 他就恆流了0.0

网友:
是我眼睛有問題嗎??
這圖~~怎麼看都是接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上有寫喔 這顆IC的Vin MAX 是 6V喔 所以你不用接稽納
你要先實驗一下按照著個接法 你看他會不會跑到30 ...

謝謝小林大的回答,是這樣的,請您參照這個網頁:
http://blog.yam.com/lazybug543/article/10250666
他雖然用的是 1W LED ,根據他的實驗:
~~~~~~~~~~~~~~~~~~~~~~~~~~~
電流量   直接供電   加 IC
350mA     4.0V       4.2V
300mA     3.9V       3.9V
250mA     3.7V       3.8V
200mA     3.5V       3.6V
150mA     3.3V       3.3V
100mA     3.2V       3.2V
50mA       2.9V       3.0V
20mA       2.8V       2.8V
~~~~~~~~~~~~~~~~~~~~~~~~~~~
當電流加到約 250 mA 的時候,電壓會飆到 3.7~3.8,因為一顆三晶 5050 電壓也才 3.2~3.5V,若是直皆併聯兩顆,這樣 LED 的電壓會不會過高?還是說它會按著 LED 吃多少、給多少呢?還是說雞婆一點,加個 Zener 3.3,讓它穩壓?這樣是不是畫蛇添足?麻煩指導,謝謝。

网友B:
我可以提個疑問嗎?
你的圖....LED都在正電壓的供應端
這樣LED會運作發光???
圖的部分嚴重錯誤沒有人看出來嗎?

网友:
要超過3.5V以上才能保持定電流350ma,可並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提個疑問嗎?
你的圖....LED都在正電壓的供應端
這樣LED會運作發光???

抱歉,順興大。這圖是在對岸找的。
PO 的時候沒有留意到~
小弟不知道這圖正不正確~麻煩指教。

网友:
剛剛查了一下資料....
居然是對岸的ic..
用來衡流電流用的.....
只是他們的ic標示...這也為免太奇怪了吧....

983.99 KB, 下載次數: 376

网友C:
在那個部落格中人家有做實驗,有提到這顆IC無不同輸入電壓下的定電流數值,另外tfc77大也提到同樣問題。
您所要使用的電壓源是鋰電池,您有沒有想過,鋰電池充飽是4.2V沒錯,但是隨著使用使用一段時間後,必然還是電壓降,那麼用這顆定電流IC是否還有必要性?若要搞保護LED,加電阻不就得了?何須搞到這麼麻煩,效果並不明顯,成本相對也較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提個疑問嗎?
你的圖....LED都在正電壓的供應端
這樣LED會運作發光???

當IC輸出腳為高電壓時 負載是接在輸出及接地 電流從輸出流經負載再到VSS 這稱為 Source Current
如果是這種情形的話 就是你所謂的電路有問題

反之當IC輸出腳為低電壓時 負載是接在輸出及VCC 電流是從VCC流經負載再回到輸出 這稱為 Sink Current

以前在玩單晶片的時候 沒記錯的話好像 Sink Current 的驅動能力會大於 Source Current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當IC輸出腳為高電壓時 負載是接在輸出及接地 電流從輸出流經負載再到VSS 這稱為 Source Current
如果是這 ...

這顆IC的圖示不應該使用OUT來代表...
照理說有其他的英文代表該腳位吧...
這不管誰看了~都會感覺這樣的電路是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顆IC的圖示不應該使用OUT來代表...
照理說有其他的英文代表該腳位吧...
這不管誰看了~都會感覺這樣的 ...

贊同+1

既然是"衡流電流"用,其標示應該同穩壓IC方式才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顆IC的圖示不應該使用OUT來代表...
照理說有其他的英文代表該腳位吧...
這不管誰看了~都會感覺這樣的 ...

這顆IC是Sink Current

記得以前上課老師說 實際的電流方向與電壓相反,LED 是電流控制元件 我想他寫OUT也是對的0.0

剛剛爬了一下姿勢佳 其中有說 "輸出端的電流方向英文以sourcing(流出)與sinking(流入)稱之。「輸入」不是「流入」,「輸出」也不等於「流出」。輸入與輸出代表因果關係:輸入為因,輸出為果。"

上述這段轉載自"酋長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IC是Sink Current

記得以前上課老師說 實際的電流方向與電壓相反,LED 是電流控制元件 我想他寫OUT ...

所以..他這顆IC用OUT代替腳位名稱..問題是不是就很大....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這電路是錯的

楼主:
嗯~又從大家身上學到不少東西。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個部落格中人家有做實驗,有提到這顆IC無不同輸入電壓下的定電流數值,另外tfc77大也提到同樣問題。
您 ...

小弟是想說利用 IC 來節省浪費的能源,如同在順興大 PO 的 Datasheet 所述,相較於直接使用乾電池驅動 LED ,若用 IC 的話可以增加約五十分鐘的使用時間。不知道這樣講有沒有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想說利用 IC 來節省浪費的能源,如同在順興大 PO 的 Datasheet 所述,相較於直接使用乾電池驅動 LE ...

您看看那幾頁說差異50分鐘的實驗,它是完全沒有掛限流電阻,也就是說,直接掛上去,電池會壓降下來,在電池還能夠提供那麼大電流,LED要承受多大電流,在它無法將所有能量全部轉成光,那都是轉成熱或其他形式耗損,就會有您說的浪費能源之虞。
但是,加了限流電阻,那麼要達成目的,也是與這顆IC相同(避免LED承受大電流、能源耗損),同樣的,電阻會耗費能量,IC也會耗費能量,而效果上,會是如何?成本上是如何?相對就會去做取捨了。以我自己認為,加個限流電阻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