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詢問Kikushi COS5040 40Mhz示波器開箱文 上面綠綠的水是什嗎??

楼主(2012-04-24):
灰色線上面都是"綠色水滴"
近照
連機殼都被腐蝕
清潔後.....想請問這綠色的水是什麼??
CRT~~
06~~難道是2006..

网友A:
從第三張圖研判,有可能是那幾顆大電容,爆發後的結果!!
電源座上的兩顆突波吸收器,看起來跟新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第三張圖研判,有可能是那幾顆大電容,爆發後的結果!!
電源座上的兩顆突波吸收器,看起來跟新的一樣. ...

我沒更換!!該不會是賣家換的!!明天拆底~看焊點!!
所以大大推測是電容的電解液??

网友B:
其實我看起來覺得那是導線變質造成的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看起來覺得那是導線變質造成的耶!

導線變質造成!!<----------感覺這比較合理!!因為"綠綠的水"很均勻在導線外皮上.....
但想請教
1...這綠綠的水是什麼??有毒嗎??因為用手+衛生紙"擦"~~氯--->劇毒
2..如果是導線--->外皮怎麼會有這東西---->受潮??
3..如果是電容--->解釋因該是"電解液"----->但如果是電容爆電解液既然可以分布在導線上??

网友:
線變質+1

网友C:
我之前有個遊戲手把,它表面的塑膠有兩種材質
一種是在正面按鈕處,亮面的,一種是在手握處,霧面,感覺比較軟的
一段時間後,手把握柄的塑膠表面看起來就是受潮狀,摸起來很黏,握著的手感超噁
跟這個導線的狀況說不定ㄧ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個遊戲手把,它表面的塑膠有兩種材質
一種是在正面按鈕處,亮面的,一種是在手握處,霧面,感覺比較軟的 ...

感謝各位~~暫時當成"導線受潮"
畢竟按鈕有黃色退白黃,可見有曬太陽或是長期那幾顆旋鈕都無在使用!
C大那問題我也遇過,塑膠有的很久沒動。1..外面黏黏的2..脆化
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導線變質造成!!劇毒
2..如果是導線--->外皮怎麼會有這東西---->受潮??
3..如果是電容--->解釋因該是"電解 ...

綠綠的水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綠綠的水為製造線材時, 所加入的塑化劑, 時間久了, 變質析出
很多塑膠或者橡膠材質都會加入這些東西, 方便材料成型(變軟一點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綠綠的水為製造線材時, 所加入的塑化劑, 時間久了, 變質析出
很多塑膠或者橡膠材質都會加入這些東西, 方便 ...

pmerw 大~您既然出現了!!不知道您那一台有沒有??
您有拆開看嗎??

网友E:
確實是導線變質,那條是耐600V的電線,外皮包覆黑色絕緣加強材質,就是那個變質 我兩台也一樣,我用棉布+香蕉水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實是導線變質,那條是耐600V的電線,外皮包覆黑色絕緣加強材質,就是那個變質 我兩台也一樣,我用棉布+香蕉水 ...

JAZZ00040大您買兩台啊??一台當預備??
那pmerw大應該也要拆開!!不然那水等等腐蝕到電路!!
謝謝JAZZ00040

网友D:
引用 楼主:
JAZZ00040大您買兩台啊??一台當預備??
那pmerw大應該也要拆開!!不然那水等等腐蝕到電路!!
謝謝JAZZ00040 ...

我早拆開清過囉~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早拆開清過囉~呵

pmerw跟JAZZ大您們有換電容嗎??

网友:
該換就換吧!!不然也要檢查一下比較好!!

网友:
通常電線的外皮都是 PVC, PVC 有分硬 PVC及 軟 PVC
硬的做排水管, 灰色或白色或橙色都有
軟的做電線皮, 一般都會加入一種名為 DOP 的增塑劑, 看起來是油性的, 使電線皮柔軟
但是不合格的或是穩定劑比例加不好的, 或者受到太多陽光紫外線等照射, 通常會使用一段時間後 DOP 會釋出還原, 電線皮會變脆, 容易破裂.
你的電線看來很像是DOP和電線著色劑釋出的結果. 腐蝕大概就是 PVC 的 C 在作怪.
至於何種情形底下會有這樣的反應俺就不確定了, 只是看過很多類似問題, 潮濕高鹽分的地方比較容易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pmerw跟JAZZ大您們有換電容嗎??

我面板拆不開 不想幹了 隨便清一清而已 反正自己用的 壞掉在大修不是問題 報廢也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