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便宜的三晶白光、暖白光 SMD 5050 單顆散裝只要 1.5 元~

楼主(2012-04-24):
尋尋覓覓,總算給我找到便宜的三晶 5050,雖然不是捲裝貨,但是用在機車、普通照明,應賅也不差光衰的問題,現在這種年代,便宜就算是王道了。
網址: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79499485

只是小弟好好奇,因為 LED 內有三個點燈晶片,若要讓它三個全都亮,左右兩邊應賅都要接吧?不像一般食人魚那樣只要接單邊是嗎?那這樣說來,內部的 LED 晶片應賅是分開獨立的嗎?

网友A:
是的看要串聯或並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看要串聯或並連使用

請問 LED 是照圖中這樣排列嗎?都沒有接觸在一起,若我只接 pin 1與 pin 6,LED 就只有其中一晶會亮。是這樣解釋嗎?

网友:
三晶看規格書大都是這樣用

网友:
買回來再用電錶確認一下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 LED 是照圖中這樣排列嗎?都沒有接觸在一起,若我只接 pin 1與 pin 6,LED 就只有其中一晶會亮。是 ...

py924大大您好!!
請問您買的這款有用電表量過嗎??
是3顆白光的還是R.G.B的??
我也想買一些回來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924大大您好!!
請問您買的這款有用電表量過嗎??
是3顆白光的還是R.G.B的??

我開始是買散裝暖白光,後來覺得不錯(便宜),就買白光;真的超亮!幾乎是傳統草帽的 3~5 倍,後來想說要買更亮的,5630,單顆可以到 mA,是照明等級,想說來改成車子用~目前有看到賣家多買的 5630 兩百顆,七百含運,若有需要的話可以一起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開始是買散裝暖白光,後來覺得不錯(便宜),就買白光;真的超亮!幾乎是傳統草帽的 3~5 倍,後來想說 ...

py924大大您好!!
朋友拿了幾條這種燈條給我(空版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081904621
因為5050的價格太高,所以一直沒有買!!.......
我大概量了一下線路,是12V+----SMD電阻----3顆LED串連---GND
只能買5050銲上去~~只是SMD電阻不知該用多大的才夠亮且耐用!!!
所以才會請問您買到的是否3顆白光的???
想改裝成檯燈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LED 是照圖中這樣排列嗎?都沒有接觸在一起,若我只接 pin 1與 pin 6,LED 就只有其中一晶會亮。是 ...

是三顆白光的,或者是RGB三色光,同時點亮時才是白光?
獨立每顆都測看看顏色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y924大大您好!!
朋友拿了幾條這種燈條給我(空版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08190462 ...

arthur0518 大:
   前一振子才知道 LED 的規格中 所謂的 MCD 就是毫燭光 1000MCD就是 1燭光,一個草帽LED 或是一個 SMD LED 只要 規格是 1000 MCD 亮度就是一樣,因為這是所謂的 標準規格(標準測法),但是壽命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10000 MCD 一定比 5000 亮而且是亮一倍,所以假如要買就算貴一點也要選 MCD高一些的,當然不能貴上一倍那就不一定值得了!! 我前一振子買了 LED 燈管他的長相就跟 40W的日光燈管一模一樣,裡面用了 150個LED(150個那麼多喔!) 才能有 40W的亮度,當然那可能是"過氣"的產品,耗電 20W,所以你想用這些東西當"檯燈"可能要先試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rthur0518 大:
   前一振子才知道 LED 的規格中 所謂的 MCD 就是毫燭光 1000MCD就是 1燭光,一個草帽LED  ...

阿乾大您好!!
不知您所買的LED 燈管MCD值是多少的??
py924大是在這家買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79499485
便宜也是原因之一,最主要是電磁波的關係,我這檯燈約15CMM遠就測得到電磁波,因而想換LED燈
如果一排不夠亮就再加一排!!,有老花眼不夠亮不行(太近又有電磁波)
您有找到"氯仿"和"壓條"嗎??,若找不到的話,有需要再通知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您好!!
不知您所買的LED 燈管MCD值是多少的??
py924大是在這家買的

arthur0518大:
    電磁波的問題不用擔心啦!!  ....... 給我住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924大大您好!!
朋友拿了幾條這種燈條給我(空版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08190462 ...

嗯~我確定是三晶,電阻值我是這樣算的(見笑了):
預設汽車使用所以抓 14.5V
LED 電壓抓 3.3V / 20mA
計算:14.5 - 9.9 / 60mA
       =4.5 / 0.06
       =75
瓦數:4.5 * 0.06
       =0.27 W
但我裝在車上的是用這款鋁基板: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227580281
電壓一樣 14.5,電阻用 0805 SMD 編號「2200」,220 歐母。
目前這樣用都 OK。真的很亮~兩片 28 顆幾乎等於 27W 螺旋燈泡。需要我拍照可以說一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您好!!
不知您所買的LED 燈管MCD值是多少的??
py924大是在這家買的

氯仿"和"壓條是什麼?聽不懂耶~
5050 有點膩了~現在看到 5630,一顆就可以加到 120 mA,就是外面那種做好成品的燈所使用的 LED,三顆可以推到 1W。目前那位賣家說兩百顆可以六百面交,算是不錯了。但是對我來說太多,若有需要可以平分~不然外面一顆可以衝到 一百多 ma 的都要 4~5 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您好!!
不知您所買的LED 燈管MCD值是多少的??
py924大是在這家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氯仿"和"壓條是什麼?聽不懂耶~
5050 有點膩了~現在看到 5630,一顆就可以加到 120 mA,就是外面那種做 ...

py924大大您好!!
氯仿"和"壓條是壓克力在黏合過程中所需的溶液和補強的材料~~
朋友給的空板是PBC材質~~5630可能要鋁基板才能散熱~~PBC板恐怕會變形!!
我有詢問賣場老闆尚未回覆~~不知還買不買的到1.5元的??
找時間我再PO照片給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924大大您好!!
氯仿"和"壓條是壓克力在黏合過程中所需的溶液和補強的材料~~
朋友給的空板是PBC材 ...

嗯~瞭解。您先詢問看看吧。
5630 PCB 板會變形?嗯~這我不清楚了。要試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