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維修工具

楼主(2012-04-24):
想請問一下,我有一片主機板上面電容都爆掉了想說自己把它更換掉,可是不曉得是不是烙鐵的問題電容始終拆不下,
不曉得是不是我的烙鐵不能用,我的烙鐵是一般的30W的烙鐵/   謝謝

网友:
主機板上面電容要換,請準備可瞬間到100W以上的烙鐵(2段式是最方便拆焊)

网友:
30W的烙鐵,溫度有點不夠,最好用40W-60W的,改刀頭比較方便??

网友:
最好的是用溫控的烙鐵,比較不會傷到主機板,再加上熱風槍是最好的。

网友:
請多利用論壇資源 !!

主機板維修工具
http://bbs.pigoo.com/thread-20001-1-1.html

网友:
現在都是使用無鉛製程,也就是說焊在板子上的錫都是無鉛的,需要高溫才有辦法熔解,所以一般烙鐵在焊接加溫的速度都不夠快溫度也不夠高,就會感覺是不是烙鐵壞了,建議將原來的電容用拔的拆下來,利用原來的兩支腳來焊接新電容,雖然難看了一點也總比換烙鐵快吧!

网友:
60W+1,瓦數低難解焊,瓦數再高上去頭又太大,個人是用60W+斜面馬蹄型烙鐵頭or刀頭^^
這一個問題請參考下面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70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