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電容拆不下
火..

楼主(2012-04-24):
想請問一下,我有一片主機板上面電容都爆掉了想說自己把它更換掉,可是不曉得是不是烙鐵的問題電容始終拆不下,
不曉得是不是我的烙鐵不能用,我的烙鐵是一般的30W的烙鐵/   謝謝

网友:
烙鐵不好與技術不好,這兩個問題共同造成電容拆不下來。

在電容腳上加一點鍚,用一點點的力輕輕將電容向左或向右推(不要用力,銅箔會拉壞),兩支腳各推幾次電容就退出來了。

要將電容焊回去也是技術,拆是問題、焊也是問題,自己多練練焊工。

网友A:
加油!

想當初,我也是五顆電容焊的很差勁
去找順興大仔求救的
現在也是越來越順手

如果還是沒辦法自己搞定,去看一下別人怎麼動手的吧!

网友:
30W恆溫烙鐵很勉強,就和我以前一樣也用30W,用30W這可是要解焊很久的,而且要加焊錫和電容腳左右搖才比較好解焊,60W比較好解焊,但有缺點解焊時間不能太長! 建議是用60W焊槍速度會差很多!

网友:
先將新的焊錫用烙鐵溶解後,點焊在電容的腳就可熔解.然後再用吸鍚器吸

网友:
壞的直接剪斷

剩下的腳就好拆了

网友B:
主機拌上的電容,還是用40W以上的烙鐵+刀頭式烙鐵頭,會比較順手一點喔!!

不然就要升級用恆溫烙鐵,定溫在300-330度之間就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機拌上的電容,還是用40W以上的烙鐵+刀頭式烙鐵頭,會比較順手一點喔!!

不然就要升級用恆溫烙鐵,定溫在 ...

是溫控烙鐵吧? 不過我比較喜歡稱他為恆溫溫控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

想當初,我也是五顆電容焊的很差勁

謝謝各位

网友:
小弟的慘痛教訓瓦數不要太小,60W比較好,否則錫未全鎔硬拉會把零件面的銅箔拉掉

网友:
拆電容不可以心急、用力。

如果真的拆不動,要放棄,等東西涼了再試。

网友C:
我當初也是40w想通吃
結果1顆要將近一小時
很浪費時間
建議再買支兩段式的
不然就拿支噴火打火機在旁邊輔助加溫
但是很危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當初也是40w想通吃
結果1顆要將近一小時
很浪費時間

挖勒
打火機都派上用場了  真是好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挖勒
打火機都派上用場了  真是好招

這不是好招,不要用。
火的熱力都太大,很容易造成預期外破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不是好招,不要用。
火的熱力都太大,很容易造成預期外破壞。

抱歉失言了
的確是爛招
乖乖買一支好一點的烙鐵是有必要的:)
好烙鐵會帶你上天堂
差烙鐵會送你住套房

网友:
我也是剛在學習維修主機板
買一支二段式電烙鐵再用
覺得比以前的40W電烙鐵好拆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當初也是40w想通吃
結果1顆要將近一小時
很浪費時間

不行用打火機,會傷到主機板的。

网友F:
主機板上的電容焊錫是用無鉛焊錫 , 解焊溫度400度, 7秒鐘溶解 。

网友:
焊工是須練習的,沒有一步登天的

网友:
請多利用論壇資源 !!!

主機板電容焊接
http://bbs.pigoo.com/thread-30991-1-1.html

請問各位前輩關於焊槍解焊主機板電容的"昧嘎"
http://bbs.pigoo.com/thread-24539-1-1.html

网友:
基本功還不扎實哦.我都還用木炳烙鐵
40w.60w.100w各一

网友:
我都用二段式TQ-77的 焊槍,先在焊點上先焊上自家的鍚,以便擴大它受熱的面積,再焊熔後快速用吸鍚器把 鍚吸掉,如此而已。

网友:
60W+1,瓦數低難解焊,瓦數再高上去頭又太大,個人是用60W+斜面馬蹄型烙鐵頭or刀頭^^

网友:
60W 木炳烙鐵 +1

個人覺得,一開始不要買太好的烙鐵,除非懂得去保養維護,不然買一個新的烙鐵頭,很貴的!

(以下非廣告)
上週跑去電子街逛逛,看到木柄60W用的刀型烙鐵頭,可起來真心動,等領薪水來去買一個玩玩看。
參考圖
http://www.eclife.com.tw/tools/moreinfo_20290.htm

回到正題,有關烙鐵頭保養維護,請參考loku363會員的帖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607&pid=223783

若要購買木柄烙鐵,上方連結帖圖片的最後一張,有提到怎麼去調整木柄烙鐵溫度,可以參考看看

(個人經驗,若一開始買來60W木柄烙鐵,先別急著上坂操作,先送電後等3分鐘後上一點錫,看看錫有沒有快速發黃,如果有表示落鐵頭溫度太高,請調整木柄烙鐵頭位置(>>注意高溫<<)。基本上,我是調整到錫上去後不會快速發黃,還能正常融錫。)

下面這張圖片,就是我一開始使用60W木柄落鐵,沒注意溫度直接上板操作的結果n_065|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機板上的電容焊錫是用無鉛焊錫 , 解焊溫度400度, 7秒鐘溶解 。

太高溫了吧!!  我用898A+才設定330度!!

网友:
我個人現在也用40w的, 但我都開35w加錫和助焊劑
基本上也是一下就能下來囉,以前剛開始也很久還弄壞焊點
也在這邊貼文過,練久就快囉,但35w也真會遇上難拆的電容

网友:
楼主买个936焊台吧,单只烙铁不好用的。:)

网友(2012-05-24):
拆電容 烙鐵60W都夠用了,瓦特數太高的烙鐵 體積大 礙手礙腳 又容意損壞線路板,
最好的方法找塊壞的機板練習把全部電容拆下 又練習裝回去 熟能生巧
多練幾次就出師了!

网友:
拆電容60W烙鐵夠用,拆完後,吸錫就不一定能夠吸乾淨,尤其是冬天,遇到多層板有大面積的接地或電源時,更是吸不出來,後來還是用熱風槍和恆溫烙鐵一起用比較方便...

网友G:
各位好,

小弟的烙鐵是Hakko 980,20w/130w加熱型的,換主機板的電容還算OK,只是最近看到板上的大大們推薦用刀型烙鐵頭,可以一次熔兩個腳,所以弟想嘗試看看。

只是到了電子材料行後,刀型啟鐵頭只有恆溫烙鐵才有,不曉得站上的大大們知道哪邊可購得適合我的烙鐵的刀型頭呢,謝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各位好,

小弟的烙鐵是Hakko 980,20w/130w加熱型的,換主機板的電容還算OK,只是最近看到板上的大大們推 ...

上露天找找 我記得有 不過好像不便宜

网友:
我最怕拆asus的板子電容勒~~~~

网友:
30W溫度不夠.要看技術.40W~60W剛剛好.要憑感覺.搖啊搖.晃呀晃.不能太粗魯...嗯.好像在說那檔子事.不要用力拔!!銅箔整個被拉起來.哭><...80W好像火力不錯.但如果經驗不夠.銅箔會過熱翹起來.熱風槍絕對不是萬靈丹.一不小心零件灑了一地就完蛋了.個人經驗都是加點新錫搖晃的方式.

网友:
記得要加焊錫----有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上露天找找 我記得有 不過好像不便宜

後來再ICShopping找到台製的刀型頭,但是要準備更換時,發現原來的烙鐵頭跟外套筒卡的很緊,不知道怎麼推出來。

一整個傷腦筋...難道要連外套筒也一起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後來再ICShopping找到台製的刀型頭,但是要準備更換時,發現原來的烙鐵頭跟外套筒卡的很緊,不知道怎麼推 ...

只能輕輕敲

那應該是熱漲冷縮導致卡住了

网友:
感謝說明,後來慢慢地敲下來了,用了刀型烙鐵頭後,解焊電容真的是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