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笑話看就好}一個電源供應器的笨問題??(已解決)謝謝!!

楼主(2012-04-24):
請教一下先進們

家中有一台SAMSUNG 液晶電視需要用 14V 8A電源變壓器

網拍上販賣的價格又很高,

由於有高電流輸出的需求,想利用舊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可輸出10A以上電流特性來改裝

但要如何把POWER的12V電壓以簡單的方式提升到14V或15V又能保留POWER的穩壓高電流輸出特性

小弟才疏學淺,只是想一下如何廢物利用,順便學習

所以各位對本篇的提問,當作笑話來看好了!! 不吝指教!!

网友:
加一個LM317調成14v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ATX power 的供電原理.
找到回授控制的電路,修改電路,還要同時更改保護回授控制電路.線圈比數也要改.
這不太簡單.

网友:
LM317是降壓穩壓,沒辦法昇壓.

网友:
先試試直接12v供應液晶電視看能不能用
能用就不用改了

楼主:
直接用12V的POWER去推,可以推動!!

但是負載的壓降很大,由12V降到10V左右,

剛開始還正常,熱機後,畫面中間的燈管就變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12V的POWER去推,可以推動!!

但是負載的壓降很大,由12V降到10V左右,

ATX的12V當成正極, 5V當成負極,
理論上是等於17V... 但不知實務上是不是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12V的POWER去推,可以推動!!

但是負載的壓降很大,由12V降到10V左右,

5v接一顆5-10歐姆/5W電阻 可穩住12V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接一顆5-10歐姆/5W電阻 可穩住12V電壓

不是很懂這個原理,能說明白一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X的12V當成正極, 5V當成負極,
理論上是等於17V... 但不知實務上是不是可行?? ...

沒試過,但是同為電壓輸出端,這個方式可行嗎!!

网友C:
拿16V或19V來降壓,不是簡單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16V或19V來降壓,不是簡單一點!!??

現在問題是除了電壓以外,還需要近10A的輸出電流@@!!

這才傷腦筋,所以才想從電腦POWER下手

因為POWER能提供超過20A的電流,重點在要如何提高輸出電壓,

又能保持不會進入過壓保護,在負載時電壓能保持不掉電

或者若能使POWER穩定的以12V不掉電輸出,

那也還在SAMSUNG 液晶電視內部設計的12V電路範圍內

但是我試過以350W-POWER-去接都會嚴重的調電到剩10V左右

勉強能驅動,但是熱機以後畫面中間燈管會變暗

以300W-POWER去接更慘,壓降剩下9V多..............不能用!!

400W以上的還沒試,因為手頭還沒這麼大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問題是除了電壓以外,還需要近10A的輸出電流@@!!

這才傷腦筋,所以才想從電腦POWER下手

8#的意思是說,在+5V加一顆電阻,當作+5V的放電電阻
因為你的附載只消耗+12V,如此一來+5V的電壓會飆高
造成OVP(過電壓)

ATX電源改成單一+12V輸出 (或更高)不是不行
而是要看ATX的電路結構&你的能力

下列是左岸的XX之家改裝實例
电脑ATX电源改装电压0-20.00V电流0-10.00A连续可调稳压恒流实验电源成功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4520

ATX电源改恒流恒压可调电源(TL494+TPS3510P)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2526

网友D:
PC舊電源供應器"微"調電壓不難: 12V升到15V OK
1. 先確定其電壓監控IC型號,例如TL494 ..  , 稍微了解接腳定義
2. 從12V 或5V電壓 輸出反查一個"分壓電路"到上述控制IC
紅框部分分壓電路輸出到PIN1 要維持2.5V(由PIN-2設定)
若增加24K電阻的值,造成分壓電路輸出小於2.5V,PWM將提高電壓(5V/12V)輸出,直到PIN-1為2.5V。
更簡單說明圖。

電壓改變後,試看看能否提供足夠電流,
想像VI功率一定,提高電壓V會降低電流I輸出。
祝成功。
曾用來充電汽車電池,及做電解水產生氫氧氣的DC可調電源。

网友E:
液晶電視要用到 8 安培哦 !! 112W

我以為液晶的比傳統 CRT 20吋 省電說 !!! (0.86 A)  95W

怎麼會是這種結果呢 ???

如果使用 兩組 電源供應器 並聯供電 !!!

不知效果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晶電視要用到 8 安培哦 !! 112W

我以為液晶的比傳統 CRT 20吋 省電說 !!! (0.86 A)  95W

並聯使用有想過沒試過,一般32吋液晶電視耗電都是在170W左右??

這台還算低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舊電源供應器"微"調電壓不難: 12V升到15V OK
1. 先確定其電壓監控IC型號,例如TL494 ..  , 稍微了解接腳 ...

先進提供的資料,我會找一顆494的來改看看,是否成功在做報告!!

就這種改法只要一顆可變電阻就能達成,是個不錯的建議!!  謝謝!!

只是近期工作上有點忙,單位主管會有調動,改裝、測試時間上會比較久一點了!!  (我是上班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舊電源供應器"微"調電壓不難: 12V升到15V OK
1. 先確定其電壓監控IC型號,例如TL494 ..  , 稍微了解接腳 ...

今天嘗試用七盟250W的POWER去改,他原本內部就有一個VR,但是只能調到接近12.5V左右??

手邊缺一些改裝物,有空再嘗試看看!!

网友:
200mmx120mmx57mm
拆掉鋁殼約46mm

用這個改可能單純些-----

送給你試試

楼主:
大小不是問題,但24V電壓會太高,我手邊有很多POWER,以494作穩壓電路的的也不少,

先嘗試改看看,順便能增加這部分的了解及能力!!

再者這台電視中間有一條亮線,基於物盡其用,想用手邊的物品改一個可以提供電源就好,

不然我就用電源供應器推就能用了,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可行的辦法及能力,

謝謝DD大大願意提供,真的沒轍再請DD大大協助!!  再次感謝!!

楼主:
今天用另一顆便宜的POWER做改裝,因為七盟這棵POWER做的穩壓電路比較精細、敏感、電壓拉不上來,

參考了huang22 大大提供的資料,另參考TL494的DATASHEET及數張TL494晶片的POWER電路圖,

小弟不才對電路原理還不是很懂,只能靠先進提供的訊息與各相關資料做參照,嘗試操作實驗,

看一下改裝的照片....
直接在TL494的第1腳連接的3顆電阻中找到接地的那一顆,原規格使用150K的1/4W電阻
改裝以50K的VR代換,

測試後確定可以調整電壓了,

調整範圍由12V到12.5V左右,這已經可以應付我的需求14V電壓輸出了

我把輸出電壓設定在14.5V左右

完成改裝的POWER,將CPU專用的電源接頭作為輸出端,再取下廢版上的母座,

最後的負載測試還沒有做,因為電視目前不在手上,後續測試結果如何,待續下集!!

謝謝各問先進指導,特別感謝huang22 大大提供的資訊,讓我又多學了一招嚕!!

楼主:
改POWER過後上機實測紀錄!!

改裝POWER要使用的三星電視

規格表

電源接頭我是用廢主機板的CPU供電母座改上去的!!

這台畫面中間有一條比較黑一點,不知道是不是燈管的問題,造成畫面這部分比較暗

這個部分要有空再查查了,有哪位大大曾經遇過這種情形????

空載測得POWER的電壓值

電視開機上負載後測得的電壓值

壓降不高,比原本沒改機前還要穩定多了,

之前直接用12V上機,壓降都會掉到10V左右,試過好幾台POWER都會這樣??

改機過後提升到負載需要的額定電壓就正常了!!

謝謝各位指導!!  感恩................

网友:
恭喜你對POWER又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螢幕中間的那一條比較暗的狀況
那是因為背光板有一隻CCFL已經故障不亮造成的

楼主:
我還在想為何燈管不亮,高壓沒保護的問題????

可是剛開機時是正常的,熱機以後才會出現那條黑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