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防電手套

楼主(2012-04-24):
不知道各位維修先進們,平時使用那種手套?
有時候修理電話線路,被電到
有時候修理第四台線路,被電到
曾用過 醫院買的 拋棄式乳膠手套 很薄 用沒幾次又破了
不知道哪種手套可以靈活又比較耐用的呢?希望各位先進提供一下那裡買?謝謝

网友:
目前沒見過超薄耐用的絕緣手套,我是腳穿絕緣鞋,其中一手戴一般廚房用手套,只要身體不接觸地、牆...導體,就不會被電。

网友A:
講究一點,口袋深一點,就去買YS的絕緣手套...
隨便一點,口袋裝蹦子,廚房清潔手套加減用吧....
以上,低壓可以這樣用....
高壓的話,為了安全著想,還是去買高壓絕緣手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講究一點,口袋深一點,就去買YS的絕緣手套...
隨便一點,口袋裝蹦子,廚房清潔手套加減用吧....
以上,低壓可以 ...

相信樓主不是因為買不起絕緣手套而開文,而是戴上厚重手套沒法作細活。所以我提供的方法是施工時避免自身成為一個迴路中元件,除作業會接觸到帶電位置一隻手不戴手套外,其他位置一律要有絕緣裝備。
針對高壓作業,看過國外影片,會先用放電鉤(電阻)讓全身電位緩慢提昇與電路同電位即可放心施作。

网友B:
KleenGuard的手套還不錯... 但不確定是不是防電!!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59218276?u=Y3958950703

G40有二款, 修東西用請買丁晴(薄)... 淘金用請買乳膠(厚)

网友C:
電話,第四台,算是弱電,帶棒球打擊用的手套,應該就ok啦!

网友:
我接表電都只戴一手綿手套.有時沒帶手套的話就沒戴.但不建議大家這麼做.也不是說我厲害.戴手套我各人覺得不好施工.但我都會著重腳及周邊的物體.不能去碰觸到.包含頭髮我都不去碰天花板.
一般來說腳部做好絕緣.單手碰觸一條市電的110v還不會感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leenGuard的手套還不錯... 但不確定是不是防電!!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59218276?u=Y ...

連結商品若用於電器活線施工保証電死。
理由是就算材料絕緣,因織物透氣不防水,手上汗水會傳電,戴上此手套反使電源接觸面積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話,第四台,算是弱電,帶棒球打擊用的手套,應該就ok啦!

電話、第四台纜線為了線上放大器供電,帶電有50V左右,已超出弱電範圍。
所以被電是很正常的。
戴棒球手套,那是玩笑話,保証電更慘。
選用手套除材質外,特別要考慮防水性,以避免手汗傳電。

网友:
老一輩的人給我的觀念.即時沒電也要當做活電作業.這樣才能永保安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連結商品若用於電器活線施工保証電死。
理由是就算材料絕緣,因織物透氣不防水,手上汗水會傳電,戴上此 ...

手背是透氣的, 手掌是上膠的...
樓主原本用乳膠手套都沒被電死了... 用這個最多死一半啦~ (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背是透氣的, 手掌是上膠的...
樓主原本用乳膠手套都沒被電死了... 用這個最多死一半啦~ (笑) ...

粗粒防滑橡膠是會吸濕的,不信您去買來試一下。

网友:
我是穿雨鞋、梯子選用木梯,牛仔褲,一般棉紗手套數只,方便一流汗就換(防滑的還是有點難以做細工),還有尖嘴鉗長短數隻,所有工具金屬部位上膠帶
有預算的話不妨考慮特用塑膠梯和專用防電工具,這個最好用

最重要的是不要直接站在地上,隨便一個塑膠桶都比較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粗粒防滑橡膠是會吸濕的,不信您去買來試一下。

丁腈橡膠的性能受丙烯腈含量影響,
隨著丙烯腈含量增加拉伸強度、耐熱性、耐油性、氣密性、硬度提高,但彈性、耐寒性降低。
丁腈橡膠耐臭氧性能和電絕緣性能不佳。耐水性較好。

"電絕緣性能不佳。耐水性較好"
不用怕溼... 但確定電絕緣性能不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丁腈橡膠的性能受丙烯腈含量影響,
隨著丙烯腈含量增加拉伸強度、耐熱性、耐油性、氣密性、硬度提高,但 ...

您說的是材料特性,非成品工法及設計,市面上一堆電工鉗不也是橡膠絕緣手柄嗎?
當流汗時用於活線作業,你就知道厲害,我自己就出過一次事故,誤信那絕緣橡膠握把,右食指被電擊炸開一個傷口。

网友:
工具絕緣握把只要有針孔般的破洞,做活電就會出事,逼不得已做活電,用膠帶在繞一繞比較妥當.
有次坐在7尺A字梯上(底下鋪木板),做電燈220v活線結線,線徑5.5平方,因為懶,想說用壓接鉗,不想繞接(費力),結果一不慎,脖子接觸到輕鋼架的鋼骨,因沒看到絕緣有破,一壓下去,握著工具的手剛好電到握得更緊放不開,還來不及喊出聲,整個人活生生的被電著玩,也不知被電多久,就在絕望的邊緣,忽然靈機一動把梯子踢掉,小命被地心引力救了回來

网友:
基本上我是盡量避免活電作業...
有時寧可麻煩一點,先斷電再作業....
畢竟為了安全著想....
加上之前幾乎都是做公共工程,如果發生工安意外,會牽連很多人...
而且會衍生出很多麻煩事....

我是專做弱電的.....
雖然大家對於弱電的觀念普遍都認為弱電泛指直流低壓32V以下.....
其實就系統來劃分,二次電以後幾乎都算是弱電的了...
所以S大上面提到"電話、第四台纜線為了線上放大器供電,帶電有50V左右,已超出弱電範圍"
這句話我不能認同.....
二次電之後的電壓可不一定比所謂的大電要來的低.....
就像我做過的LED看板來說,大電進了"脫浪司"之後就算是我弱電的部分了...
意思就是從"脫浪司"設置,安裝,結線到拉線進電箱都是我該施工的部分,
380V轉成220V,220V再轉110V,然後各分路送進LED模組....
這中間有哪個部分是直流電???有什麼部分用電是在32V以下???
整套LED顯示看版系統中只有控制模組的訊號傳輸部分是直流12V或24V,
可是我總不能說我只做控制模組這部分吧???

所以對做弱電來說很心酸的一點...
我們摸的電有時比人家所知道的大電還要危險,可是弱電卻是一般工程中最不被重視的一環,
拉的線長總米數也比大電多上好幾倍,價格卻是只有人家的幾分之一....
依照工程慣例,電管要讓水管,小管要讓大管,
所以弱電常常遇到"腳路"很差的狀況.....很常出現師傅是以很危險的方式在施工....
而且每次都要和時間賽跑.....別人都做得差不多了我們才能進場.....
預埋管或是線槽被大電佔用更是家常便飯的事.....

抱怨太多,離題了....

總歸一句話,自身安全要顧好,才有本錢賺下一餐飯....

网友:
這一串真的太有價值啦!
感謝各位大仔的心酸分享的啦!

本串真言:
總歸一句話,自身安全要顧好,才有本錢賺下一餐飯....
感謝carl0804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