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示波器小常識(2)︰20Mhz的示波器的極限在那裡?

楼主(2012-04-24):
常常有人在問,例如20Mhz的示波器能測量30Mhz嗎?40Mhz呢?60Mhz?.......。
其實這個問題我很早很早以前就發過基礎文了,但是還是很多人在問。
我想了想後,我發現我的說法可能讓大家無法了解,所以示波器連載系列中,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說明。
示波器所指的頻寬是指垂直放大器的頻寬。例如20Mhz,就是指這台示波器的垂直放大器頻寬為20Mhz。

例如我們用這台20Mhz的示波器測量一個波形,它的電壓是10Vpp(Vpp就是峰對峰),頻率為60Hz,如果你的示波器沒壞,那它的螢光幕顯示就是10Vpp,但是如果電壓不變,頻率改為1000Hz(1Khz)呢?如果你的示波器是好的,那電壓一定也是10Vpp,但是如果電壓不變,頻率高到20Mhz或30Mhz甚至是40Mhz呢?這時你的示波器由於頻寛不夠就會出了很大的問題了。

我在舊文中說過,不管示波器是多少Mhz的,都是指它在-3db的頻寬,-3db是啥?簡單說就是波型70.7%的地方。
其實要解釋-3db的定義最好是用對數表來講解最清楚,但是一時找不到對數表,只能以後再補上,大家只要先記住,-3db就是70.7%的地方就行了。

以上面的例子,如果10V/20Mhz的訊號電壓拿一台20Mhz的示波器來測量,那只會顯示7.07V,當然這個值一定會不太相同,因為每個廠牌出的20Mhz示波器的-3db位置都不會相同,像比較有名的廠牌就比較不會澎風,有些廠牌就澎風的很離譜,要怎麼樣知道自己的示波器正確頻寬呢?這個方法不困難,但是很繁瑣,有機會大家提醒我一下,我再準備東西讓有興趣的人一起做。

如果上面的頻率再增加,那這個20Mhz示波器所顯示的電壓就會繼續往下掉,這個讀數當然是無效的,只能當做參考用。
這樣應該清楚了吧!所以我們要正確測量一個訊號電壓時(不只是示波器喔!),示波器的頻寬最好是此訊號頻率的2倍或3倍以上,這樣才不會因為示波器的頻寬不足而得到一個不正確的數據。

再提醒一次︰
-3db就是70.7%的地方

网友:
我懂了!
總之~就當作是參考值!

网友A:
不管示波器是多少Mhz的,都是指它在-3db的頻寬,-3db是啥?簡單說就是波型70.7%的地方。

老大,所以示波器的測試點,是不是就是在-3db的地方啊?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示波器是多少Mhz的,都是指它在-3db的頻寬,-3db是啥?簡單說就是波型70.7%的地方。

老大,所以示波器 ...

例如有一個訊號電壓為10V 20Mhz,你用100Mhz跟用20Mhz的示波器去測量,100Mhz會顯示10V,但是20Mhz會顯示7.07V,這樣20Mhz得出數字有用嗎?有!因為你知道你的示波器只有20Mhz,所以你會知道得出的數據比實際上低,這時你的腦中就會替它"加分",以補足損失的部份,這就是雖然沒有標準數據,但是也有參考價值。

要描繪頻率響應要用對數表,對數非線性,-3db以下的數值就算測的到應也是無意義了!除非你的腦中再替它"加分",不過就算再怎麼加,高到一定程度就測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如有一個訊號電壓為10V 20Mhz,你用100Mhz跟用20Mhz的示波器去測量,100Mhz會顯示10V,但是20Mhz會顯示 ...

請教
SO~~買了示波器就是要看頻率??電壓老大說就是-3db打折.....
所以這樣說買了一台20MHZ基板上在10MHZ是準確的峰對峰(最大14MHZ)???
只要超過14MHZ有可能峰對峰就會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
SO~~買了示波器就是要看頻率??電壓老大說就是-3db打折.....
所以這樣說買了一台20MHZ基板上在10MHZ ...

示波器的垂直放大器頻率響應只是它的一項重要指標,但是並非只看這一項喔!

以前烏骨雞學姐的座車是第一代的 Mazda MX-6,它是配備中央冷卻器的渦輪增壓引擎的轎跑車,當時以108萬買下它時,市面上常見的同cc數汽車,引擎性能幾乎都不是它的對手,它的馬力不大只有約150匹馬力,但是一部汽車只比馬力嗎?還有扭力、懸吊系統、轉向系統、變速箱......。

是的,同樣是20Mhz的示波器,有的還有配備很多廉價示波器所辦不到的功能,我會去找我的西德HAMEG HM205與HM205-2這兩台示波器,如果沒有放在舊公司忘了拿回來,那再把它找出來給大家看,它只有20Mhz,但是它居然配備有儲存功能,它的螢幕是P7塗料,它可以輕鬆觀查一般示波器較弱的低頻波形,高頻的捕捉一樣不遜色,這也是為什麼它比較貴的原因。

講這麼多就是多少Mhz只是參考,廠牌更是重要,大廠的產品至少規格不會過度澎風。

网友C:
老大開講, 今天有空來看課.

關於示波器, 以前有個天真的想法, 有沒有可能, 自己改機一下CRT的示波器, 簡單易行的, 例如換個垂直放大器之類, 把20MHZ改到40MHZ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開講, 今天有空來看課.

關於示波器, 以前有個天真的想法, 有沒有可能, 自己改機一下CRT的示波器, 簡單 ...

哇!!  這種改法不是只有改垂直放大器而已喔!!

除垂直放大器還有水平、CRT電路...............都要改嚕!!

那不如換一台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開講, 今天有空來看課.

關於示波器, 以前有個天真的想法, 有沒有可能, 自己改機一下CRT的示波器, 簡單 ...

當然是沒這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