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WD 1TB 硬盤 燒了馬達晶片

楼主(2012-04-24):
有一台 1TB 的WD 硬盤, 燒了SMOOTH 晶片
沒辦法, 先換晶片吧
噢, 燒得板子也焦了
弄好焊盤, 上晶片!
這條斷了, 唯有用此法吧
弄好了, 上電測驗, 還是抓不到硬盤, 馬達聲音都沒有

再測量, 發覺紅圈的這些都短路了, 000電阻找到備件, 但Q1那個完全查不到, 上面只有寫DA RL, 請問先進知道這個有替代品嗎?

网友A:
看是不是這個.....
BF622 (DA), SOT-89, NPN high-voltage transisto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這個.....
BF622 (DA), SOT-89, NPN high-voltage transistors

MARKING
TYPE NUMBER   MARKING CODE
BF620                  DC
BF622                  DA

謝謝先進, 如是這樣mark的話, 那後面的不管他寫甚麼RU/RW/RL都可以不理?
因爬過樓上給的文, 他好像是原來是DA RU都用DA RW DA RK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88&highlight=%E7%A1%AC%E7%A2%9F
--------------- ...

L3 是朋友用熱風槍吹晶片出來時弄焦的, 不知有沒有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MARKING
TYPE NUMBER   MARKING CODE
BF620                  DC

這一棵是ROHM 2SD1664

DA for  2sd1664
R    for  hfe
u/w/L ......production date code

由於硬碟每年生產基數大 可以看到許多廠商都有製造 as second soure or cost down
http://www.alldatasheetcn.com/view.jsp?Searchword=2SD1664

http://www.dzsc.com/product/info ... 10911165850686.html
外觀就少了一個圓形

楼主:
謝謝先進指導, 我找到替換後再上報,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