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3243 液晶電視 OSD畫面異常

楼主(2012-04-25):
操作及其他功能都是正常,但是OSD顯示附近都會出現馬賽克,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麻煩前輩們給點指引。

楼主:
補上AD板照片

開機後,電容都有用示波器量過,波形正常,大顆的電容也都插下測量容量正常

目前還是無解,功力不太夠,看來只能換板了...繼續努力中><

网友:
北投機嗎?:)
端子氧化嚴重

楼主:
不是在北投^^",端子確實有點氧化,電源IC電壓都測量正常穩定,現在先全機板先捕焊看看好了

网友:
有遇過EEPROM(24C16或24C32)故障造成,換新品重開機就好了。
EEPROM旁的穩壓電容也要更新,供電穩定IC較不易發生異常。

网友:
記憶IC換看看

這種狀況我在優派40寸遇過此問題

但換完記憶IC變成不開機

後來直接把主機版改掉了

就這樣完修 交機了

楼主:
換過EEPROM還是一樣+_+
客戶急著要,先換板給客戶了
謝謝各位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