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TLK-55Y加熱後無法排水

楼主(2012-04-25):
我有一台大同TLK-55Y第一次放進冷水馬達可以轉動出水,如果加滿水及加熱後,馬達不出水且無馬達轉動聲音,請問是什麼問題?我也將馬達拆開檢查是否有雜物水垢堵住,結果無任何水垢,水開後有時可出水,第二次就不出水,也檢查電容無暴問題,也將水煮開後電動給水無法出水時,將熱水倒掉,拆開底座發覺出水馬達及100V轉12V變壓器很燙,請問是否馬達故障,但是如第一次放進冷水馬達可以轉動出水很順,又不像馬達故障很困擾,請問網友提供意見如何維修?
大同TLK-55Y
大同TLK-55Y面板
出水馬達及100V轉12V變壓器出水馬達也拆過檢查內片無龜裂正常,如第一次放進冷水,馬達可以轉動出水很順,馬達轉動很正常,只要水加熱後有時可以出水一次後,再按第二次不出水,馬達也無轉動聲音,以後把電源拔除冷卻後,再插電馬達又可轉動出水,水開加熱後又如同以上所述不出水.
電容完好無暴

网友:
通常這個問題可以先將馬達的線拔掉然後測量控制基板上的馬達供電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為12V輸出(在壓按出水鈕的時候)如果有就可能是馬達裡面的葉片可能有破裂造成卡住無法運轉
PS.最好能夠有照片能夠提供大家判斷(馬達必須拆解)

网友:
加熱後水溫達100度
出水馬達的葉片遇熱水澎脹卡住了
等水溫略降後即可正常使用了
不必維修
換了馬達也不會改善
我就做過白工換了新的給水馬達
結果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雅虎知識大同電熱水瓶(TLK-55Y)出水的問題
我有一台大同電熱水瓶(TLK-55Y),用了大約2年,現在出水有問題,情形如下:
加水後 或者 按下再沸騰(除氯)按鍵燒至沸騰停止加熱後,此時按給水鍵,水一開始會出來,但是漸漸變小,大約150~200 CC就停止,放開給水鍵然後再按仍不給水,請問這是什麼元件故障,如何DIY修理。
進一步描述:
我以前有另一個牌子的熱水瓶也有類似但是不一樣的情形,那個情形是水剛燒開時打水會變小,我想是因為打水馬達附近有空氣,或者是因為沸水會產生蒸氣,造成馬達打空,此時我會聽到馬達有運轉聲音,而且打空氣時可以聽到馬達還轉得比較快,但是因為是在打空氣所以出水會變小甚至不出水,此持只要放開按鍵一會兒然後再按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大同的熱水瓶卻不是這種情形,水很熱時按下給水鍵,聽馬達的聲音是很快的就漸漸變小聲,也可以說很快地就愈轉愈慢,大約150~200 CC後馬達就停止運轉,此時放開給水鍵再按馬達完全無反應(沒有馬達運轉聲),等到水溫下降一些後就正常了。

您說有些馬達有熱保護金屬片, 動作似乎應該是到達臨界溫度時開路(即切斷馬達供電), 但是我的情形是水很熱時馬達起先有正常速度轉動, 但是漸漸的愈轉愈慢最後就不轉了, 或者是最後仍在轉但是轉很慢(即轉動的聲音很小 很弱 很沒力 ). 水溫較低時馬達卻是很有力的打水.

又, 馬達有熱保護金屬片 , 是機械式的雙金屬簧片嗎?我有拆開熱水瓶底座觀察馬達 , 看不出來該馬達是哪一種, 有熱保護金屬片的馬達要如何辨認呢?
馬達完全無反應(沒有馬達運轉聲),不是馬達打空也不是阻塞而應是給水馬達壞掉(有些馬達有熱保護器金屬片,等溫度下降又好了)

相同問題是否此型大同(TLK-55Y)有馬達有熱保護器金屬片更換別型馬達是否有效如下

网友:
電容沒爆 = 良品 ?
又一個以貌取物的新手。
用久電解電容此時不換下那你要何時處理,這電容不到NT$5成本,為了這區區小錢,維修中留下一堆問號。
把電容先換再來查線。

网友:
出水馬達通通都一樣,唯一差別在於出水端的角度、方向不同....

馬達供電有的用變壓器有的用橋整+電容就搞定了....

我比較想看馬達端水泵細部.....這東西水葉端用久會破裂發脹
卡死了馬達......如果是馬達水泵內沒水進去另當別論

网友:
買顆馬達更換吧...電源沒有問題可能事出水馬達...我才更換過問題點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