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矇到的GIAGBYTE GA-P31-DS3L維修

楼主(2012-04-25):
這是同事做資源回收的朋友拿來修的,只說不反應,修不好就丟了
外觀

上CPU,RAM,顯卡后上電,除了風扇會轉完全不顯示也沒其他反應

先裸板測各MOSFET阻抗

PCIE16插座旁1顆K3918 DS間電阻剩26歐,扣掉電表誤差,剩14歐

這顆拆掉,換上1顆廢板拆下的K3918

上電能動了

可是小弟再量這顆換上的K3918的阻抗還是一樣,這樣是否表示不拆下MOSFET,所測阻抗並不確實

還有小弟只有烙鐵,不過這顆K3918 D腳小弟用60W烙鐵奮鬥了10分鐘還是吃不上錫

箭頭所指那團錫就是,小弟已經上了好大一團焊油還是一樣吃不上錫,是否小弟必須敗熱風槍了

网友:
MOS拆除要不要風槍?.....看本事

1.先把G、S端的錫吸掉,微微抬高不接觸PCB以免又焊上

2.堆點錫在D端.....等溫度到了就可以取下了

重點是烙鐵瓦數與加熱時間....要是有大片鋪銅散熱快就不容易了

网友:
量了一下GA-M55SLI-S4的PCI-E旁的兩顆MOSFET
其中的下管DS阻值在我的電表是34歐姆,D與ATX電源3.3V的阻值也是34歐姆
所以在板上測量應該是量到這個阻值了

板子上的MOSFET,如果該處有高溫的話,個人感覺也會變得不容易著錫  氧化的關係?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拆下用雙槍俠是還好,問題在焊上,小弟懷疑這次焊上的K3918是靠板上跟殺肉料的殘錫連上,也就是一旦正常使用沒多久就會脫焊

另1個問題是,未拆下前如何確定這顆MOSFET是否正常,有些前輩的做法是上電測腳位電壓,不過對小弟來說沒有對照組除非電壓0否則也不知好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