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想] 放冰塊的涼風扇

楼主(2012-04-25):
在油電雙漲的時代,要開源節流
尤其到夏天,用電量又很高

在晚上睡覺時不開冷氣實在很能入眠
自己有個構想
找個電風扇,然後在電風扇前面掛著冷排(鋁管?)
再用個110v小型抽水馬達
弄個盆子再放個冰塊
循環的抽水

這樣的方式覺得如何...

网友:
這個有賣類似的...

网友:
這不是不可行,但是冰塊應該很快就會溶化,應有保溫設計。
風扇也要用電,如能利用太陽能白天充電,應該可以更省電才對。

网友:
很早就有這種放冰塊的涼風扇 !!!

不過應該不是很實用 , 現在就很少看到那類的產品 !!

我倒是有個想法 , 如果床墊用水來冷卻循環 !!

這樣似乎是可行的方法 !!!

网友:
真的太熱了!連廣告都是跟散熱有關!

楼主:
我發現
我的想法太天真了
有很多問題要克服
像流過的冷管一定會產生冷凝
然後就會有水滴
這樣勢必要再弄個盤子裝水

另外比較麻煩的是,類似冷氣或汽車那種冷排要去那裡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發現
我的想法太天真了
有很多問題要克服

一個成功的產品一定是克服無數的困難後才誕生的。

网友:
不是不可行,好幾年前我妹有買過相類似的產品,他是設計成比較大的大廈扇形體,上方有個冰塊放置盒,實際運作我就沒去注意了,可能要去找出來才知道,已經很多年了不知道被我老媽丟掉沒!!

网友:
簡單....買頂蚊帳去公園、陽台睡.....戶外溫度比較低

或者你買抽風機,將戶外空氣與室內空氣對流一下..

网友:
買抽風扇比較實用,有買一隻可放冰塊的風扇,量不到40分鐘就不涼了,風量又不大,越吹越熱,後來買一隻抽風扇,屋內就涼爽多了。

网友A:
晚上電費便宜時製冰,白天利用冰塊降低室內溫度。其實,現在很多大樓的空調設備都有這種設計。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晚上電費便宜時製冰,白天利用冰塊降低室內溫度。其實,現在很多大樓的空調設備都有這種設計。可以參考一下 ...

問題是現在的電錶 有用電就在轉 它能夠知道是何時用的電嗎?
或許要等台電改用數位電錶才有可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問題是現在的電錶 有用電就在轉 它能夠知道是何時用的電嗎?
或許要等台電改用數位電錶才有可能做到 ...

節錄自新聞:「使用時間電價的前提是安裝智慧電表,台電可以免費為住戶安裝。經濟部官員透露,目前全國使用智慧電表的住戶和小商業店家僅2千多戶,今年目標是要達一萬戶,且逐年遍及全台。有了智慧電表,民眾可以隨時上網看自己的用電度數,不用特定跑去查看安裝在頂樓的傳統電表。」
有誰安裝了這電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電費便宜時製冰,白天利用冰塊降低室內溫度。其實,現在很多大樓的空調設備都有這種設計。可以參考一下 ...

這個指的是工業用電 !!!

對一般家庭用電是没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