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電信的PROXY
火..

楼主(2012-04-25):
這篇是給一些常進我那邊的人看的....

畢竟網路攻擊太多了~~只好寫一些防護用的指令
如果IP自動被鎖無法進我那邊...請使用中華電信的PROXY

代理方式為
proxy.hinet.net 阜號為 80

基本上會被我的系統自動封ip...代表你們本身電腦有中毒在進行網路攻擊自動被鎖..
檢查自己的電腦吧...基本上鎖定的ip約1天之後會自動解除

网友A:
其實只要裝台IP分享器內有簡易防火牆的,就能減少部份攻擊了,因為分享器內都是虛擬IP,大多數攻擊都是到實體IP那而已,IP分享器後就比較不受影響,以前沒裝也是攻擊滿嚴重的,檔都檔不完那些攻擊的IP都是一直換的!基本上只要攻擊少了,中毒機率也就降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只要裝台IP分享器內有簡易防火牆的,就能減少部份攻擊了,因為分享器內都是虛擬IP,大多數攻擊都是到實 ...

不知道大大是用哪種防毒軟件?還是您另有裝防火牆?日前看到 G Data 2012 大做文章,號稱雙引擎。不知防攻擊、病毒效果如何?這方面不知道大大有否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大大是用哪種防毒軟件?還是您另有裝防火牆?日前看到 G Data 2012 大做文章,號稱雙引擎。不知防 ...

以前我用卡巴斯基現在用avast因為家用免費,防毒程式長期買不便宜,防火牆其實不用裝,分享器內建就有了,軟體的防火牆很弱,只要你流量大他就當掉了,主要是良好的使用習慣吧,分享器我的是5幾年前的訊舟BR-6104K裡面就有內建簡易防火牆了,還不錯5年多都24小時開機沒出過問題!現在新的分享器功能都比我以前這台強大很多了!
我很多防毒程式都試過,其實大同小異,不會差很多的! 差異只是沒病毒碼就是抓不到,有就是抓得到而已!

网友C:
shunxing 大大您好!!
在痞酷內常看到您的大作
能否請教!!
以目前來說,哪一種防火牆的軟體比較安全??
我的PC若中毒,都只能整台送修(我不會修)。
謝謝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實只要裝台IP分享器內有簡易防火牆的,就能減少部份攻擊了,因為分享器內都是虛擬IP,大多數攻擊都是到實 ...

個人使用的話,這個方案可行

但是架站的話,不太容易,至少ip分享器要能設定哪些區段的網址可以進入,哪些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hunxing 大大您好!!
在痞酷內常看到您的大作
能否請教!!

防火牆軟體,我個人是使用comodo firewall這套免費的防火牆軟體

只是這套,目前都會綁定一個defense+的功能,這個功能跟win7那個使用者帳戶控制其實差不多
到目前為止,我有遇過因為defense+出問題導致無法開進win xp
以及不小心回答錯誤,造成設定到不該設定的規則
在使用上,如果真的不會操作的話,其實不容易使用,也很容易造成困擾

最簡單的方式還是像pen5大所說的,在最前端弄一台IP分享器,這樣是可以避掉一些port攻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個人使用的話,這個方案可行

但是架站的話,不太容易,至少ip分享器要能設定哪些區段的網址可以進入,哪些不 ...

這台剛好可以設定哪些區段的網址可以進入,哪些不行,是不是每一台都能設定我就不知了! 我沒有架站,所以比較沒差!
以下是圖

comodo firewall這套只要開P2P超容易當,架站我就不知道!
作業系統沒事,但防火牆沒功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防火牆軟體,我個人是使用comodo firewall這套免費的防火牆軟體

只是這套,目前都會綁定一個defense+的功 ...

conbawa 大大您好!!
坦白說!!您所說的我不是很懂!!
我家的線路是這樣接的
中華電信(電話線)-----接寬頻路由器-------接IP分享器--------接6部PC
防毒軟體大都是 :ESET 小紅傘 avast之類的(商家灌的)
請您指點一下!!,謝謝您!!.....

网友:
中華電信(電話線)-----接寬頻調變解調變器-------接IP分享器--------接6部PC或是
中華電信(電話線)-----接寬頻調變解調變器-------接IP分享器----------HUB--------接XX部都可以
他說的前端就是接寬頻調變解調變器(數據機),後接IP分享器,你接的方法沒錯!
只是分享器有沒有防火牆,和進去設定而已!
前端就是再數據機後接分享器。
如果你是問comodo firewall這個軟體的防火牆的話再問conbawa 大的設定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unxing 大大您好!!
在痞酷內常看到您的大作
能否請教!!

防火牆的話...就如pen5說的
使用IP分享器就可以了~~
IP分享器基本上就是一個簡易的硬體防火牆..
比軟體還要強...只要你不使用及時通訊之類的軟體
是不怕病毒攻擊的..只怕的是你亂抓資料亂逛網站而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bawa 大大您好!!
坦白說!!您所說的我不是很懂!!
我家的線路是這樣接的

你這樣基本上就有各防火牆了..
問題是~6台PC其中一台中毒...那這病毒一樣會對內...
一台中會對其他5台攻擊...由於是內部電腦中毒~~
所以可以對外部網路進行攻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這樣基本上就有各防火牆了..
問題是~6台PC其中一台中毒...那這病毒一樣會對內...
一台中會對其他5台攻 ...

shunxing 大大您好!!
我家的線路是這樣接的才對!!
電話線-----中華電信的黑盒子----------接寬頻路由器-------接IP分享器--------接4部PC(私人用)
                                      ----------遠傳白盒子(網路電話用~專打國外)-------接2部PC(公司用)
請教您!!
1.經由遠傳白盒子的2部PC,有在使用"即時通"和"網路電話",是否比較容易招到攻擊??
2.只有亂逛網站而不亂抓資料,這樣也會中毒嗎??
置於您所提及的"會對其他5台攻擊"這種情形,我家尚未發生這種情形
照我家這種接法是否也有可能發生??
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hunxing 大大您好!!
我家的線路是這樣接的才對!!
電話線-----中華電信的黑盒子----------接寬頻路由器-- ...

你是接4部PC後再接遠傳白盒子?
我不知遠傳白盒子是什麼,不過如果你都是由IP分享器後接出來的分支就沒問題了。
至於第2個問題,只要5台內沒有一台先中毒,通常來說就沒差!
只要1台中毒,那台會由內部傳資料到外部因此5台都會受到影響!
再說亂逛網頁其實不要去一些,特別有危險的地方或網頁應該是沒問題的,查資料的亂逛是沒差的!
你說的白盒子該不會是分支電話線吧? 我不確定
及時通和網路電話應該還好,由IP分享器經過防火牆分支後的電腦去開及時通和網路電話應該是沒問題的!
沒接IP分享器就是沒有防火牆較容易讓他人攻擊而已,最嚴重的狀況就是重灌而已,其實好像也沒差,不過有裝是可以省那些麻煩而已,第二個優點就是不用PPPOE撥號連線! 只要插線就有網路,設定好他自動幫您連線!
不過真的討論會不會中毒,沒人敢保證,只能說養成良好的使用習慣,中毒機率自然會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4部PC後再接遠傳白盒子?
我不知遠傳白盒子是什麼,不過如果你都是由IP分享器後接出來的分支就沒問 ...

pen5 大大您好!!
我不大會畫圖
我的意思是從中華電信的黑盒子分接2條線出來,分別接到接寬頻路由器和遠傳白色盒子
遠傳白色盒子(不是4PIN的分支電話盒)是為了打國際網路電話而接的(我沒在用,不是很清楚)
遠傳白色盒子後面可接2條網路線,可直接接PC上網(安裝人員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en5 大大您好!!
我不大會畫圖
我的意思是從中華電信的黑盒子分接2條線出來,分別接到接寬頻路由器和遠傳 ...

恩我不確定遠傳白色盒子有沒有防火牆,沒有的話那兩台電腦是比較容易受到攻擊而已,因為路線分開,所以你那4台為一個分路另2台為一個分路,4台那邊比較安全,IP分享器有防火牆再,另2台就可能沒有,所以順興大說的分享器內1台中毒會影響其他台,說的是你那IP分享器後的4台,只要那4台內沒有1台中毒通常就不會影響到另3台電腦,不知我這樣說你知道我說的意思嗎? 看下面比較快了解!
電話線===數據機===IP分享器===4台 這4台比較安全 但是其中1台中毒,會影響另3台!
電話線===數據機===遠傳白盒子===2台 這2台如果沒防火牆比較會被攻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我不確定遠傳白色盒子有沒有防火牆,沒有的話那兩台電腦是比較容易受到攻擊而已,因為路線分開,所以你 ...

謝謝您!!~~PEN5大大

這樣我大概瞭解了

假如我在遠傳白盒子後面,再多加個IP分享器,
這樣會比較安全嗎??有必要(有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您!!~~PEN5大大

這樣我大概瞭解了

有的等於各有1個防火牆,會比較安全,只要不某台先中毒影響到其他台的話!
電話線===數據機===IP分享器===4台
電話線===數據機===遠傳白盒子===IP分享器===2台
只是會變成要2台IP分享器了!
一般都是 電話線===數據機===IP分享器===HUB===XX台 比較省!
IP分享器有防火牆的話記得去簡單的設定一下就可以了!
有沒必要,這個要看你自己認為需不需要而定!
不然應該能這樣接
電話線===數據機===遠傳白盒子===IP分享器===3個洞接3台電腦1個洞接 HUB集線器===再接3台電腦
同功能!而且只要1台分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unxing 大大您好!!
我家的線路是這樣接的才對!!
電話線-----中華電信的黑盒子----------接寬頻路由器-- ...

該回答的PEN5都回答你了
至於亂逛網站會不會中毒...
你要是使用IE瀏覽器..肯定會中..
而且會中那種莫名其妙的病毒...

我這幾天就遇到好幾台..資料莫名其妙被隱藏..
然後一些檔案被刪除...造成電腦異常...
一問之下~~同樣的狀況..唯一的共同點..
使用IE去看無名網站的資料..至於看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但都因為這樣電腦就突然當機之後開不了...
在那網站是否有人故意放病毒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恩我不確定遠傳白色盒子有沒有防火牆,沒有的話那兩台電腦是比較容易受到攻擊而已,因為路線分開,所以你 ...

遠傳白盒子=遠傳家用節費盒
那是網路電話,電話透過網路撥出,區碼會變070
用原本的號碼還是打的進去,不用記070的號碼
-------------------------------------------------------------
白盒子沒有內建防火牆功能,但是有分享器功能,買個遠傳專屬天線插上去還可以變無線基地台
內部設定很簡單,只有無線網路設定+PPPOE撥接設定+回復預設值這麼簡單

以上說法是參考我自己的白盒子,白盒子有分型號,每個型號都不大一樣,但不會差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該回答的PEN5都回答你了
至於亂逛網站會不會中毒...
你要是使用IE瀏覽器..肯定會中..

shunxing 大大您好!!
那可糟了!!,我只會使用IE7(從前延用至今),但我幾乎不會去無名網站亂逛,
更不敢隨便下載或打開資料(怕中毒),雖然目前有裝防毒軟體(ESET)
我還是會儘量去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好奇害死貓)
能夠告訴我一些比較保險的"流灠器"嗎??
我會試著學看看!!
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F:
如果有保險的瀏覽器比爾蓋茲頭髮就不會白了....

上網就像人生....愛找死神明也幫不了你.....

請問...你寬頻路由與IP分享器有啥區別?

你用ADSL、VDSL(中華電信說的光世代)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unxing 大大您好!!
那可糟了!!,我只會使用IE7(從前延用至今),但我幾乎不會去無名網站亂逛,
更不敢隨 ...

基本上~~~目前就有2套瀏覽器評價不錯的..
但是越安全的..一些功能限制也就越多...

目前我比較推薦 https://www.google.com/chrome/index.html?hl=zh-TW
這套..操作介面可能會有點不習慣..但至少這套安全多了
而這套瀏覽器在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幾乎都看的到
絕對比你用IE7在看網頁還要來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unxing 大大您好!!
那可糟了!!,我只會使用IE7(從前延用至今),但我幾乎不會去無名網站亂逛,
更不敢隨 ...

除了IE,比較常用的就是google chrome,以及firefox,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少人在用,但是執行效能很讚的opera,這些都是中文瀏覽器,使用介面剛開始或許不太習慣,用一下子就能適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遠傳白盒子=遠傳家用節費盒
那是網路電話,電話透過網路撥出,區碼會變070
用原本的號碼還是打的進去,不用 ...

ling751am 大大您好!!
謝謝您的解說,我家就是裝這種"節費盒",
剛開始手機都接到"070"的電話,還以為是"詐騙集團"打來的!!
後來才知道家中裝了"節費盒"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保險的瀏覽器比爾蓋茲頭髮就不會白了....

上網就像人生....愛找死神明也幫不了你.....

a471 大大您好!!
據我所知的, 寬頻路由器應該是所謂的HUB,只要串接一條線, 剩下幾個洞就可接幾台PC
至於IP分享器應該是接在數據機後面,要設定一些數據才能連上數據機,之後就可接HUB
不知道我的觀念正不正確??
我家目前還是使用ADSL的
謝謝shunxing 大大和粗工大給小弟的推薦
我會試著學習使用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a471 大大您好!!
據我所知的, 寬頻路由器應該是所謂的HUB,只要串接一條線, 剩下幾個洞就可接幾台PC
至於 ...

路由器的意思是具有指定路線分配封包給不同IP的功能,HUB集線器並無此功能,他只提供單純連線,因此效率比較差,比較有效率的就是IP分享器,又稱為寬頻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保險的瀏覽器比爾蓋茲頭髮就不會白了....

上網就像人生....愛找死神明也幫不了你.....

今天笑點很低,連看了兩篇文都笑了出來~

如果有保險的瀏覽器比爾蓋茲頭髮就不會白了....

上網就像人生....愛找死神明也幫不了你.....

哈))))給你一個贊

网友F:
我為啥講瀏覽器會扯到蓋茲?
就是因為它(IE)是繼網景之後最普及的瀏覽器,而它一再改版
的原因之一就是被人批評它漏洞太多不夠安全所詬病。如果真
有萬無一失的瀏覽器蓋茲就不用頭大了....

你的網路架構似乎有點問題唷....多了一個設備

HUB(Switch)不該被稱為路由器,它只能叫做集線器。因為它不夠格稱為路由器,
它無法替資料流"指路",只能做到喊"中央伍以我為準~向中看齊"。

IP分享器(路由器+SWITCH+防火牆、NAS、甚至無線網路AP)才能稍微稱的上算
"路由"....

這麼說來你的網路架構有問題了......除非你用ADSL!

光世代(泛VDSL技術類寬頻)的V-TUR(數據機)大多內建HUB,只要有幾台電腦接上
網路線均可透過PPPOE連線上網。ADSL的數據機某些也有內建HUB,除非你的沒
有!否則無須在數據機後再掛一個HUB....

遠傳的節費盒(VOIP)我個人沒領用,如果它能自行連線的話...網路架構得視情況
設....IP分享器就感覺有些多餘了,你有啥特殊需要呢?給多台電腦上網?...ADSL、
VDSL不用這麼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為啥講瀏覽器會扯到蓋茲?
就是因為它(IE)是繼網景之後最普及的瀏覽器,而它一再改版
的原因之一就是被人 ...

說實在的再IE7還沒出之前IE6還算比較好一點..
但IE7出了之後..根本就是被嫌到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至於IP分享器...為何是多餘的??
IP分享器要是會使用..
那可是可以減少多少家庭電腦再連線網路時..還沒使用網路服務之前就中毒的

我家用光纖..但因為我第跟我老爸都會網路看東西亂抓東西..
你知道我怎麼隔絕開來的嗎?

我把他們在用的電腦網路..用IP分享器隔絕...
而我自己用的電腦(4台)也另外用一台IP分享器隔開他們的線路
這種做法有各好處.基本上我這是50M的網路
但我給他們的線路是硬體線路10M..畢竟我弟會亂抓東西..
時常把封包塞滿造成主線路塞車...
而IP分享器本身有自我流量管制..因此..在主線路塞車之前..
IP分享器先被他塞住了...每次他喊網路異常..只要IP分享器斷電重開就好了..

至少我這邊不受影響...以前沒用IP分享器隔開網路..他要是抓個東西~連我的上網都異常..
電腦還會被他的封包攻擊到當機..
而自從我用IP分享器做了這規劃...上網根本就沒在受到他的影響...
那你認為多裝IP分享器~~~會比較差嗎?

大家都知道IP分享器是一個簡易防火牆...那把他當作防火牆來使用..不是很好嗎?
用軟體防火牆根本沒實體的好~~還不是一樣漏洞一堆..

尤其是家裡面電腦多的...越容易出現跟我一樣的狀況...要不是這樣做..
客人每天煩你煩到死..

PS:說句實在話...現在不管到哪..只要有電腦的90%以上幾乎都有電腦病毒..
有的電腦中毒根本還不自覺..大家的觀念..電腦能用就好哪管你有沒有中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為啥講瀏覽器會扯到蓋茲?
就是因為它(IE)是繼網景之後最普及的瀏覽器,而它一再改版
的原因之一就是被人 ...

a471 大大您好!!
我是個LKK~~只略懂些基本電學!!....
您說我家的網路架構有些問題......除非你用ADSL!
我聽了似懂非懂~~我拍張線路圖~~
這些線路是安裝人員接的~~我不很懂!!
麻煩您幫我看一下哪個地方有問題??謝謝啦!!..

网友F:
你總共幾台電腦上網?

我了解了一下.....請問

節費盒上那個PHONE孔怎麼與分線盒連接呢?
那邊應該是給你話機用的孔...

架構上基本沒錯....你節費盒上的LAN有兩台電腦用,
數據機本身的孔沒用滿,只給分享器、節費盒用,然
後分享器又串接一台8孔的HUB.....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總共幾台電腦上網?

我了解了一下.....請問

a471 大大您好!!
總共8台電腦上網
白天是經由分享器和節費盒----4台(樓下)
晚上是經由HUB的---4台 (樓上)

"""節費盒上那個PHONE孔怎麼與分線盒連接呢?
那邊應該是給你話機用的孔..."""
您的意思是否節費盒上面那2條phone和 line要對調??(線路是安裝人員接的)
節費盒上的LAN只有3孔!!~~數據機本身的孔有4孔
我有試過pc無法直接接數據機上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471 大大您好!!
總共8台電腦上網
白天是經由分享器和節費盒----4台(樓下)

那個電話線路如果正常的話,就不要去動它

在前面順興大有回應過,他家的線路有使用IP分享器去做區隔

您的網路架構目前看來,樓上的四台跟樓下直接接IP分享器的2台PC算是同一個區網

樓下接節費盒的兩台算是另一個區網

使用上應該還好,除非說你接IP分享器的兩台,在差不多的使用條件下(同樣的防毒,沒掛P2P軟體)
中毒的頻率遠大於接節費盒的那兩台PC的話,再考慮把樓下的那兩台也接到節費盒那邊
不然的話,就沿用這種架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471 大大您好!!
總共8台電腦上網
白天是經由分享器和節費盒----4台(樓下)

你的節費盒本身就是一個簡易的IP分享器...
所以後端的電腦不必經由PPPOE連線..
你若網路線直接接到中華的數據機~~
必須使用PPPOE連線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471 大大您好!!
總共8台電腦上網
白天是經由分享器和節費盒----4台(樓下)

我直接問你遠傳給你的節費盒是哪種好了.....WT2、3、5?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問你遠傳給你的節費盒是哪種好了.....WT2、3、5?

a471大大您好!!

是WT5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電話線路如果正常的話,就不要去動它

在前面順興大有回應過,他家的線路有使用IP分享器去做區隔

conbawa大大您好!!
電話線路已裝了約半年,目前很少出問題。
節費盒後面只有3個孔,沒辦法將另外2台接上。
目前還沒發生不同的PC同時中毒(同一種病毒)
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節費盒本身就是一個簡易的IP分享器...
所以後端的電腦不必經由PPPOE連線..
你若網路線直接接到中華的 ...

shunxing大大您好!!
謝謝您的指導!!~~現在我已嘗試使用 google chrome
使用上比IE7好用很多~~速度也比較快
只是要慢慢去習慣操作方式...

剛開始安裝網路的人就好像沒有設定中華的數據機的PPPOE連線
當時我也不懂~~想說反正IP分享器後面的孔就足夠了
也不知道可以直接從數據機連到PC
是有次以為分享器故障~~才試著接數據機看看能否上網!!
再次感謝您很有耐心的指導!!~~謝謝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471大大您好!!

是WT5

https://service.seed.net.tw/home/setting/WT5CSetup.pdf

你自己看吧....PHONE孔給話機用的,沒用到可以空著...
不清楚為啥你又連出去哪...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service.seed.net.tw/home/setting/WT5CSetup.pdf

你自己看吧....PHONE孔給話機用的,沒用到可 ...

a471大大您好!!
恕小弟愚昧~~我看完pdf檔之後還是不太懂??
未裝節費盒之前~電話分線盒2條線都是接到數據機
裝了節費盒才改成這樣!!~~安裝人員的說法是
在"電話分線盒"和"數據機"之間加裝節費盒
才能透過節費盒撥打網路電話~~聽了好像也有道理!!
(我家電話是有透過電話主機的~~不知有無影響??)
能否麻煩a471大大再次給小第指導一下!!
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F:
看不懂就算了...你的問題我想大概是安裝人員照本宣科吧
搞不好他自己也搞不懂在幹嘛,只是按照公司教的方式做...

你說的與我講的完全八竿子打不著...

數據機有兩個插電話線的孔,一個是外線進來一個是經低通濾
波後給話機用的孔,也就是你自己畫的圖中VDSL2、POTS....

你的POTS連往節費盒的Line,符合你"在"電話分線盒"和"數據
機"之間加裝節費盒才能透過節費盒撥打網路電話

節費盒讓你有兩種打電話的方式.....
1.透過網路070門號
2.使用原來的市話門號

網路070透過網路傳輸,節費盒子上的WAN連數據的LAN(X)....已安裝

市話門號也透過數據機的POTS==>盒子LINE.......................已安裝

那PHONE去哪?....給其他樓層房間的電話線路?

因為你裝盒子之前就這樣搞,我懷疑是中華電信外包商對你屋內電話線
做的配置,才有這種搞法.....因為ADSL環境中網路附掛線路上所有的話
機都得串接一顆低通濾波器,否則電話鈴響拿起聽筒....你網路就斷線

就這樣了......你的網路架構沒問題.....你家屋內線路走法我不研究了,
起碼達成"用戶可用"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就算了...你的問題我想大概是安裝人員照本宣科吧
搞不好他自己也搞不懂在幹嘛,只是按照公司教的方式 ...

低通濾波器???現在換成光纖網路....應該沒這東西了....
之前我由ADSL轉光纖之後~~這低通濾波器早就被拿掉了...
而且光纖用的訊號由電話線轉換後好像也不一樣~~
所以也就沒再用低通濾波器這種東西了...

网友G:
還好吧.
這不就是利用網路電話.多出一條電話線而已?

網路電話是利用網路所做出來的電話線。
所以這一台一定會有網路輸入,以及電話線的輸出。

不過,使用者會說...那如果我的網路不通時,我的"電話"怎麼打?
所以,它又會有一個"電話"輸出。而這個就是要接到電信局來的電話線。
這個就是來解決當網路不通時,可以走原來的巿話出去。

OK. 那它的功能就大致底定了。
這樣的話。它就可以在網路電話跟傳統電話之間自動切換。

好了,那就有人會想要給它更多的附加價值呀。
那就是把這台變成IP分享器。反正,你也接了外線,又接了內線,那這個東西就乾脆點做成IP分享器。讓使用者免了再多買一個分享器。也順便提高一點購買意願。
這就是最終版的網路電話加分享器。

好了,說到這邊. 都是快十年前的技術而已。
早在 seednet 玩 哇呷粒 開始都這樣玩。
------------------------------------------- 以上是過去技術 -------------------------------------------------

------------------------------------------- 以下是推論 ------------------------------------------------------
問題來了。像順仔這種有錢的"盤子"越來越多。
我們可以知道在過去的網路用的是10M左右的速度。
IP分享器的規格要求不必很高。
所以這個網路電話就可以順利的工作了。

問題來了????
問題在於50M的頻寬. 由它擋在前面,有可能會發生速度上不去的問題。
這時候怎麼辦?
讓它只當網路電話就解決了呀。把它的IP分享器的功能拿掉(不要用)
買台可以跑50M的擋在前面就好了。

所以,你的網路電話的盒子. 就回到了....電話線進來又出去。
進來是由VDSL/ADSL的屁股接出來進這個盒子。(這是類比電話)
然後這個盒子的電話線出去. 是出到你的話機. 或是交換機.
然後這個盒子的WAN接到你的VDSL/ADSL的任一個洞。
這就解決你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還好吧.
這不就是利用網路電話.多出一條電話線而已?

說的好長的原理...也要人家看的董.....

基本上就是網路電話的意思.....
這樣人家應該會有所了解...只是~~應該還有一堆人看不懂吧..

節費盒~~~簡易交換機附加功能IP分享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低通濾波器???現在換成光纖網路....應該沒這東西了....
之前我由ADSL轉光纖之後~~這低通濾波器早就被拿掉 ...

我的光世代(以下泛稱VDSL技術)升級時數據機是我自己安裝的,那個
外包商供裝大叔在光化箱作業好之後打電話給我,我就在門口等著ADSL
數據機、變壓器等著給他回收,他還讓我自己挑挑要哪一包VDSL套件....

後來我問他低通濾波器、分歧器(三孔那個)怎麼辦!?

他說VDSL數據機可以不用串接分歧器了,至於屋內的其他話機線路有串
低通濾波器沒關係可以不管他。然後我看了數據機的說明書的確如此,
但各路分機還是有個低通濾波器.....

我屋內線是按照我的意思跟當時ADSL供裝的先生討論出來的,我把我的
構想畫出來給他看可不可以,他說沒問題很OK~於是他按圖施工.....
線路是這樣的.....

局線入屋後在弱電箱就一分為二,一路啥都沒串接專供我數據機所在的樓層
使用,一路串接一顆低通濾波器之後連接其他樓層供話機使用.....

不過實際上我沒實驗低通濾波器拆掉會不會讓市話影響VDSLㄝ..

网友:
這網路電話我都沒用ㄝ,因為我沒使用需求為避免拿免費的之後簽約陷阱,送我都沒要~

那個遠傳的供裝先生還打電話給我"ㄟ~~先生,你真的不要唷,不打不收錢捏。收起來
放著也好啊",我說怕後續契約內容影響我的權益(說白了是我沒時間去管它)而且我用不
著,所以不要.........

不過我朋友那邊我就有叫他拿,這樣每天玩上跟女友講電話網內免費.....缺點是女友半夜
會打給他叫他起來尿尿...(明明就是要確認他床上沒有其他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光世代(以下泛稱VDSL技術)升級時數據機是我自己安裝的,那個
外包商供裝大叔在光化箱作業好之後打電 ...

是確定不必使用...我拿掉這麼久``電話也常常接..沒有被干擾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確定不必使用...我拿掉這麼久``電話也常常接..沒有被干擾過..

那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