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卡車造型HANNSpree電源燈不會亮

楼主(2012-04-25):
這是一台HANNSpree做的液晶小電視,朋友拿來給我學習跟實驗,由於我只是初級學習生,大概知道外接12Vdc進來後,確認一些穩壓IC輸出腳電壓狀況,電壓都有,附近的晶體電壓也沒有異常(沒有短路),二極體也是一樣,一些貼片保險絲沒斷,先把往高壓的插頭拔掉,實在想不出頭緒,多層板用60W還焊不太動,電容沒有鼓包,只試過原廠外接的那顆大的,也沒問題,朋友說看一半斷電就壞了!!
各位前輩啊!這該怎麼下手呢?題示一下,小弟來測看看囉~~感恩!
機型:K223ON1
機板:X3-9612G-00-MS

网友A:
大哥.先糧一下主機板各點的電壓值 12V 5V 1.7V 3.3V 這都是這一塊板子必備的電壓

网友B:
故障情形陳述的太籠統,大致檢查步驟如下
一、先確認外接電源的電壓是否足夠,加負載後有無掉電(原電壓植有明顯降低),有掉電--修外接電源
二、檢查開機後電源燈狀態,啟動後是正常開機的燈號(一般多是綠色),比較可能是高壓或燈管故障,開機無動作或待機燈長亮(一般多為紅色),主機AD版故障居多,
三、若正常開機的燈號(一般多是綠色)長亮,確認高壓版電源,ADJ、ON/OFF,有無電源輸入,有電源輸入,ON/OFF訊號電壓正常,無法點亮燈管,查燈管有無故障及高壓版有無運作
四、以燈管測試器測試燈管點亮狀況,無法點亮,換燈管
五、燈管以測試器檢查無故障,修高壓,這張高壓板可以直接以公版改機替換,工法較簡單
六、高壓、燈管都確定無故障,修AD版,這部分開始就複雜多了,就樓主描述你可能無法完成,請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先糧一下主機板各點的電壓值 12V 5V 1.7V 3.3V 這都是這一塊板子必備的電壓 ...

Hello,12V,5V,3.3V都有,不知道1.7V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情形陳述的太籠統,大致檢查步驟如下
一、先確認外接電源的電壓是否足夠,加負載後有無掉電(原電壓植有 ...

Hello,電壓足夠,換過Adaptor一樣,不是負載不足,他的A/D跟電源作在一起,我拍的部分是電源部分,通往面板的高壓沒問題,燈管單獨測過,沒有問題!!
整體故障狀況:按下電源鍵,沒有反應,LED不亮,按鍵板的按鍵及LED沒有故障;我思考的情形,之前有台LG的也是一樣的狀況,商家換了兩顆小電容完修,我想,也是電容問題嗎??所以說很難拆下一堆的小電容,很怕把板子弄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Hello,電壓足夠,換過Adaptor一樣,不是負載不足,他的A/D跟電源作在一起,我拍的部分是電源部分,通往面板的 ...

如過電容都不敢換的話,證明你自己沒有查線及維修能力!!

建議你還是送修吧!!

你的AD不是跟電源做在一起,這台使用的是外接電源,若外接電源換過

故障依舊,由電源接頭到內部電路版的各點電壓都要查了,

尤其是MOS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過電容都不敢換的話,證明你自己沒有查線及維修能力!!

建議你還是送修吧!!

你說得好像有道理,但不是不敢換,是換不下來,我評估自己的工具跟能力,這比一般液晶要難,一般電源用的單層板好拆多了,好吧!聽你的放棄吧!!

网友:
工具是很重要的,你會覺得難拆,主要是絡鐵的溫度不夠,在拆之前可以先上一點焊油在錫點上,或是加點錫,利用錫絲內的焊油來幫助解焊,就會比較好拆了,重點還是要用40W以上的絡鐵會比較好,洛鐵現在很便宜的,買一支200多元的40W-60W烙鐵就能做很多工作了,發揮DIY精神,如過要報廢不如自己動手做做看,反正拆壞了當練功夫,不然就物盡其用,在好康區貼送,看有誰要的就送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