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DV JVC GR-D33U錄影異常~

楼主(2012-04-25):
大家好
因星期六小朋友要表演所以把少用的DV (jvc gr-d33u)拿出來拍一下
結果拍出來變成這樣

請問有人知道為何嗎?我做過
1.換DV帶不行
2.影片讀出一樣所以非顯示問題
3.目前沒清潔帶不知道是不是髒囉
4.會是用sony帶子挑帶嗎?

有人遇過嗎?3Q~

网友:
應該是磁頭髒了,比照一般錄音帶的清潔磁頭的方法處理,沒有專用清潔液就用酒精試試看。

网友A:
如果是類比的,大概就是清磁頭,最衰要換磁鼓(旋轉變壓器斷線或某一磁頭掛了)

但是您是數位的,磁頭清完如果不行,大概買新的還比修便宜

清磁頭用棉花棒跟藥用酒精就可以了,記的壓帶輪也要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類比的,大概就是清磁頭,最衰要換磁鼓(旋轉變壓器斷線或某一磁頭掛了)

但是您是數位的,磁頭清完如 ...

目前已經在網拍買清潔帶回來試試看,因順便買電池一起購買
不管這樣試完後在上來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幫忙!!!

楼主:
今天收到清潔帶囉,試了幾次清還是一樣無解,
看來只能送廠囉,雖然有時好一段幾秒又壞了
有的整畫面都沒錄進去,一片藍~

謝謝大家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