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示波器小常識(3)︰示波器是怎麼顯示波型?認識遮沒。

楼主(2012-04-25):
之前跟大家談過示波器的三要素是︰時間、電壓、亮度,今天要來聊一下它們是如何分工合作把一個波形顯示在螢光幕上的。

例如底下這個正弦波的波形,我們先不管它的頻率、電壓.......,一般示波器的螢光幕大約是6英吋,怎麼可能放的下無限長度的波形?

所以示波器的電路設計成可以讓使用者設定一個適當區間,例如下圖的紅點~藍點,那當電子束掃瞄到藍點後,再快速的回到紅點,繼續下一次的掃瞄。

那這樣就可以解決螢光幕不夠大的問題了,但是這樣有一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從藍點要回到紅點時會出現"歸線",也就是下圖中的黃線。

所以示波器會設計當電子束從藍點返回到紅點這段時間,把電子束的亮度關掉,那使用者就不會看到這條黃線了,這個把電子束關掉的動作有一個專有名詞,它叫做"遮沒"。

其實應該要畫一個時間、電壓、亮度的時序圖來做結束的,但是不知道要用什麼軟體畫,我的電腦等級跟大家比起來很爛,但是對我來說都很夠用,我再來找畫波形的軟體後再補圖。

网友A:
用小畫家就可以了.
想畫正弦波的話,就用曲線,就在左邊功能框,文字模式"A"的下方.
1. 先拉好線的寬度 : 左邊選一個位置,再按左鍵往右拉約3cm,放開滑鼠.
2. 再來可以拉兩次改變線的形狀的機會.
a) 先在線段左邊算來約1/3(1cm)的位置,往上垂直拉約3cm,此時圖形變成半波.
b) 在半波的線上,原來線段位置右邊算來約1/3(1cm),找到半波上的點,將半波往下拉,拉到覺得像正弦波,而且上下有對稱,再放開滑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畫家就可以了.
想畫正弦波的話,就用曲線,就在左邊功能框,文字模式"A"的下方.
1. 先拉好線的寬度.(例:3c ...

我是要畫鋸齒波(時間)、正弦波(電壓)、方波(亮度)這三個的時序圖,用小畫家會不會太難畫?

不過還是謝謝啦!我會試試看。

网友A:
我之所以先談正弦波,是因對它不熟者比較麻煩.
畫鋸齒波較簡單,就用曲線旁邊的畫直線就可以了.
方波可以用畫直線去畫,也可以用畫直線下方的畫矩形去畫四邊形,再去複製和修整.

网友B:
老大,可以用EXCEL做資料出來,
然後用EXCEL畫圖表,
再用截圖的方式貼上來。
不知道會不會很麻煩!

网友C:
遮沒的洋文好像是Blanking

用電腦畫圖不方便的話,畫在白紙上拍照最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所以先談正弦波,是因對它不熟者比較麻煩.
畫鋸齒波較簡單,就用曲線旁邊的畫直線就可以了.
方波可以用畫 ...

對呀!正弦波比較麻煩,其它的就簡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可以用EXCEL做資料出來,
然後用EXCEL畫圖表,
再用截圖的方式貼上來。

Excel沒試過,不過應該不會比較方便,我再找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遮沒的洋文好像是Blanking

用電腦畫圖不方便的話,畫在白紙上拍照最快啦~

Blanking就是指遮沒。
用畫的我有想過,但是畫正弦波很難畫耶!

网友:
WISH大!! 你不用畫了,我來提供一下沒有清楚遮波的照片吧!!

我已經拍好了,可是要晚一點才能整理照片的解析度做上傳,請各位耐心等待!!

网友D:
最好的軟體應該是站上的大大們,你可把你要畫的圖手繪丟上來,就會有大大們幫你畫好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軟體應該是站上的大大們,你可把你要畫的圖手繪丟上來,就會有大大們幫你畫好囉~~~ ...

我知道!這也是痞酷網最令我感動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這也是痞酷網最令我感動的地方。

這幾張圖是從 SYNCHROSCOPE SS-5057V 示波器上拍到的
應該可以解釋WISH大說的遮波,這台沒遮到應該是太老了吧,以前的技術沒那麼先進

來看一下!!

雖然不是很清晰,但是都隱約看的到

我拍了好多張,這幾張是我的手機拍得最清楚的幾張了,

用700萬畫數相機拍到的都沒這幾張顯現的那麼清晰!!

請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幾張圖是從 SYNCHROSCOPE SS-5057V 示波器上拍到的
應該可以解釋WISH大說的遮波,這台沒遮到應該是太老 ...

你這台千萬不要賣掉,我以後要拍遮沒,一定要借你這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台千萬不要賣掉,我以後要拍遮沒,一定要借你這一台。

呵呵!!  它是超級老了............

這幾張圖應該算清楚了吧!!

WISH大有沒感動一下ㄋ!!

有空我再看看能不能拍到更清楚的!!

网友:
這一張是手機拍的遮波

以下是KODAK SASYSHARE MINI M200 千萬畫素相機拍的

左邊的光跡比較模糊一點,仔細看的話能看的到光跡的位置

左邊波從下方起始時,掃描回波的遮波是在上方

這幾張應該比之前3張清晰一點!!...............   請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