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CR400筆記本最高可以用多少ram

楼主(2012-04-25):
這機原用一條1g ram 行得好慢,想換個買二條ram,應用ddr3或ddr2嗎,應用最大頻率多少,可以用每條2g+2g ram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請多多上Google大神搜尋

http://tw.msi.com/product/nb/CR400.html#/?div=Specification
記憶體        DDR2 667/800, Max: 4GB
只能用DDR2 最高到4G
意思是2G+2G是OK的

网友A:
可用DDR2 800 2GBX2=4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DDR2 800 2GBX2=4GB

謝謝回覆
ram的頻率和主板頻率一樣是最好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ram的頻率和主板頻率一樣是最好嗎

ram的頻率最高800官網有寫
請自行多多使用搜尋功能,搜尋的到就不用在這裡問囉!
既省時間又可以更快解決問題

補充內容 (2012-4-27 10:15 AM):
其實這種人在網拍上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的頻率最高800官網有寫
請自行多多使用搜尋功能,搜尋的到就不用在這裡問囉!
既省時間又可以更快解決問 ...

請給些意見
應換1g+1g或2g+2g 會是用2g和4g都差不多
機系統裝vista home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給些意見
應換1g+1g或2g+2g 會是用2g和4g都差不多

容量要多少? 請自行評估
想想看~ Vista這麼吃資源,要用多少才適合?
答案請自行用頭腦想,或是上Google找

网友:
記憶體不一定非得跟主機板頻率一樣~~
因為那是FSB!!!
也得回頭去看主機板規格書所告知的

ling751am已經在2樓(#2)
幫你找了答案

网友:
建議樓主,這種問題請到YAHOO知識+去發問!!  會有比較好的收穫,

在這裡應該是針對故障維修部分做發問或是提供自己的知識及經驗,

對於這種硬體規格上的問題,自己到硬體廠商去找說明文件就會有答案了

這個論壇是不喜歡直接要魚吃的朋友,而是提供你一個求知的方向而已!!  請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