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a300 插上ac電源進系統後不定時當機

楼主(2012-04-26):
我的toshiba a300用電池都沒事,插上ac電源就會跳掉重開,原本是進開機畫面的windows就會跳掉重開,無法進到系統裡頭,後來爬了文章也換了一顆新的oe 907 大電容,現在情況有改善一點,可以開機進到系統,但是還是一樣不定時的會跳掉,用電池就沒事,不知除了oe 907這顆大電容會產生一直重開機的情形之外還有什麼零件壞了也會這樣,或是我的oe 907原本就是壞的,要如何測量呢?希望有大大願意回覆,我已經爬文爬非常久了,機乎所有相關的文章都看過了,但是就是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求助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
看一下吧...
http://tw.myblog.yahoo.com/vito3 ... 3&l=a&fid=5
基本上要NEC電容就是使用到後來會完全沒容值
所以會變成CPU核心供電不穩定導致CPU進入保護或有不正常的運作
就有電源上的怪異問題
簡單的說~就跟你桌機主機板CPU附近爆電容的意思一樣

狼大有一篇ACER 8920G的有採用示波器測量
而此零件也只能使用示波器測量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8920G

SO...鉭質電容的機子就不會有這類問題...有的一用好幾年
所以一般都是替換鉭質電容來得好
日製又比陸製好
參考看看

网友:
我倒覺得是你的外接電源功率不足的問題居多,要拆開查一下了,內部電容應該升天了??

网友:
感覺也像超級電容沒換好@@".

引用一下十七樓 惠民的話~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8920G

       在大陆这边,只要是专业维修的技术员,没有不知道东芝掉电通病的,甚至于一些直接用户也会自己的在网上淘OE128这个大电容来更换!不过更换OE128这个电容,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说有点难度,一吹就爆并且易引起座子空焊,另外就是OE128这个电容从开始的价格20元/个,直掉到现在5-7元一个,电容质量也出现了问题,主要是很多翻新电容渗在里面,所以即便换了OE128也一样的出问题!这个电容是1200UF,所以维修员用4-6个330UF电容代替他们,这个稳定性超强,基本不会有返修的情况发生!
     我有一个新加坡客户,主修ACER和东芝,他们都有相同的通病,他一个月要消掉我500个330UF小电容!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我散熱膏有重用,風扇也都有清過,但是我的oe907是請別人代焊,用熱風槍吹把原本的破壞掉,也都有重新上錫,但是最後沒有再用熱風槍吹回去,是直接用鉻鐵焊錫在下方的四個接點,因為整排的都有上錫導通應該是沒有問題,焊完後電容的位置有比較高出來一些,不知道這樣的焊法可不可行,六個鉭質電容我也有考慮過,不過網路上也有些人說這樣不行,要用原本的oe907,至於外部電源,指的是變壓器有問題嗎?我試過兩個變壓器結果都是一樣的,但是換過後情況有改善,現在開機進到windows大約五分鐘才會重開,要是用電池就完全沒問題,再次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建議,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我散熱膏有重用,風扇也都有清過,但是我的oe907是請別人代焊,用熱風槍吹把原本的破 ...

如果焊完還有重開機的問題...
那很明顯的就是電容沒焊好或電容品質有問題
簡單的計算一下
CPU的VC電壓為1.0V
CPU消耗大約45~60W
若以45W計算
則表示要電力供應45A才能達到CPU工作要求

而您的焊接或是電容不良...亦或品質不好
容值誤差或鏈波效率不佳都會造成異常

簡單說一下
T牌有A200~A300~M200等機種有這類問題(NEC電容)
A牌有2920~5930~6920~8920~8930等也是這類問題(NEC電容)
其他機種都是採用鉭質電容電未曾發生此種VCORE故障通病情形...
那代用的鉭質電容不比NEC電容耐用??

楼主:
謝謝好奇大大的回覆,我再試著將電容焊好再測試看看,謝謝!

网友:
若是懷疑 OE907 品質有問題,建議先拆掉超級電容,暫時換上 2 顆一般的電解電容,裸機測試來確認問題。

网友:
建議搭配使用,換了907再找地方並兩顆鉭質電容

网友:
健議:維修方向是,【pwm ic】+mos管8pin,因是《充電電路轉換過程有故障》電源輸出功率不足,嚴重會自動重啟,鄙人推論,煩請po照片來判斷!
山頂洞人2012上

网友:
oe907和oe128這兩顆網路上賣的品質都很差

楼主(2012-06-02):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重新將0e907正確焊好後,目前都正常使用中,當初只用鉻鐵焊是不正確的,重新焊過後就不會再重開機了,謝謝各位!

网友:
因為中間看不到的地方也有焊點

楼主:
換好過沒幾個月同樣的問題又發生了,看來真的要串連六顆330的鉭質電容了,還有什麼是要注意的嗎?或是有其它建議,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网友:
用熱風槍取下故障電容時要注意別造成CPU座及其他零件脫焊/空焊
建議是小心把故障電容破壞掉,焊點整理一下後焊上新的鉭質/高分子電容,其容值總和要與原來一樣或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