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路設計LED驅動

楼主(2012-04-26):
我要改一個在機器上的工作燈
它的電源是220的
原來用的是PP燈
現在我想改成LED
而依外型的限制
最多可用30~36顆燈珠
想請教高手
授一實用之電路
感謝

補充內容 (2012-4-27 11:24 AM):
已完工交件了
感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12-4-27 11:25 AM):
完成品在9樓有圖

网友A:
可以用AC LED. 2顆串一起.

网友B:
買一顆全電壓的E27燈泡不是更便宜且方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C LED. 2顆串一起.

因為外型限制住了
所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一顆全電壓的E27燈泡不是更便宜且方便 ?

外型有所限制
所以不行裝E27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型有所限制
所以不行裝E27

CREE LED MR16 3W 白光 6000K 高亮 節能投射燈泡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43507658
LED MR16 專用變壓器 DRIVER 100V-240V 全電壓輸入 DC 12V 輸出 可對應1-6W杯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26110956
這總行吧。
機器設備用成品會比較有質感,收費可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外型限制住了
所以不行

外型是多大,PO出照片可讓網友參考!!

网友B:
用我賣你的模組,CBB 電容用 0.22uF/400V ,並聯此電容放電電阻用 50K/2W,LED以30顆白光串聯, LED限流電阻不變即可。
材料除 50K/2W電阻要買外,其他你應該都有。
用下列模組改一下,我有送你 2組拿來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391&pid=466132

楼主:
改好了
原來的PP燈被我廢了
驅動用3W的恒流驅動110/220通用
燈珠30顆,5個一串,6組並
耗電2.3W,我覺得大部份都被驅動吃掉了
不然單LED的消耗應1W左右

看到零亂的桌面就別在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我賣你的模組,CBB 電容用 0.22uF/400V ,並聯此電容放電電阻用 50K/2W,LED以30顆白光串聯, LED限流電 ...

我算了一下
你這組不錯用
但用在220V可能要串60顆
實在裝不下去
倒是可以請你幫我找燈珠,要白光的
我的快用完了
感謝你還替我傷腦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一下
你這組不錯用
但用在220V可能要串60顆

用這帖公式算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40-1-1.html
CBB用 0.22uF 30顆白光正好。

要自製恒流源而用 CBB 0.47uF,直流側 LM317 電阻用 60 ~75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這帖公式算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40-1-1.html
CBB用 0.22uF 30顆白光正好。

LM317做恒流源成本低廉但效率好像不高,且產生較多熱量,所以LED玩家較不喜歡採用此種方法..

网友C(2012-06-18):
carlos_liu大可以畫一下模組電路圖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rlos_liu大可以畫一下模組電路圖謝謝

那模組上都是SMD的元件
因為做得很小,約2*3公分
除非把它解焊
不然我真的劃不出來
但我想就算有圖
元件也不好買
這驅動我買的單價是50元
你要的話可以賣你幾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模組上都是SMD的元件
因為做得很小,約2*3公分
除非把它解焊

站內不是有很多人在玩 LED 嗎 ??

用 AC 直接驅動 LED !!

套入這個公式就可以了 !!

電容降壓原理和計算公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站內不是有很多人在玩 LED 嗎 ??

用 AC 直接驅動 LED !!

的確是可以
但不適用星光型開關
下圖是我之前作的
僅1W的耗電
使用的元件也很簡單
如下列清單
1N4007  *  4
CBB電容0.47uF * 1
100歐電阻 * 1
100K歐電阻 *1
1A安培保險絲 * 1
LED  *  15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確是可以
但不適用星光型開關
下圖是我之前作的

為何不適用星光型開關呢 ???

你這個電流似乎太低了 !!

一般至少要在 10mA 以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何不適用星光型開關呢 ???

你這個電流似乎太低了 !!

因為星光型的開關上有一顆氖燈
在OFF的狀態下會和LED燈型成一個回路
會使得LED燈在OFF的狀況下仍會有微光

這情型在一般市售的小瓦數LED燈或省電燈泡都會發生
但如顆該開關控制的燈有三個以上
則較不易發生此狀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星光型的開關上有一顆氖燈
在OFF的狀態下會和LED燈型成一個回路
會使得LED燈在OFF的狀況下仍會有微光 ...

你說那個氖氣灯會有微亮 !!

不知線路是怎麼接法 !!

照理不會有這種情形 !!!

(星光開關 , 應該是負載 OFF 時才亮吧 !!)

這樣比較符合邏輯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說那個氖氣灯會有微亮 !!

不知線路是怎麼接法 !!

當我自己作了數十個燈開始把自家的燈都一一更換後
我才發現這個問題
於是我用代換的方式
找出問題的原因確定是在開關
正常來說,
用一般的開關在OFF的狀態下
燈座是0電壓的
但帶氖燈的開關在OFF的狀態下
燈座則會有60V左右的電壓
所以氖燈才會亮
而有些小瓦數的燈在OFF時會閃就是因為這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當我自己作了數十個燈開始把自家的燈都一一更換後
我才發現這個問題
於是我用代換的方式

網路上有解決的方法 !!

剛剛找到的 !!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526087&p=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路上有解決的方法 !!

剛剛找到的 !!

那個方法我試過了
3 W的燈可以
但這小夜燈則是不行的
為此我買了30顆0.1uf 的X1電容

為求証前次說明的狀況
作了下列實驗

用一般的開關於off時,量燈座電壓是0

on時,順利點亮燈光,再看瓦度計為0.9w

用星光型開關於off時,量燈座電壓是52

裝上燈後置於on,也沒什麼問題

但off時,燈還是亮的,只是和on時相比,暗了許多

而用鎢絲燈則沒此問題,氖橙亮度也正常

再回頭看小夜燈,因小夜燈承受了部分分壓而有微亮的狀況,且氖燈也明顯較使用鎢絲燈時略暗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方法我試過了
3 W的燈可以
但這小夜燈則是不行的

你可能要調整一下 ,  並上去的 R 值跟 C 值 !!

C 值改成 .2 的試試 (兩顆 .1 並聯)

讓大部份電流流過這個裝置 !!

則 led 就不會有 off 下發亮的情形 !!!

你的 led 燈電流是多少 ma 呢 ???

看來是很小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