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L Data Storage DVDRW GH15F 不退片維修

楼主(2012-04-26):
來個正面標籤照,這是這次的主角,出廠的日期是2008.07.09

首先當然是上電測試,發現不退片,嗯,非常好,這是我目前唯一會修的項目啊

拆解的過程就不多說了,大家都會,這台也沒啥特殊的設計
不退片的元兇,大多是那條皮帶,目前的修法大概有,換皮帶,三溫暖(浸泡後火烤),在馬達上加紙膠帶
懶人嘛......當然選加紙膠帶

加上後,當然沒修好,依舊是不退片,將上方鐵蓋拆除,上電,按下退片鈕,聽見將要退片的聲響,但是馬上就停了
用退片鈕將托盤脫出,將托盤拉至全開,上電,托盤縮回,確定馬達是好的

是摩擦力太大?或是退片裝置某個零件卡住?將托盤拆下又裝回,還是沒發現問題

將馬達處的小電路板拆下,測量退片鈕,正常,按下後導通,板上紅圈處,還有另外一個微動開關

這個就是這次的兇手,兩個按鈕,其中ㄧ個按下後阻值不為0,是因為這樣才會導致誤動作
認為托盤已經退出至定位,導致沒有退片動作

手邊沒有另一台壞光碟機可以拆件,先用WD40噴上後,狂按,再測量按下阻值,可以到接近0歐姆了,雖然不盡理想,但目前就這樣

裝回,上電,進退片正常,試讀取正常!!!

這是那個開關裝回的正面位置照,經由這兩個開關的按下與否來控制進退片

网友A:
偶更懶,因為使用頻率極低,
想用時,就用挖耳屎棒的另一頭往退片孔戳......

不是GM15F,是GH15F

有時光碟機退出來了,還沒準備好又縮回去,也是因為那顆微動開關嗎?

网友B:
這光碟機也真是夠辛苦了, 已經被大大您修過橡皮圈問題(馬達塑膠輪有貼透氣膠帶), 這次又被您修好開關問題, 又得繼續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更懶,因為使用頻率極低,
想用時,就用挖耳屎棒的另一頭往退片孔戳......

這眼睛

這個我也不知耶....因為那兩顆我研究半天,其實沒摸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光碟機也真是夠辛苦了, 已經被大大您修過橡皮圈問題(馬達塑膠輪有貼透氣膠帶), 這次又被您修好開關問題,  ...

那個橡皮圈,我不確定有沒有問題啊,不過貼上了就懶得撕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