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enuine(捷元)LG701開機畫面顯示異常

楼主(2012-04-26):
之前發過一帖 GENUINE捷元 LG701(銀) 17吋液晶螢幕不過電
後來終於找到故障點修好了,因為這台螢幕是備用機,最近拿出來開機發現螢幕出現異常畫面,異常畫面如下

我有試過將AD板連接TCON的排線拔掉,螢幕開機後背光有正常顯示約3秒,螢幕亮度正常。

螢幕不管有沒有接VGA訊號線,開機時都會顯示異常畫面。

搜尋捷元GENUINE LG701相關維修資料,有找到以下幾個

1.捷元GENUINE LG701半邊無畫面
2.捷元LCD LG701水波紋『維修實例』
3.GENUINE LG701有綠色雜訊.使用一段時間畫面越來越亮
4.Genuine(捷元)LG701開機畫面顯示不良!

但沒有找到跟我的故障情況是一樣的,我有將AD板連接TCON的排線接頭拔出來用酒精擦過,但是螢幕還是顯示異常。
有人有遇到跟我一樣的故障情形嗎,是AD板還是TCON有問題,有人有類似維修經驗嗎。

网友:
看起來~~面板要買單!!

网友:
這個感覺是面板的樣子
是不是要請高手解讀一下這個!
感覺是TCON的線路有斷嗎?

网友:
ad板到t-con的軟排整理一下

如無效~把t-con翻起來看有無異常

如都無異常~面板ng機率有百分之90%

网友:
這是面板本身故障,可能是該列上方排線受擠壓或脫膠(因溫度、濕氣影響等)造成

网友:
哇!!  好像黑瀑布,排線整理無效,百分之99面板掛了,當零件機吧!!

网友:
應該是面板與T-CON連接的排線脫膠了.
可以用手按按看.確認一下.

网友A:
結果如何.有沒有修好.看到這裡就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結果如何.有沒有修好.看到這裡就沒有......

我的維修功力目前無法修復,等有時間再拆開研究。

网友:
面板故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