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的STC 單片機USB ISP 下載板,初學者可以參考!

楼主(2012-04-26):
自製的STC 單片機 ISP 下載板,初學者可以參考!
也是我的學習筆記!

自學單片機也有一段時間,
因為只能利用小朋友和媽媽睡了之後才能作,所以拖了好久才做好,
其實自己也是參考資料翻了好久,看了好久,
在洞洞板上假組了好久,才最終做出來的,
所有的電路原理都是參考STC原廠的DATASHEET裡的電路原理。
STC官網!

製作開始:

一、單片機的選擇:
  目前的單片的知名的大廠有ATMELSTC,當然也有其他廠商有作,但是以這兩個廠牌的單片機在市面上比較容易取得,
  價格也不會太貴,小弟我的選擇是對岸宏晶科技的STC的單片機,主要的理由是因為中文的資源很多啊!
  當然ATMEL的單片機也是很好的選擇,目前版上antluysc雄爸爸,還有其他大仔們,都是愛好者之一啊!

二、連線方式:
  考慮到目前的PC已漸漸的沒有序列埠(Serial port),也就是常說的com埠,所以現在都是使用USB轉com port來使用,
  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Prolific公司的PL-2303HX
  這一顆晶片是USB UART電位轉RS232介面的最經典應用,其實還有南京沁衡電子的CH341
  以及FTDI FT232R,都是這類的應用IC,但是,在使用上還必須加上一顆MAX232作為與單片機電位的轉換,
  這樣一來電路就多了一顆IC,所以也就相對的複雜了一點,後來在對岸的數碼之家,知道有一個專玩單片機的杜洋
  得知了SILIOCN LABS CP2102這個USB UART TO TTL電路的通訊模組,可以直接省略了MAX232,電路也就可以更簡單啦!
  所以,這一次的製作,就是使用CP2102搭成的USB ISP下載板。

三、所需元件:
  01.CP2101模組一個
  02.不要的USB公頭線一條
  03.杜邦端子若干
  04.洞洞版一片至少30x30=900孔
  05.USB插板母座一個
  06.自鎖開關一個
  07.10㎌電容一顆
  08.0.1㎌(104㎊)電容一顆
  09.40pin排針二支(分為20pin的二個,5pin的一個,28pin的一個)
  10.1KΩ電阻二支
  11.0Ω電阻二支,可用跳線取代
  12.LED二支,最好是不同色的
  13.1N4148二極體一支
  14.40pin緊鎖插座一個,最好是中間是窄版的
  15.28pin IC座一個(如果緊鎖插座是窄板的,這個就不用了,因為我沒有窄版的,所以加了這個)
  16.4pin IC座一個,作為晶振電路用的
  17.跳線若干
  以上為下載模塊所需

  以下為復位電路所需,可以不用啦
  01.微動開關一個
  02.10㎌電容一顆
  03.10KΩ電阻一支
四、成品圖示:

謝謝大家收看,
如有錯誤的地方,還請各位大仔用力的指教啊!
謝謝謝謝!

网友A:
又有一位同志加入了!!  開山始祖是 LEGION大喔! FATZEROS大 假如不是現在玩,就要等50歲之後 老婆不理你,孩子大學去那時候才有全時玩, 我用的是STC 實驗板需要程式的話講一聲我把 C的程式傳給你,要"講座"我也有...這是花錢和自製的差異!!
後續要做的是 顯示模組 和鍵盤輸入模組...

网友B:
沒學過單晶片,所以不知道這是做何用途???

也沒電路圖可以參考,不過還是謝謝先進提供寶貴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有一位同志加入了!!  開山始祖是 LEGION大喔! FATZEROS大 假如不是現在玩,就要等50歲之後 老婆不理你,孩 ...

阿乾兄,客氣啦!
我也買了二張實驗板的啦!
才想問你要不要程序咧?
謝謝謝謝!

再來就是1602的時鐘啦!
我會慢慢作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學過單晶片,所以不知道這是做何用途???

也沒電路圖可以參考,不過還是謝謝先進提供寶貴資料!! ...

電路圖,其實stc官網的單片機datasheet都有,
下載回來看一下就行了,他的電路圖不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兄,客氣啦!
我也買了二張實驗板的啦!
才想問你要不要程序咧?

fatzeros大:
   告訴你好消息,雄爸 已經把線路LAY的很棒了,所以你要做1602的話 向他徵得同意後就可以自行輕易的完成1602的時鐘溫度計了...

楼主(2012-06-15):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是STC12C2052AD 系列也可以用這個下載版嗎?

開始想要來重新學習單晶片

如果是完全彷製不動線路的話,是不行的,要自己跳線一下,
可以參考STC 12C2052AD的datasheet在第14頁
這一顆mcu的rxd和txd腳在第二和第三腳與p3.0及p3.1共用,
你自己可以更動一下腳位,或是跳線一下,就可以啦!
另外,12C2052AD好像有內建XTAL,可以省去晶振電路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