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工具儀表] FLUKE PM3380B 開箱

楼主(2012-04-26):
感謝 M 大便宜的價格優惠 給我.
M大在論壇很優惠很多 不錯的儀器給屁酷的網友
再次感謝他
拿到東西當然也是要 拆一下 看看 大致內部 雖然不懂..
所以不敢亂動裡面的東西 頂多 觀察有沒有異樣.
觀察一下 有沒有 安納

打開 夢幻的機子 ..
挖...撞到囉..獲運還真暴力..
拆開內部好像 是台電腦..

連固定 印相館的樹膠也斷了
不影響 ....
這在幹麻用的

這台有 直讀 電壓 跟頻率的 功能碼?...

後面也斷
手把內凹...所以很難 拆開 之後
把它拉回

PW 的鍵 因為撞到 所以很緊 按下去 彈回來很慢
拆開 再調整後 就 OK..

電池...還是有牌子的 雖然沒電..

比我那台66 的功能多很多 還有很多功能..都在研究中
後面 還有 電池 要裝上電池1.5V*2 就可以記憶..
這台 粉多 ~功能... 都不會用..慢慢學習中....

感謝 M大 給的價格 優惠

网友:
用技術本位大大的方法.衛生紙在裡面鋪上後點上快乾.應該就可補強,要先擦乾淨喔

网友:
應該不是新竹貨運。

新竹貨運比較小心。

楼主:
問一下 我網路上找不到 說明書~這說明書 好找碼?

网友A:
http://www.54535.com/jishu/down/321.html
是這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54535.com/jishu/down/321.html
是這個嗎

可以參考 就好 ~謝謝 DAVE 大大

网友:
那麼多台波波~~@@"

网友:
carzy1kimo大物品摔成這樣,應該可以要求修復吧!是那一家貨運阿,

网友:
好可惜喔!摔破了...

不然整理一下打個蠟會像新的一樣喔!!!

黏一黏看看能不能恢復,不然黏起來後,加個加強用的塑膠片,或用8字環鎖起來,應該會好很多~~

网友:
真的很可惜!這也是為什麼貴重儀表要自取的原因。

网友:
果然很高級,看得出來也都是NCC 日系電容,可惜很貴的一台,撞傷了,不過功能還是很強大!
字幕都是英文,英文要夠強才行了!
電池是飛利浦的,看起來還不算太差!

网友:
真的很可惜!讓我有咩咩被別人把走 的沮喪感
FLUKE是PHILIPS集團旗下的儀器部門子集團  前身就叫PHILIPS
所以裡面一大堆PHILIPS 的 DNA

[這台有 直讀 電壓 跟頻率的 功能碼?]...有啊
操作面板區 的[CURSOR]
[CURSOR]  我勉強翻成  [遊標模式切換]
和其左右兩個旋紐 玩一下  看看哪些數值(以及兩條虛線)有變化
助您第一次把咩咩就上手

操作面板區  橘色鍵的[ANALOG]  看了真眼紅  這台是數位/類比雙模式的示波器

                  觸發TRIGGER區 的[RUN\STOP]鍵  更是眼淚滾下來   可以捕捉波形停留
                   配合[SINGLE]  和觸發TRIGGER LEVEL 調整  可以捕捉一閃即逝的波形
                    (例如  POWER/燈管...因為進入保護而一閃即逝  前的波形
                              捉AUDIO 開機 POP NOISE  Vcc/...的時序波形
                             你還可以比較 POWER  PG_PowerGood/Vcc 的時序波形 )

PRINTER/PLOT  印表機/繪圖機
      ===>是使用 GB-IB介面的印表機/繪圖機    這類型的配製  不會有磁碟機
      就用數位相機   將波形照相吧

羨慕啊~~羨慕啊~~

网友:
這部已經算是全數位化直讀機種,只差顯示仍是採映像管

网友B:
C大抱歉~~這家貨運一直配合~不知道會這樣~不知道之前其他人是否有一樣的狀況~~~下次還是黑貓好了~~會選這家是因為他會來我這收~~~@@~~

网友:
用CRT的Scope一般較重,包裝時 一定要用六面包裝的方式,也就是上下與四面皆用1cm以上的保麗龍包覆起來,若能用2cm更好,尤其較重的機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大抱歉~~這家貨運一直配合~不知道會這樣~不知道之前其他人是否有一樣的狀況~~~下次還是黑貓好了~~會選這家 ...

還有下一次???
是指還有機會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還有下一次???
是指還有機會嗎?

噗噗~~等我要退出電子的時候~我的就交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一下 我網路上找不到 說明書~這說明書 好找碼?

http://www.fluke.eu/comx/manuals.aspx?locale=auen&pid=2865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噗噗~~等我要退出電子的時候~我的就交出來了~~@@

看你把FLUKE推出來時,我還以為你要退出痞酷江湖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把FLUKE推出來時,我還以為你要退出痞酷江湖了呢!!

D大~~我才初學~~要學習的還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噗噗~~等我要退出電子的時候~我的就交出來了~~@@

照這樣來說.....
我應該是等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照這樣來說.....
我應該是等不到了.....

依我所知,還是有機會的。。。。。。
就是拜託他退出電子維修,那就還有一台FLUKE會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我所知,還是有機會的。。。。。。
就是拜託他退出電子維修,那就還有一台FLUKE會釋出~~~ ...

就目前的情況看來.....
只能說....
希望渺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噗噗~~等我要退出電子的時候~我的就交出來了~~@@

交出來?檳榔交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把FLUKE推出來時,我還以為你要退出痞酷江湖了呢!!

minyau退出痞酷網?不准!
那兩台Fluke對minyau只是C咖,他還有B咖,甚至A咖還沒端出來。

他的A咖我正在緊密監控中......。

网友:
這麼好的東西 ~~ 實在可惜 !! 看了我的心都痛 !!

前幾天也是運送電腦 , 結果面板固定螺絲全都斷 !! 二話不說 打電話 客訴 !!!

一星期過後  , 電腦的外殼 , 全部都換新了 !!

就像換了一台新電腦一樣 !!!

這才是一家有規模的宅配 , 應有的態度 !!!

网友:
FLUKE PM3380B 200MHZ~~小弟剛入門才買40MHZ(本來是要買20MHZ,廠商沒貨)
希望可愛大可以維修發文,讓我們多多學習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