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請介紹可以訂做自耦變壓器的廠商

楼主(2012-04-26):
各位先進大家好,
現在在下有一個自耦變壓器的需求如下,苦於找不到廠商訂製,若有可以介紹的,麻煩各位大大介紹.
目前需求為1~2顆.

相數:單相
一次電壓: 200V,220V,230V,240V
二次電壓: 230V
二次電流: 20A
容量 : 4.2 kVA
其他: 一次與二次之間須有靜電遮蔽.

以上,麻煩各位.

网友A:
我可以介紹長期幫我繞製變壓器的廠商,他們在台中,需要的話我再把電話給你。

不過自耦何來二次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介紹長期幫我繞製變壓器的廠商,他們在台中,需要的話我再把電話給你。

不過自耦何來二次側? ...

Wish大,麻煩您惠賜電話.
至於"二次側"是在下外行寫錯了吧...在下是要表示"輸出"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介紹長期幫我繞製變壓器的廠商,他們在台中,需要的話我再把電話給你。

不過自耦何來二次側? ...

是否要發起隔離變壓器定作? 目前網購的價錢很難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麻煩您惠賜電話.
至於"二次側"是在下外行寫錯了吧...在下是要表示"輸出"的意思.
謝謝 ...

已回覆到你的短消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否要發起隔離變壓器定作? 目前網購的價錢很難接受.

下面有我目前使用的隔離變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52-1-3.html

在台灣隔離變壓器定製只能保證品質,價格應該是壓不下來。
對岸定製受到運費是以重量計算,一定也不划算。

不過我還是幫大家問問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我目前使用的隔離變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52-1-3.html

自耦變壓器 輸入電壓: 200V,220V,230V,240V
                輸出電壓: 230V /20A

可不可以利用
無段自耦變壓器   輸入電壓: 220V
利用無段調整 補償輸入 ( -10%  ~  +10%)   輸出用電表再確認

如果OK  那麼這個現成的  應該可以吧
http://www.cpu.com.tw/kh/trans/trans_v/trans_v.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耦變壓器 輸入電壓: 200V,220V,230V,240V
                輸出電壓: 230V /20A

這種是調壓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