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10R0與100貼片電阻?

楼主(2012-04-26):
各位大大好~~
小弟剛入門不久~
想請問下~~同樣10歐姆貼片電阻~
10R0 與100  有什麼差異?
若10R0 量測為30歐姆,是否要更換??

楼主:
eson0724 大大~~非常感謝您~
又多了解一種E96電阻了~~
但小弟不才~小弟主要問題是:10R0 與 100 的差異~
後來小弟有上網查到 10R0 似乎是耐衝擊晶片電阻~
因為這顆電阻是用在電壓調節IC的GND引腳,再與其它元件之GND串聯~
難怪我在量時明明是GND, 但都有30歐姆值~
但奇怪的是10R0 明明是 10歐姆,為何拆下量是30歐姆,誤差有那麼大嗎?
因小弟懂得不多,想請教下這類相關問題~

网友:
明明是 10歐姆,為何拆下量是30歐姆,誤差有那麼大嗎?
可能原因:
(1)您的電表有問題
(2)那電阻壞了
(以上提供參考)

网友:
可參考wish大 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8535-1-1.html

一般用法: 100 指5%  10R0 指1% 精密電阻

電阻故障特徵
http://bbs.pigoo.com/thread-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