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開發工具安裝程式有問題

楼主(2012-04-26):
附圖(2.3.4)是友人帶回PIC開發工具,只是PICprogram安裝卻有問題(下圖),請問有人可以解惑嗎?

网友A:
原軟體是否是簡體版而不是多國語言版
請搜尋AppLocale就有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B:
TABCTL32.OCX檔可能要另行用regsvr32注冊.或是找不到TABCTL32.OCX檔
把TABCTL32.OCX複製到c:\windows\system32\ 下.
再用命令列模式,到system32下執行 regsvr32 TABCTL32.oc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軟體是否是簡體版而不是多國語言版
請搜尋AppLocale就有你想要的答案

感謝回覆指教! 好像不是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BCTL32.OCX檔可能要另行用regsvr32注冊.或是找不到TABCTL32.OCX檔
把TABCTL32.OCX複製到c:\windows\syste ...

您好!!謝謝您的指教!!
照方法執行後又出現訊息如下!

网友:
安裝程序可選英文的話, 不要用中文
不然裝個簡體版的OS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謝謝您的指教!!
照方法執行後又出現訊息如下!

要有系統管理員(Administrator)的權限才可以註冊.
"在命令提示字元" 點滑鼠右鍵, 點"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以下是範例,注意命令提示字元視窗的提頭是"系統管理員"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系統管理員(Administrator)的權限才可以註冊.
"在命令提示字元" 點滑鼠右鍵, 點"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 ...

感謝您! 我是用系統管理者登入windows
還是失敗!!

楼主:
剛剛嘗試搜尋錯誤代碼0x8002801c, 並由上面教的方式去做,果然成功安裝了,現在執行PICprogramer.exe 後已經可以進入程式了, 但是由顯示結果上看來還是如2樓fks網友所說:[原軟體是否是簡體版而不是多國語言版
請搜尋AppLocale就有你想要的答案] 等一下再來試試!!

楼主:
有點失望,經過fks網友所說搜尋AppLocale並照樣執行了程序,可是並沒有解決亂碼問題.

网友A:
請問該軟體是支援那些版本的作業系統,該軟體的全名、版本、原廠網站可以告知嗎,看有沒有人有用一樣的東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我是用系統管理者登入windows
還是失敗!!

雖然KUO帳號是屬於系統管理員,但真正擁有註冊權限的只有Administator.
你可以發現你的命令提示字元視窗是沒有系統管理員抬頭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KUO帳號是屬於系統管理員,但真正擁有註冊權限的只有Administator.
你可以發現你的命令提示字元視窗是 ...

謝謝 RICKY 大 , 現在已經可以執行該程式,  只差有一些亂碼而已 勉強還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該軟體是支援那些版本的作業系統,該軟體的全名、版本、原廠網站可以告知嗎,看有沒有人有用一樣的東西 ...

謝謝您! 該程式沒有說明支援那些版本的作業系統, 全名是[PIC16F87XA程序下载软件 V5.1],
包含程式內容如下..

楼主:
經過高手指導,執行下面步驟,就可以正常顯示了(PIC-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