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obe Acrobat X Pro的網頁轉換功能可以用在Google Chrome上嗎?

楼主(2012-04-27):
如標題最近剛接觸Google Chrome覺得還不錯用.但當想把網頁轉成PDF檔時卻不會用.不像IE我直接點Adobe Acrobat X Pro的轉換功能就行了.有哪位大大熟Google Chrome的知道如何使用嗎?

网友A:
基本上....軟體沒支援就不行....

Google Chrome很好用~~但為了避免多餘的不必要因素
這套幾乎都不支援外掛系統...就算有~掛多了..
你不覺得漏洞就變多了嗎?

网友B:
1.你可以自己找,在這裡…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 ... rce=chrome-ntp-icon

2.你可以選我推薦的,但有浮水印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 ... rce=chrome-ntp-icon

以上均需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以得最佳瀏覽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軟體沒支援就不行....

Google Chrome很好用~~但為了避免多餘的不必要因素

恩~瞭解了.謝順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可以自己找,在這裡…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search/pdf?utm_source=chrome-ntp-icon

windata大我有找過但找不到看來就是沒支援了.來試試你推薦的吧.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ata大我有找過但找不到看來就是沒支援了.來試試你推薦的吧.謝啦

看來我的說法造成你的誤會了

我回答的『自己找』是指『但當想把網頁轉成PDF檔時卻不會用』
你可以自己在這茫茫store海裡面挖寶

也可以直接使用我目前使用中的

网友C:
請試 :
網頁中,右鍵列印--->目的地--->另存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試 :
網頁中,右鍵列印--->目的地--->另存PDF。

這個方法不錯ㄛ~感謝H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