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JG191 不開機

楼主(2012-04-27):
HANNSTAR JG191開機無畫面,綠燈恆亮,有高頻聲

這是三合一的板子,對新手的我來說是很大的困難

1.首先檢查測試燈管,正常

2.板子無明顯異狀,先換掉大電容,懷疑高壓電容有問題,拆下電容,問題來了,我以為四顆都是同樣規格的,結果是N27 3KV*2,5 3KV*2,請問大大,應該是那個位置是那個電容?另外5PF高壓電容少見,可以用其它規格代替嗎?

网友A:
怪了~
你自己上傳的圖照,不是可以明白的比對嗎?

紅圈內:

网友:
要先確認故障狀況,是無過電還是無背光??

网友B:
C905 C918 -- 5P
C902 C916 -- 10P(或是27P)

C822 C823 C907 C922 4顆電容器換掉,
底板的"每一個焊點都要補錫重焊" <----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面板LVDS接口的屏線清潔.

如果還是無法正確點亮燈管:
檢查AP9977
檢查燈管
檢查OZ9932
檢查高壓電容
檢查高壓線圈
以上是依照故障機率高低排序

网友C:
這張3合1背光點不亮多是那4顆小黑豆或變壓器故障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了~
你自己上傳的圖照,不是可以明白的比對嗎?

大顆看起來像27PF,小顆的像5PF,不過怕比對錯誤,所以想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905 C918 -- 5P
C902 C916 -- 10P(或是27P)

感謝海洋大教學,回去再按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張3合1背光點不亮多是那4顆小黑豆或變壓器故障居多

感謝wson0724教學,回去再測量試一試。

网友:
順便幫我看一下小黑豆的電晶體編號一下,我有2台JW191,應該要備料了??  謝謝!!

變壓器測量一下,如果是變壓器壞,改公版比較快?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HP15吋,P+I版,背光會閃爍,

檢查易故障零件,所有電解電容都拆下測量,也換掉高壓電容,

結果無效,上電變壓器就ㄘㄘ叫,拆下測量,沒斷也沒燒掉

上面2科變壓器就是阻抗值有些許差異,因而造成有一邊燈管只點一半

,該變壓器只使用到4隻腳

2隻一次側2隻二次側,手頭找不到這種,索性直接改高壓公版下去點,

整理這台光查線就搞了快4小時,改公版加拆掉原本的高壓區零件(含貼片元件全拆),

連同組裝測試,前後不到2小時,原本以為是軟的,所以沒拍照,沒法發維修帖了

一般我遇到的背光不亮情形,會燒高壓電容狀況反而不多見,

一般會燒高壓電容,這種故障狀況很好分辨的,

高壓電容不是變黑,就是整顆燒焦、燒到變炭,查修時除了高壓電容更換也要檢查變壓器,

僅供參考!!  祝你維修成功!!

盧大!!也快有生意做了!!我的公版快用完嚕!!......................

這幾天單位內部也壞了不少台電腦,要準備備料了............

楼主:
4顆小黑豆

C945P剛好被電容擋到,所以這個角度看不到。
L7BL05查不到DATASHEET,可能是老花,看不清楚了,這幾顆測量都正常,除了L7BL05。

楼主:
按照海洋大的經驗法則
將4顆電容換新
底板的每一個焊點都補錫重焊
AP9977GM換新
OZ9932GN換新
高壓電容換新
高壓線圈對比測量是好的
按鍵板上的按鍵全部換新(有阻值)
大電容也換新
全部完成後,外接燈管,上市電,開機,燈管亮了,不過只亮了7秒,就自動熄掉,LED也跳成黃燈
再關機,開機,燈管亮7秒後,一樣自動熄滅,亮黃燈
2N7000測量是好的,也沒有備品所以沒換新,到此沒法度了,問客人要不要等,到對岸買一片回來換了。

网友D:
1.燈管亮了,不過只亮了7秒---確定VGA有沒有訊號來
2.確定VGA有訊號--查查高壓啟動 ON/OFF 電壓是否為 ON (高壓啟動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燈管亮了,不過只亮了7秒---確定VGA有沒有訊號來
2.確定VGA有訊號--查查高壓啟動 ON/OFF 電壓是否為 ...

因為只是測試高壓的功能是否正常,所以訊號線沒接,面板屏線也沒接,按鍵板也沒接,回去後再試了,謝謝chlu大提醒。

网友:
沒接訊號會熄掉是正常的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4顆小黑豆

L78L05  三端子 正5v穩壓

楼主:
謝謝ESON0724提醒,忘了這塊是三合一的板子,誤把它當成是單純的高壓板測試,以為高壓還是有問題,剛才下班回來,接上訊號線、按鍵板、液晶屏開機測試,已經開機一小時正常。昨天我是分二次測試,第一次是將4顆電容換新、底板的每一個焊點都補錫重焊、換大電容(因為有高頻聲),這時候測試已經可以亮燈7秒了,後來換的AP9977GM跟OZ9932GN,應該是好的。謝謝大大們的幫忙,完修這台三合一板子的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