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得解決方案]門鈴電路,二個問題

楼主(2012-04-27):
照片中,電阻
左上角那一顆為『褐灰紅金』
R122 指的是『褐紅紅金』,有兩顆
563 是『綠藍橘金』

1.照片中,綠色的那一顆是什麼東西?

2.此電路的輸入電壓為多少?

自問自答
2.
根據父親大人所言,使用電壓為 110v
但是裡面使用的電解電容均為 10v 耐壓
這樣送電進去不就會直接放煙火?

感謝各位相助 m(_._)m

==================
等待實做中…

网友A:
綠色那顆應該是電容吧 !! 如果我沒記錯 !!

那個電路用電阻限流再經過 二極 半波 整流

電壓大概是 9V 左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綠色那顆應該是電容吧 !! 如果我沒記錯 !!

那個電路用電阻限流再經過 二極 半波 整流

恕我愚味

請指教『用電阻限流再經過 二極 半波 整流』後
電壓怎麼會是 9v 呢?

========================================
再一個問題:火線應該接於下面那條線,有電阻、二極體負極,是否正確?

网友:
電路畫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恕我愚味

請指教『用電阻限流再經過 二極 半波 整流』後

AC 110v 經半波整流後 成為 脈動直流 約 50V
再經過電阻限流分壓而來 !!
實際的計算方式 , 小的功力不足 , 只能提供我知道的 !!!
大概原理 !!!

再一個問題:火線應該接於下面那條線,有電阻、二極體負極,是否正確?

既然是 AC 輸入的就沒有區分 !!!

网友:
dc9V的用的,R降壓後D半波整流C濾波,因限流近9V(不宜長時間運作因沒穩壓,電壓會隨R溫度上揚而升高燒燬)

网友:
門鈴電路好像就是電子鳥的電路,把電壓加高一點就變成那種聲音了....綠綠的那棵是電容沒錯。

网友:
零件面與焊錫面的對照圖.

网友:
帖子只能補充了 , 無法再編輯 ???

网友B:
AC 110v 是RMS 值
經半波整流後 峰值電壓  110Vrms *1.414 ~=  150 Vp
先把 半波整流後 的 振盪電路  視為  一個  等效電阻
接下來就看 這個 等效電阻 與 限流電阻  兩者的分壓
調整  限流電阻 之電阻值   使   等效電阻   的分壓 為~= 8~9V
還是可以達成目地
(   限流電阻   應該正名  為分壓電阻  )

通常半波整流後 加了那個470UF濾波電容後 使等效電阻的分壓  再減小
主因是  RC(分壓電阻 1.8K   濾波電容470UF) 充電延遲 ~0.8秒 >> 50倍 的 16.6mS(60Hz)
因此 會再次調整分壓電阻

==> 老實講  通常都是用 [試誤法]  慢慢去調 這個分壓電阻
使振盪電路//濾波電容的分壓 為~= 8~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 110v 是RMS 值
經半波整流後 峰值電壓  110Vrms *1.414 ~=  150 Vp
先把 半波整流後 的 振盪電路  視為 ...

半波整流是0.707(1.414是全波整流)
電子學上鳥鳴等效電路就像是分壓電阻(一般這R還是稱限流電阻)

网友:
1.8K電阻與電子鳥負載RL_EEBird,對於整流後的脈動直流而言,可以看成是兩個分壓電阻.

而1.8K電阻與電子鳥負載RL_EEBird,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互為限流電阻.

在應用的角度來說,1.8K就是電子鳥負載RL_EEBird的限流電阻.

而單純對於電子電路而言,電子鳥負載RL_EEBird也是1.8K的限流電阻.

這樣會不會太嚼舌了,其實稱做什麼,應該是看對什麼對象說的,這樣應該簡單多了.

如果用畫圖來標示就更容易了解了,知道的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不知道的就以Simon的圖多看幾次,先這樣,有看不懂的再說吧.

网友:
這個電鈴由於用半波整脈沖很大 , 那個電解容很容易故障的 !!

而且也不宜長時間通電 , 叫到最後那隻鳥 可會叫不出聲音來 !!

网友:
謝謝jeanshyen兄的提醒,我再看了一下在8#的板子,因為零件面與焊錫面是相反的,發覺焊錫面的電晶體忘了換腳位,現在已修正.

:

修正後的電晶體腳位 .

楼主:
那改善方式,是不是我想的這樣呢?

1.改全波整流 or 橋式整流
2.加大濾波電容容量與耐壓值

改電容後,會影響『等效電阻』的阻值嗎?

m(_._)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改善方式,是不是我想的這樣呢?

1.改全波整流 or 橋式整流

不能改成全波整流 or 橋式整流  電壓也會改變 !!!   ------> 這段話好像不正確 ???  電壓應該不會改變才對 !!

[加大濾波電容容量與耐壓值]

(指的是 470uF / 10V 那顆)

這倒是可行方案 !!!

网友:
全波整流 = 橋式整流

半波改全波後電壓是會改變沒錯

网友:
220V無變壓器12V100mA.
http://electroschematics.com/3752/transformer-less-power-supply/

110V/220V無變壓器,輸出電壓和電流自定,自動計算零件數值.
http://home.so-net.net.tw/chufam ... s/Transless_Pwr.htm

MicroChip AN00954A,無變壓器RC計算
Transformerless Power Supplies: Resistive and Capacitive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954A.pdf

网友A:
既然搞不清楚 , 那就來做個實驗吧 !!!

1. 使用變壓器 AC 110v -----> AC 9v

2. 一顆二極體 IN4001  及  橋式整流子一個

3. 1k 電阻  LED 一個

4. 3300 uf  / 16v 電解電容一顆

[ AC 9v 實測電壓 !! ]

[ 使用的 9v 變壓器 ]

首先我們接好電路 , 如果使用半波整流 , 空載下測量直流電壓 得到 13.05 v  , 在加上負載後得到了 12.61v  !!!

[半波空載]

[半波加載]

[半波加載]

將電路改接成橋式整流方式 , 同樣的在無載我們得到了 12.51 , 加上負載後得到了 11.92v

[橋式空載]

[橋式加載]

[橋式加載]

實驗結果 電路由半波 改橋式 電壓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

AC 9.748V 經整流後 = 9.748v x 1.414 = 約 13.78  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搞不清楚 , 那就來做個實驗吧 !!!

1. 使用變壓器 AC 110v -----> AC 9v

輕載  滿載  是有很大的差異滴唷
因為你用的是LED (輕載)
所以感覺不出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搞不清楚 , 那就來做個實驗吧 !!!

1. 使用變壓器 AC 110v -----> AC 9v

用示波器看漣波就知道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輕載  滿載  是有很大的差異滴唷
因為你用的是LED (輕載)
所以感覺不出來

這個我知道 !! 但就電壓來看 , 是沒有多大的改變的 !!!

主要是補充電能的時間拉長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漣波就知道差異

就 [漣波] 來看 , 當然是差很多 !!!

在怎麼說 半波 的 功率 是不可能大過 全波 !!!

這個實驗主要是看 [半波]  跟 [全波]  電壓上的差異 !!!

AC  全波  會 減去 二極順向壓差  1.4v
AC  半波  會 減去 二極順向壓差  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