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ERMASTER GX550W有過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2-04-27):
POWER 基板上外觀都很正常,電容也沒凸起爆漿,5vsb(紫)有電壓 5.2v
可是測不到3.3v壓,sb540有換過還是一樣,要把電容都換掉嗎?

補充內容 (2012-4-28 12:48 AM):
無短路 ps-on 4.75v  5vsb 5.15v
短路無負載 +3.3為3.42v/+5v為5.8v/G(灰)為5.08v/P(紫)為5.15v/+12v為12.06/-12v為11.53
      有負載  3.42/5.02/5.02/5.15/12.20/11.74v

网友:
把電容都換掉 之前
有量過PG 信號嗎 ?

网友:
版大
小弟如果沒記錯
酷媽的GX系列的POWER是保固5年的POWER說0.0.....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是新手 PG是指那個點 謝謝大大回答
沒錯是五年保固 手癢就把它拆了清除灰塵  保固就.....一言難盡

補充內容 (2012-4-28 01:55 PM):
PG信號 0.3V  短路5.08V  負載5.01V

网友:
...PG信號 0.3V ...
不太正常
(PG 是 Power Good信號)   請參考這一篇
[求助]準系統電源供應器L&C LC-8300SFX無Power Good[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4280-1-1.html

网友:
量的到各點電壓,已經有啟動了阿????

是你的主機有問題,不是POWER壞吧!!????????

楼主:
主機板好的換新POWER OK
另外請問一下 TPS3510P 電壓問題
通電 第3腳 4.4V  第4腳 4.7V 第7腳 4.2V
短路 1腳1.45V 2腳0V 3腳0.25V 4腳0.05V 5腳2.78V 6腳5.02V 7腳10.51 第8腳5.09-0.14
謝謝前輩指教
目前出現開機到XP畫面就自動關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