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國際牌液晶電視TC-32MTG此畫面是那裡出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2-04-28):
(請教)各位大大...國際牌液晶電視TC-32MTG ,此畫面是那裡出問題,開機3分鐘後畫面就故障

  畫面有2個故障 ,1個是內偏光膜變質,另外1個故障畫面,不知道是AD板故障,還是T-CON故障,請教... 各位大大...謝謝

故障畫面
正常畫面
故障畫面
正常畫面
正常畫面
故障畫面
此目錄,電視故障時,(畫面不變一直多正常)

网友A:
好像內外偏光膜都壞要正一大要貼嗎要貼可以拿過來我幫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內外偏光膜都壞要正一大要貼嗎要貼可以拿過來我幫你看

阿智大你好..要修好另外1個故障畫面, 在換偏光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智大你好..要修好另外1個故障畫面, 在換偏光膜

顏色異常,,,, 進入工廠模式 , 調校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顏色異常,,,, 進入工廠模式 , 調校一下吧!!!!!

YSHQQ大你好...因該不是進入工廠模式 , 調校問題 ,此機開機畫面正常,3分鐘後畫面就故障, 給它關機,馬上在給它開機,畫面正常,3分鐘後畫面就再度故障

网友C:
t-con的成份居多,用公板釐清故障點,就不用再那裏你猜我猜大家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的成份居多,用公板釐清故障點,就不用再那裏你猜我猜大家猜

盧大你好..用公板釐清故障點( 庵哪嘛係鄔哩),可能t-con NG的成份居多

网友D:
顏色異常! TCOM
該機有用V320B1大板.或小板
上偏白! 偏光模快掛!

网友:
建議先檢查 T-CON 2.5V 3.3V 及升壓給面板的電壓是不是會變化(開機到畫面變化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顏色異常! TCOM
該機有用V320B1大板.或小板
上偏白! 偏光模快掛!

lcd大你好...此機是用大板320B1-C
chlu大你好...先檢查 T-CON 2.5V 3.3V 及升壓給面板的電壓是不是會變化(開機到畫面變化時),好的我測試看看

网友D:
建議你換一片比較快!不是2.5 3.3 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你換一片比較快!不是2.5 3.3 問題!

lcd大你好...你好像有對策,可否告知..謝謝

网友E:
這塊T-CON板的"橘子電路"很容易故障.

网友:
建議你換一片.知道故障處.你也沒IC空談!

网友:
現在t-con的芯片幾乎都有,除了主芯片,所以還是可以維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塊T-CON板的"橘子電路"很容易故障.

海洋大你好.什麼是橘子電路.是印刷電路嗎?
lcd大你好.謝謝你的建議. 如果不行在換.努力中
盧大你好.是懷疑AK25766GB  NG,

网友E:
橘子(台語)電路就是GAMMA電路啦.
GAMMA電路控制液晶分子扭曲的角度,
當GAMMA電路其中一組電壓或是多組
電壓錯誤,液晶分子扭曲的角度就會不正確,
深入一點的講法,GAMMA電壓就是控制
顏色的白色到灰色到黑色(光線的量),也就是
大家常講的灰"階"電壓,講到這個"階"也就是表示
灰階電壓如同階梯一樣由最高電壓(GAMMA1)
開始遞減一直到最低電壓(GAMMAXX),
大家都爬過樓梯吧,當從樓上要到樓下,樓梯
是很順的由高往下,當其中一個階梯突然變高
或是變低,後面的階低又開始正常,那麼下樓
的時候勢必造成很大的不方便,灰階電壓也是
這個道理,電壓必須由高開始漸漸往下走,當其中
一組電壓突然升高或是突然降低,那麼液晶分子
扭曲角度就會發生錯誤,光線的量錯誤又透過外層
的濾色片,人眼看見的顏色就不是正確的顏色了.
GAMMA基礎電路非常簡單,有空再跟大家聊聊
基礎架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橘子(台語)電路就是GAMMA電路啦.
GAMMA電路控制液晶分子扭曲的角度,
當GAMMA電路其中一組電壓或是多組

感謝海洋大的講解, 這個T-CON再內部,要測量GAMMA(伽馬)電路電壓,還真的不是很方便,努力中

网友E:
這塊T-CON可以不跟液晶玻璃連接而進行維修,
也就是拿出來跟屏線連接就可以開機測量
各點電壓或是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塊T-CON可以不跟液晶玻璃連接而進行維修,
也就是拿出來跟屏線連接就可以開機測量
各點電壓或是波形.

感謝海洋大,這招真管用來去努力

网友:
大家都認為是t-con的問題,以其打開視訊盒後,觀察內部的IC是否有過熱、電容是否有暴漿,或是雙角伏起,這就是我原本想告訴各位:油化變色,不要執著於T-con,視訊盒也要稍微檢查,這是小弟的淺見!

网友B:
您的電視主機, 應該只有偏光膜不良, 和電容濾波不良,,, 而已!!!!!!!!
三分鐘變顏色, 是第四台 5C2V 訊號微弱吧!!!!!!! ( 您接很多台齁!!!!)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電視主機, 應該只有偏光膜不良, 和電容濾波不良,,, 而已!!!!!!!!
三分鐘變顏色, 是第四台 5C2V 訊號微 ...

林大及YSHQQ大你好...抱歉我沒有講清楚 這第5及6張圖是VGA信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林大及YSHQQ大你好...抱歉我沒有講清楚 這第5及6張圖是VGA信號

正一大,,,,,, 那第七張呢?????  OSD 不是都一直是 " 好的嗎????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大,,,,,, 那第七張呢?????  OSD 不是都一直是 " 好的嗎???? " 。

YSHQQ大你好...請問第七張OSD 一直是好的, 代表T-con是好的嗎?不了解才此一問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HQQ大你好...請問第七張OSD 一直是好的, 代表T-con是好的嗎?不了解才此一問 ...

正一大,,,,,,  OSD 是 On Screen Display 的縮寫 。
           那第七張圖片 , 顯示都能正常了 , 那想必問題不在 T-CON 了 !!!
                 如有 AD 主機板替換查一下, 可否解除 ,,,,,,
   因第七張圖片, 是有波紋干擾, 主因來自,, AD 主板接觸不良,,, 空焊,, 電容漏電,  電流不足所致!!!!!

    沒有板子的話 ,  那就全板補一下焊錫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大,,,,,,  OSD 是 On Screen Display 的縮寫 。
           那第七張圖片 , 顯示都能正常了 , 那想必 ...

YSHQQ大你好..了解謝謝

楼主:
RE: (請教)國際牌液晶電視TC-32MTG此畫面是那裡出問題(已完修)

最後換上一片T-CON 就OK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助.......標題不知如何修改(以完修)

网友F:
有可能與這問題點一樣開機後10分鐘變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與這問題點一樣開機後10分鐘變暗

感謝chlu大..提供http://bbs.pigoo.com/thread-32937-1-1.html是很像在研究

网友:
我覺得t-co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