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星SAMSUNG SyncMaster 940nw 19吋液晶螢幕故障維修

楼主(2012-04-28):
型號
開機無畫面(電源藍燈一閃一閃)
P/I板電容目視一堆異常
全部更新日系電容
1000μF/10V*2-->1000μF/16V*2
820μF/25V*2-->1000μF/25V*2
470μF/25V*1-->470μF/50V*1
330μF/10V*1-->470μF/16V*1
100μF/450V*1-->120μF/450V*1
47μF/50V*1-->47μF/50V*1
1μF/50V*1-->1μF/50V*1
背板補銲
A/D板
面板型號
組裝測試OK

网友:
WET大~~全部更換!!這最少可以再用三年~~
恭喜

网友A:
真好
我這一台還在等待高壓線圈的更換
真的好想也只有換電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好
我這一台還在等待高壓線圈的更換
真的好想也只有換電容就好

我也不知道耶
最近都收到軟的n_047|

建議不要等了,改高壓公板(100元的就很耐用)省時省錢,這片很好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耶
最近都收到軟的

剛剛看了
您的面板是HANNSTAR

我的是三星面板
可能製成不一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看了
您的面板是HANNSTAR

你不要想太多
所謂改是保留供電部份(POWER),把故障的高壓啟動電路(INVERTER)清除,換上一片高壓公板。

A/D板及面板你不用去管它,同樣是LVDS 30PIN介面(都通用)

网友:
有時備料不足或找料等料的時間過久.確實很麻煩.再加上郵資費.....
都超過改公板的成本了.所以.還是要仔細衡量一下.
現在維修是越來越難賺了.所以快.狠.準就很重要了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這種高壓線圈少見!!小弟沒有~~
看他空間很大~應該只要拆下高壓線圈!!
換公板比較快!!購買成本可能差不多!燈管接線位子要想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要想太多
所謂改是保留供電部份(POWER),把故障的高壓啟動電路(INVERTER)清除,換上一片高壓公板。

一次換了1000μF/10V*2-->1000μF/16V*2
820μF/25V*2-->1000μF/25V*2
470μF/25V*1-->470μF/50V*1
330μF/10V*1-->470μF/16V*1
100μF/450V*1-->120μF/450V*1
47μF/50V*1-->47μF/50V*1
1μF/50V*1-->1μF/50V*1

想必在成本有破百元吧!
光是100μF/450V我在店面買就要60-70元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換了1000μF/10V*2-->1000μF/16V*2
820μF/25V*2-->1000μF/25V*2
470μF/25V*1-->470μF/50V*1

光是100μF/450V我在店面買就要60-70元以上吧--->網拍1顆25元分擔運費一顆約30元,可以一次多買常用零件降低單價.

改高壓公板:舉例一組
四燈小口高壓板 10V-28V電壓 15-24寸液晶螢幕專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153928121

940NW有一組電壓15V輸出,所以這片高壓板可以改且更耐用,算一算成本會比你買一顆高壓變壓器便宜,
而且不一定修的好(高壓電路PWM IC可能也故障)。

网友:
恭喜完修
雖改高壓板成本較低
但對於初學的我比較支持wet大
原板維修,不計成本

网友:
恭喜完修
說到掛變壓器,之前修同一機型,就掛那顆升壓變壓器
最後也是改公板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