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 開機後一下變黑

楼主(2012-04-28):
各位大大我有一台AL1916W開機一下就畫面變黑燈亮綠燈
有趣的是把掉後面VGA線後出現無訊號變黃燈在插上VGA線後
有畫面但一下又變黑請問是P+I故障還是AD阿

网友:
高壓板的問題比較大~

网友:
燈管、高壓各一半的機率!!

但是要先查電源,很多狀況是濾波電容故障造成,

更換濾波電容後,有近6成機率會修好,剩下的就是檢查燈管及高壓部分的故障了!!

网友:
PI一票!!樓上各位都講的很清楚~

网友:
濾波電容先掛才對
掀開蓋才知道囉!
加油

网友A:
要維修就是要先拆再說.
依正常維修思路一一排除即可完修.
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維修就是要先拆再說.
依正常維修思路一一排除即可完修.
加油!

logcth大
快五點起床還是睡覺呢?
有點太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cth大
快五點起床還是睡覺呢?
有點太猛了

呵呵.....趕工沒辦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