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iewsonic VA902 疑問??(超級軟)

楼主(2012-04-28):
優派Viewsonic VA902 疑問??(超級軟)

想請問一開機,面板出現這樣的情形
我想應該超級軟的吧!!
想請問各位高手這個是人為造成的嗎?

是否為外力造成面板掛掉呢?

网友A:
要是沒看到啥裂痕,也不一定
總之....面板掛了是確定的

网友B:
我記的這教"木臘"<---要英文發音
但也很像壓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沒看到啥裂痕,也不一定
總之....面板掛了是確定的

應該不是排線不良才對
我已經準備殺肉了...

面板無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的這教"木臘"

木臘
第一次聽到
拆面板內層也可以看到大黑點的(痕跡)
不會是偏光膜的問題吧

网友C:
木蠟= mura 不規則印痕的或色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蠟= mura 不規則印痕的或色差

mura有聽過
不過下面大黑點若是mura會不會有點太明顯呢?
所以想看看有實戰經驗的各位高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畫面

网友D:
這明顯是受壓導致液晶洩漏,而非偏光膜問題

网友:
應該是由外力所造成的面板損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明顯是受壓導致液晶洩漏,而非偏光膜問題

所以要蠻大力的嗎?
我拆開發現面板沒破裂可是漏液晶了吧!
感謝告知!

网友E:
以前剛在摸液晶微修的時候,第一次換燈管裝回去沒裝好,液晶邊邊稍微給他用力一點壓回去,總算裝好了......然後很興奮的"終於亮了",但面板邊邊也變成這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剛在摸液晶微修的時候,第一次換燈管裝回去沒裝好,液晶邊邊稍微給他用力一點壓回去,總算裝好了...... ...

難怪我再拆除燈管時
兩側有橡皮固定所以需要輔助工具把燈管推出來
可能是賣我的賣家手太用力壓到液晶吧!

不過我是倒蠻想試試看如何讓液晶漏的說!
這個需要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