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c ATX-300-12ZPS-ON各點輸出均有,但一接上主機板就是沒法啟動

楼主(2012-04-28):
我的狀況為︰PS-ON各點輸出均有,但一接上主機板就是沒法啟動,且POWER指示燈一直閃,主機板之LED﹙供電表示用﹚也一直閃。用市面上之電源測試器檢測︰PG-->290ms,-12V-->-11.7,+12V2-->11.9,5VSB-->4.9,+5V-->4.9,+12V1-->11.9,+3.3V-->3.3,綠<-->黑短路,灰色線(PG)有4.84V;好像是保護電路啟動?!!

网友A:
請問一下!!!你只有接主機板就無法啟動嗎?...

小弟判斷應該是爆電容或是電容劣化!
所以在重負載下....無法啟動
一般市售的電源供應測試器裡面好像只有5還是10歐姆(的電阻)
負載沒有主機板那麼大

必要時拆開電源供應器的外殼先目測看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你只有接主機板就無法啟動嗎?...

小弟判斷應該是爆電容或是電容劣化!

謝謝您的回答,電容均有拆下測量過,在誤差值內,但卻有兩顆小凸(2200UF/16V),有換過,但還是不啟動。我有量測TPS3510P(負責POWER-ON與12V、3.3V、5V保護用),於沒接主板時其PIN7電源電壓為4.48V,在未接上主板,將綠<-->黑短路,則為11.53V,且各點電壓均正常。但一接上主板,則PIN7就在1.2V<-->1.6V之間套跳動,主板之指示燈也一直閃!

网友:
~~看起來!!還是很像電容ㄟ~

否則就要仔細找元件囉!

楼主:
謝謝!我先將量測TPS3510P5各種數據說明如下︰
Power送電 ︰1 ︰0V                      8︰0V
                      2 ︰0V                      7︰4.49V
                      3 ︰4.6V                   6︰0V
                      4 ︰4.13V                 5︰0V

綠<>黑短路︰1 ︰2.3V                  8︰4.86V
                       2 ︰0V                     7︰11.54V
                       3 ︰0.44V                6︰5.13V
                       4 ︰0.736V              5︰3.3V

綠<>黑短路︰1 ︰2.3V                   8︰4.86V
                       2 ︰0V                     7︰11.54V
                       3 ︰0.44V                6︰5.13V
                       4 ︰0.736V              5︰3.3V

接主機板︰   1 ︰0V                     8︰0V
(LED閃爍)       2 ︰0V                     7︰2.2~2.4V
                       3 ︰2.5~2.8V           6︰0.2V
                       4 ︰1.2~1.6V           5︰0V
故綜觀,可能是電容?!不管,待明天買2200uf/16V*5,1000uf/16V*2,換了再說!!!

网友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06/TI/TPS3510P.html

你是用同一片~~主機板嗎?還是有跟其他主機板交叉測試?
PIN 1 是PGI!!!!
PIN 6是Vss 5V
PIN 5是Vss 3.3V
為甚麼你插上主機板後5V & 3.3V會都不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06/TI/TPS3510P.html

你是用同一片~~主機板嗎?還 ...

是同一片主機板,且此板有用正常power使用中!
至於3.3V與5V,是只要接到主板就會等於0!

网友:
如這電源值得時建議電容全換以日廠為主耐用度會提高含大主電容,一般電容表只能測容值無法測到內阻值等,電容是有使用年限的,個人淺見

网友:
但一接上主板,則PIN7就在1.2V<-->1.6V之間套跳動,主板之指示燈也一直閃!
PIN7是5Vsb或是12V,無負載時 5Vsb 4.49v有負載時 1.2~1.6V.(接上主機板就是上負載)
所以先查5Vsb 的狀況,供電正常後MB才能正常與Power 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