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60W木柄烙鐵 詢問物品名稱及使用問題

楼主(2012-04-28):
今天整理房間找到一隻大約6年前買的60W木柄烙鐵,整理後可以使用,
可是加熱時會小小冒煙,拆開解查後是圖片一的物品因過熱焦黃冒煙。

圖片一

請問各位先進...

1.圖片中的物品名稱是什麼?

2.圖片一的物品過熱過熱焦黃會不會有危險?

麻煩各位先進幫忙解答,感謝。

維修過程 (文字敘述)

1.直接使用歐姆檔測量烙鐵插座頭,測量結果0

2.拆開烙鐵直接測量發熱芯,測量結果213Ω

(量的到歐姆那發熱芯因該正常,有可能是插座線故障)

3.直接更換插座線,更換完成後再測量一次烙鐵插座頭,測量結果213Ω

4.送電後約5~6秒直接觸摸落鐵鐵製處,有溫溫的溫度。

5.等待三分鐘後,測試融錫情況,可正常融錫。

更換好的60W木柄烙鐵+插座

怪怪的,標示60W卻裝不下60W專用烙鐵頭,最後只有40W專用烙鐵頭才裝得下。

网友A:
1.圖片中的物品名稱是什麼?

2.圖片一的物品過熱過熱焦黃會不會有危險?

1. 耐熱絶緣線 !!!
2. 正常都會有這種情形 !!

1.直接使用歐姆檔測量烙鐵插座頭,測量結果0

插座頭 ??? or 插頭 ??? or 插座 ???  測量結果0  ??? 還是無限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圖片中的物品名稱是什麼?

2.圖片一的物品過熱過熱焦黃會不會有危險?

1.直接使用歐姆檔測量烙鐵插座頭,測量結果O.L
(我的電表調到歐姆檔,出現O.L,將紅棒及黑棒短路,顯示0.2歐姆)
(可以請問我的電表顯示O.L的意思是Open Loop(開路)?)

插座頭 ??? or 插頭 ??? or 插座 ???
報告jeanshyen先進,是插頭...!!

PS.1.自己寫的字草到看不清楚!2.腦手不同步,腦想插頭,手打插座頭,造成誤會真的很抱歉n_030|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直接使用歐姆檔測量烙鐵插座頭,測量結果O.L
(我的電表調到歐姆檔,出現O.L,將紅棒及黑棒短路,顯示0. ...

O.L 不是 Old Lady   哦 !!!  也不是 Open Loop ??

而 Over Load 超載 超出範圍 !! (你自己想看為什麼 ??)

當你 使用 歐姆檔量測時結果為 0 這代表何意 ??? (趨近於 0)

量測發熱線組為 213Ω 又是代表何意 ?? 這數值正確嗎 ???

何謂短路 ???
何謂斷路 ???
何謂開路 ???
何為閉路 ???

p.s 插座頭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 !! 只不過特別提出 !!

插座頭  諘人不好會意 !!

以上都不是重點 !!

楼主:
O.L 不是 Old Lady   哦 !!!  也不是 Open Loop ??

而 Over Load 超載 超出範圍 !! (你自己想看為什麼 ??)

是因為電子式電表自動辦別嗎?
(這樣講好怪!在猜是電表紅棒有自動設定輸出低電流,當正極(紅棒)和負極(黑棒)未短路形成迴路時,則顯示O.L?)

當你 使用 歐姆檔量測時結果為 0 這代表何意 ??? (趨近於 0)

請問是測量插頭兩端,還是電表測試棒短路所顯示的0.2歐姆
如果是測量插頭兩端顯示0→表示插頭線路短路!
如果是電表測試棒短路顯示0→表示形成一個迴路!

量測發熱線組為 213Ω 又是代表何意 ?? 這數值正確嗎 ???

(發熱線組的實際構造名稱我真的不清楚)
單純看發熱線組是由線圈構成
1.線圈斷路則測量出O.L
2.測量出來的213Ω是線圈纏繞的抗阻,線圈數越多抗阻越大。
3.數值正確與否,與線圈纏繞數及外徑有關。
   (其實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何謂短路 ???

指電路中電勢不同的兩點直接碰接或被阻抗(或電阻)非常小的導體接通時的情況。

何謂斷路 ???

開路又稱斷路,即電路之開關打開或導線脫落,電路中的電流不流動、電阻則無窮大。

何為閉路 ???

閉路又稱通路,經由導線流經負載再回到電源形成一通路。

网友:
那個烙鐵頭要量一下直徑,這種的或許是5mm
有的電料行在賣的都是6mm的
當然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拆了舊的去現場比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為電子式電表自動辦別嗎?
(這樣講好怪!在猜是電表紅棒有自動設定輸出低電流,當正極(紅棒)和負極( ...

O.L  超出範圍  你覺得奇怪嗎 ???
你想想看當你測量一電壓 !! 但這電壓超過你電錶量測範圍 !! 是不是可以說是 O.L 呢 ???
同樣的你量測阻抗 , 結果阻抗值超過你的電錶量測範圍 !!!
或許你會想 , 它是怎麼知道呢 !! 其實很簡單 , 所謂 超過範圍 並不是沒有讀到數值  !!! 還是有阻值的 ,包括
空氣都有阬值 , 所以我們稱為 無限大 , 而不是說沒有阻值 !!!

(註 : 還要看電錶如何表示 , 有些是以 1 來代表 電錶超出量測範圍 )

那你自己說了量插頭為 ---> 0  表示短路 !! (那麼你之前的敘述就不對了哦 !! 還是說你的插頭短路 ???)
基本上只要是導體 , 阻抗值就不會為 0 只會(趨近於 0) !!!
電表測試棒短路顯示0  (趨近於 0) 你測到的是什麼呢 ?? 不就是探筆與與導線的阻抗 !!!

測量出來的213Ω是線圈纏繞的抗阻代表何意 ???

可由  P=V^2 / R 的式子 ,  可得知 60w=110^2 / R

則 R = 110^2 / 60(W)

R= 約 202  是不是跟你實際量測的差不多呢 ??? (實際上本來就會有些誤差值)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說 , 這發熱線圈應該是正常的呢 ???

學了這些你要會懂得運用 !! 如果你基本觀念夠清楚 , 你就不用去死記一些 公式 什麼的 !!

自然遇到時就會知道如何運用 !!!

楼主:
那你自己說了量插頭為 ---> 0  表示短路 !! (那麼你之前的敘述就不對了哦 !! 還是說你的插頭短路 ???)

1.發帖時的問題點出在O.L寫成0(直接使用歐姆檔測量烙鐵插座頭,測量結果O.L)

2.當你 使用 歐姆檔量測時結果為 0 這代表何意 ??? (趨近於 0)
(如果是測量插頭兩端顯示0→表示插頭線路短路!
(我是想成當一般插頭測量兩端顯示0(表示短路)
以這篇烙鐵未維修前,測量插頭兩端顯示O.L)

完蛋,這樣會部會越解釋越糟

那已40W來計算線圈纏繞的抗阻 =303

可以請教有關線圈纏繞的抗阻誤差值在多少以內算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1.發帖時的問題點出在O.L寫成0(直接使用歐姆檔測量烙鐵插座頭,測量結果O.L)

2.當你 使用 歐姆檔量測時結 ...

(如果是測量插頭兩端顯示0→表示插頭線路短路!
(我是想成當一般插頭測量兩端顯示0(表示短路)    ---> (以歐姆檔量測時)
以這篇烙鐵未維修前,測量插頭兩端顯示O.L) ---- > 開路

是這樣子沒錯啊 !!!

至於線圈纏繞的抗阻誤差值在多少以內算正常 ??

這個當然越近計算值越好 !! 要說是多少 ??? 就要看廠商如何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