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修復的 HP tx1100

楼主(2012-04-28):
這台NB開機黑頻,無顯示畫面,不開機
經過長時間的爬文後得知~
HP 這系列機器有著 NV 6150M 顯示晶片過熱的問題存在
所以這台猜測也是顯示晶片裂錫/脫焊
手邊熱風槍又被借走,只好請出廁所到具
主機板南橋上的50元也是功臣之一
原以為吹風機不可能修好,所以拆解過程通通沒拍照
組裝回去剩下鍵盤的時候才拍一張
結果開心的畫面出現了
維修過程只能用文字敘述!!
拆解後將顯示晶片上壓一顆50元硬幣
吹風機距離約3~5公分,直接狂吹5分鐘,待自然冷卻後裝回
原廠的顯示晶片與銅質散熱器中間有層類似記憶體導熱膠的物質,也許是散熱不良的元凶
將該介質移除後,DIE與散熱器間約有0.5mm的距離,手邊又沒薄銅片
就將散熱器稍微折彎,讓DIE能直接接觸散熱器,CPU與顯示晶片都抹上Y500散熱膏
散熱器灰塵清除乾淨,裝回後,順利開機,待機溫度約45度
交還泰勞使用約一星期,至目前正常!!
義務性維修,算撿到軟的,但可能撐不久,在掛就要換新的晶片重做BGA了
HP的機器好像普遍散熱設計都不良~~
PS:裝回後,螺絲多了4~5顆

网友A:
手邊有一台筆電,也是開機無畫面,但是另外接上螢幕就都正常,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邊有一台筆電,也是開機無畫面,但是另外接上螢幕就都正常,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

螢幕背光故障!!

一般是高壓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螢幕背光故障!!

一般是高壓版!!

可是拿手電筒往裡面照也沒影像,意思是連面板都沒影像...背光有沒有

网友:
晶片有問題,更換撐比較久

网友C:
請問keven大大,“拆解後將顯示晶片上壓一顆50元硬幣,吹風機距離約3~5公分,直接狂吹5分鐘,待自然冷卻後裝回” 這是指已將散熱器自顯示晶片移開後所做的功夫嗎? 那你這台吹風機是用幾W的熱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keven大大,“拆解後將顯示晶片上壓一顆50元硬幣,吹風機距離約3~5公分,直接狂吹5分鐘,待自然冷卻後裝 ...

是將散熱器移開再做這動作沒錯,不移開的話,連CPU一起加熱下去了...
不過我這是歪打正著的方式,建議顯示晶片還是要換一顆
拍賣上有2010年更新製程的晶片,據賣家說法可以徹底解決這系列機型高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