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以AC220V提供LED電源

楼主(2012-04-28):
請求C1跟R1的值

网友A:
F= 60Hz
V=AC 230V
c1 = 0.22uF / 400V
R1 = 10歐姆

LED 分壓  3v
電流 19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F= 60Hz
V=AC 230V
c1 = 0.22uF / 400V

如果我把圖中二極體改成三顆串聯.那值要改變嗎?
如果不用電容有辦法點亮嗎?

网友:
用電阻限流?可以,但是幾乎所有電壓都降在電阻上,此電阻的承受功率會很高喔(十幾二十瓦的)!用電容來限流的好處是電容抗本身所消耗的是"虛功",較無發熱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圖中二極體改成三顆串聯.那值要改變嗎?
如果不用電容有辦法點亮嗎? ...

若改為3顆LED串聯,電容還是 0.22uF,電阻 20歐姆,電流 18mA
此電容是當交流電阻用,因為此為虛功,於60Hz下不會發高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改為3顆LED串聯,電容還是 0.22uF,電阻 20歐姆,電流 18mA
此電容是當交流電阻用,因為此為虛功,於60 ...

剛才測試3顆LED馬上燒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改為3顆LED串聯,電容還是 0.22uF,電阻 20歐姆,電流 18mA
此電容是當交流電阻用,因為此為虛功,於60 ...

SLIMBOY大:
    可以把公式分享一下嗎? 這樣大家就可以自己算! 110V 或 220V  幾個LED都可以自由接!! 我因為手頭LED很多,老是用變壓器也不是辦法!!  感謝!!

网友:
    忘記哪抓來的資料...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才測試3顆LED馬上燒掉

會燒是因為你沒設計CBB電容的放電電阻。
還有把您會燒LED的電路放上照片來,讓大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LIMBOY大:
    可以把公式分享一下嗎? 這樣大家就可以自己算! 110V 或 220V  幾個LED都可以自由接!! 我 ...

這帖早就給過計算用工具,但沒多少人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燒是因為你沒設計CBB電容的放電電阻。
還有把您會燒LED的電路放上照片來,讓大家看看。 ...

感謝slimboy大
真的忘記裝CBB電容的放電電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slimboy大
真的忘記裝CBB電容的放電電阻

CBB 0.22uF放電電阻用200K~500K 2W較安全,順便可補一些電流。若 2.2uF,我都是用 30K (於 115V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帖早就給過計算用工具,但沒多少人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40-1-1.html ...

SLIMBOY大:
    不是沒看,是"有看沒有懂"!!  因為現在再看一次,還是不會用!! 讓我再次"傷腦筋"一下!假如真的不通,再請您"指點打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BB 0.22uF放電電阻用200K~500K 2W較安全,順便可補一些電流。若 2.2uF,我都是用 30K.  ...

SLIMBOY大:
   終於看懂了!!  (230V-3V[LED])/(12057[容抗]+10[阻抗])=19mA
  電容分壓 226.81V  電容功率 4.27W ---有一點大ㄟ
  電阻分壓 0.19V  功率 0.0X W 很小..

   感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LIMBOY大:
    不是沒看,是"有看沒有懂"!!  因為現在再看一次,還是不會用!! 讓我再次"傷腦筋"一下!假如 ...

以本例 3顆白光 LED串聯為例
CBB 放電電阻視計算電流結果選用 200K~500K = 於 230v 下增加1.15mA ~ 0.46mA

楼主:
SLIMBOY大:
如果我改變數值.是不是能提供DC12V給MR16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如果我改變數值.是不是能提供DC12V給MR16燈用

可以,但於115v下要用10uF CBB電容,體積、成本不划算。還不如用市售12V 350mA LED恒流電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261221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本例 3顆白光 LED串聯為例
CBB 放電電阻視計算電流結果選用 200K~500K = 於 230v 下增加1.15mA ~ 0.46m ...

SLIMBOY大:
   感謝!! 還學到 LED內阻160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