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hz~20hz 音頻測試

楼主(2012-04-29):
200HZ~20HZ音頻 測試頁面

趁著假日搞給大家測試自己的系統.
看看低頻能延伸到多低?
我的rogers 3/5A 到60HZ已衰減很多了....
低頻果然是小喇叭的致命傷!
您的系統低頻能延伸到多少呢??

P.S.:請小心操作您的音響系統.不要超過它的負荷!
如有損壞請自行負責!!
XD

网友:
通常人的耳朵退化也不可忽視
原本雙耳可聽到CRT水平掃描聲音
現在竟然變單音了

网友A:
完了,我聾了,大部份都沒聽到有聲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了,我聾了,大部份都沒聽到有聲音.

本來我也覺得我聾了, 後來發現時間軸都是00:00, 並未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來我也覺得我聾了, 後來發現時間軸都是00:00, 並未播放...

換空間了!
煩請再試試!
謝謝!!

网友:
這東西拿來RUN喇叭應該蠻方便的

网友C:
我的1W小喇吧.... 開到200震到像飛機飛過....
我竟然聽得到25Mhz....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1W小喇吧.... 開到200震到像飛機飛過....
我竟然聽得到25Mhz....

不可能吧!?25Mhz!
你是用什麼器材使能發出25Mhz的 『無線電波』?
如果能聽到20Khz ,那一般是人耳的極限了,
難道你有特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吧!?25Mhz!
你是用什麼器材使能發出25Mhz的 『無線電波』?
如果能聽到20Khz ,那一般是人耳的 ...

我猜他是說25hz吧!
要是真有能從200hz~25hz音壓都沒衰減的1W小喇叭.
應該可以得到諾貝爾發明獎!!

网友:
25hz也不可能啊!
我用100W A類去推SEAS 超低音,能推到40hz 就偷笑了,
況且那25hz不是用聽的,而是用感覺振動去『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吧!?25Mhz!
你是用什麼器材使能發出25Mhz的 『無線電波』?
如果能聽到20Khz ,那一般是人耳的 ...

打錯............是hz,拍謝臘
我能聽到25hz的震動聲....
我不是貼在塑膠殼上「聽」
我從小常聽音樂,音質好壞聽的出來,問題是我家人說沒差,聽不出來
---------------------------------------------------------------------------------------
那是All In One電腦的喇叭 好像是配1W的
型號: MSI AP1900
20Hz的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錯............是hz,拍謝臘
我能聽到25hz的震動聲....
我不是貼在塑膠殼上「聽」

我自己的經驗.
40hz以下就只能用感覺的了.
不是單單只有聽覺而已.
那種排山倒海的壓力.
真是令人身心舒暢!
X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經驗.
40hz以下就只能用感覺的了.
不是單單只有聽覺而已.

不知是我耳朵好還是... 25hz還可以, 20就要非常仔細去聽了
我開到200hz
那台All In One整台是用「跳」的
我開到最大,跟經過家門口的機車聲有得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是我耳朵好還是... 25hz還可以, 20就要非常仔細去聽了
我開到200hz
那台All In One整台是用「跳」的

正常的音響系統不是這樣測試的.
要是像你這種試法不是燒機就是卡圈..........
測試時通常我會把VR調整到正常聆聽音樂的位置.
再去測試喇叭的低頻響應頻寬的線性值大約是到幾HZ就開始衰減.
而不是為了聽出低頻刻意的再去調整VR.
因為這樣容易造成音圈打底噵致損壞.
不知我這樣說明你是否了解?
也感謝你的參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錯............是hz,拍謝臘
我能聽到25hz的震動聲....
我不是貼在塑膠殼上「聽」

的確有些人的耳力確實是好,辦識力好,這種鑑賞力就像品酒師有靈敏的鼻子一樣。
我喜歡玩音響,但是卻是個木耳朵,太高頻或微弱細節的聲音無法辨識,但是卻有很好味覺,
能聽到(感覺到)25hz的超低頻能說是有特異能力的,這點可以相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音響系統不是這樣測試的.
要是像你這種試法不是燒機就是卡圈..........
測試時通常我會把VR調整到 ...

摁,關於大大您說的「音圈打底噵致損壞」這個我有想過
我開20hz把音量從0調到最高
想試試看我是不是能聽到震動聲
至於200hz開到會跳動那是刻意開上去的,想試試看這1W小喇叭到底有多會「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