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191面板-這樣還能修嗎?

楼主(2012-04-29):
面板這樣還能修嗎?

网友:
可能要拆開拍內部照才知道
先看看T-CON→AD版照片才能說清楚囉!

网友:
試著輕敲畫面異常處上方外殼看會不會改變/改善

网友:
AD版,異常也會這樣,因為手上也有一台是這樣的,但是我壓著主IC就不見了 @@

网友:
可以試試按一按t-con跟面板之間的線,有時會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