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的T-CON是否有存在固定位置缺陷呢?

楼主(2012-04-29):
今晚再看到一篇販賣文
是奇美CMV 22吋(16:10) LCD液晶螢幕---A220Z1(有條亮線)

我手邊也有一台CMV 743A相似位置出現紅線的問題??
想請問各位高手們有這樣的亮線通病統計嗎?

网友A:
這是亮線絕大部分是面板問題或DATA Driver IC與T-CON較無關,在工廠用laser repair有機會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亮線絕大部分是面板問題或DATA Driver IC與T-CON較無關,在工廠用laser repair有機會修復 ...

我還在納悶為何都是靠近右邊呈現亮線?
會不會是有通病或是機器壓出來時候有一定比例可能有亮線的問題!
可能我手邊還修的不夠多!
不過17吋跟22吋可以再相似位置看到相同顏色亮線也蠻玩味的!

网友B:
通常液晶有亮點不是沒有救了嗎?用雷射修補機就一定有辦法可以修護的回來嗎?像亮點我都換掉居多。

网友C:
這......這......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會有奇美螢幕拆下來的高壓板跟AD板的由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液晶有亮點不是沒有救了嗎?用雷射修補機就一定有辦法可以修護的回來嗎?像亮點我都換掉居多。 ...

亮點只能修成暗點...  很單純的只是把線路燒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液晶有亮點不是沒有救了嗎?用雷射修補機就一定有辦法可以修護的回來嗎?像亮點我都換掉居多。 ...

yunchichen大
您應該是要說亮線吧??
亮點1-2顆還可以接受
用軟體把它變暗點就好囉!

亮線就實在太明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這......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會有奇美螢幕拆下來的高壓板跟AD板的由來!!! ...

wensye大
難怪可以跟你交易愉快啊
原來是有原因的
不過亮線的位置也太相似的說
讓我覺得怪怪的

网友:
通常亮線是要換液晶,一般原廠亮兩點算正常的只是亮的點大小標準都有一定的規範,相對液晶只要亮點用久了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