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9s52 記憶體不夠用!!

楼主(2012-04-30):
請問 89S52 記憶體只有8K 可是我現在因為程式亂亂寫 居然已經超出了,請問,相容的IC 哪裡有賣? 好像是STC89C53... 40pin DIL (有一家賣10顆1200元太貴了..)

网友:
修改一下程式, C 如果寫的不太好, 肥大是正常的

网友A:
STC89C52只有8K而已,不過一般8K的記憶體大概可以寫2000多行的組合語言了
這也是為什麼不太想用C的主要原因
可以參考一下,STC89C54-16K,STC89C58-32K,STC89C516-64K
都是可以參考的型號

网友B:
如果不限定燒錄方法的話:
AT89C55(20K) x2 $150 - 沒屋頂拍賣編號 21012092535897
W78E516DDG(64k) @70 - 沒屋頂拍賣編號 21107195037523

网友C:
樓主說的應該是flash rom 吧,
記憶體應該是sram吧!
不知道有沒有錯?
還請各位先進指教啊!

另外,我記得stc90c516rd+有到63k flash rom,
樓主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2只有8K而已,不過一般8K的記憶體大概可以寫2000多行的組合語言了
這也是為什麼不太想用C的主要原因

legion大:
    因為要把 家訓放在銀幕上顯示我以 自型數量比較多
/*呂家家訓:
不做保 不借錢 不捐錢 不接觸政治
要努力 要積極 要助人 要樂觀 */
加上 星期一~日 現在溫度 時間 日期 ... 所以耗掉不少,目前編碼已經 8466了!! 我以要用 12K才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限定燒錄方法的話:
AT89C55(20K) x2 $150 - 沒屋頂拍賣編號 21012092535897
W78E516DDG(64k) @70 -  ...

OLDHAN大:
  感謝您!!   AT89S52 10個才 270,不知道有沒有便宜一點的賣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說的應該是flash rom 吧,
記憶體應該是sram吧!
不知道有沒有錯?

FATZERO大:
    價錢是否為天價!!

网友D:
字型碼位什麼不用擴充記憶體呢?
這樣外部擴充!!應該可以到32K吧

网友E:
恭喜你,表示時間到了,到了該提升功力的時刻 ...
C是很方便,但是佔記憶體,現在是開始學習Asm和修整C語法的時刻 ... 歡迎加入苦命人行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型碼位什麼不用擴充記憶體呢?
這樣外部擴充!!應該可以到32K吧

MACLIU大:
   剛剛有想到一種解法是使用 24C16,但是我還沒學到這裡...或許要回頭去練習實驗板的程式,再回來寫"家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表示時間到了,到了該提升功力的時刻 ...
C是很方便,但是佔記憶體,現在是開始學習Asm和修整C ...

scottwang大:
   別折磨我了!! 這幾天都在 整理"內務"(木工已經告一段落) ,晚上休息時間看一下 VISUAL BASIC(被你害的啦!) ,才翻了 1/3 而已,你又要我學習 ASM ... 太累了! 嘻!! 當初你和 LEGION大 被打鴨子上架(強迫學習)現在頭髮提早"白",要我陪你"白",哈哈哈!! 學ASM !!謝謝再連絡!! 去年我就在 學日語和學 C做抉擇,後來想想 學日文要一直學下去,太辛苦了!! 學C 只要會做一些玩具"唬唬人"自爽一下就可以了...我決定 要不是加大MCU容量,要不就把"家訓" 少幾字或是 字縮小... 應該可以過關吧!!

网友:
哈!!!24C16~~是用I2C架構!!
在89C52上本身沒有I2C的I/O
要自己定義與宣告

但擴充記憶體!好像就有一堆電路可以抄

网友F: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別折磨我了!! 這幾天都在 整理"內務"(木工已經告一段落) ,晚上休息時間看一下 VISUAL BA ...

改用 MSP430 Launchpad?
16K FLASH/512BYTES RAM
只賣4.3美金.
含燒錄器喔。

http://e2e.ti.com/group/msp430launchpad/w/default.aspx

网友:
玩單晶片?組合語言真是好選擇,好懷念古早的 MCS-51、Microchip PIC、HOLTEK HT4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用 MSP430 Launchpad?
16K FLASH/512BYTES RAM
只賣4.3美金.

逃兵大:
    這對我有困難!! 因為我用C寫的 最少需要3個PORT ... 8952都剛開始而已,不感想其他的MCU... 感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逃兵大:
    這對我有困難!! 因為我用C寫的 最少需要3個PORT ... 8952都剛開始而已,不感想其他的MCU...  ...

3PORT?
接3顆 74595就好了. 一切好辦。

网友G: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因為要把 家訓放在銀幕上顯示我以 自型數量比較多
/*呂家家訓:

照理說程式應該不會這麼肥大才對,
中文字型以24*24來算,1個字也才占用72 byte,
以令家訓算來,不同的字也才19字,加上空格共算20字好了,
家訓字形部分占用1440 byte,字型部分應該不是造成程式肥大的主因。

网友H:
除了字型外,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很順手的宣告了一些變數、多了幾個function,程式變肥了?
判斷的if...else...多了好多好多,又會不知覺變肥了,有的compiler可以優化,就還不至於太誇張,但是有的比較差,可能就無法降低程式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FATZERO大:
    價錢是否為天價!!

我記得,陳x電子,我買的時候一顆只要50新台幣,
給阿乾兄參考,
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提供一顆給你玩玩!
我手頭上還有3顆閒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理說程式應該不會這麼肥大才對,
中文字型以24*24來算,1個字也才占用72 byte,
以令家訓算來,不同的 ...

YSC大:
    原先已經 7058 BYTE了 一把22個中文字 16*16加上去就變成 8466 BYTE 後來把3個沒有被 CALL的警告去掉之後 剩下 8386 BYTE ,而程式都還沒加上去呢!! 的確是程式肥大沒錯!! 這就是 DOS 和 WINDOWS 的差別吧!! 一比就多了4個英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字型外,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很順手的宣告了一些變數、多了幾個function,程式變肥了?
判斷的if... ...

s10274chen大:
    上次在寫程式的時候 慣用 sprintf 指令,發現不得了,一次就多了 1000 byte 於是硬起頭皮改寫!! 才把它硬是壓到 7058 BYTE!!  不知道 C裡面哪些比較容易變"胖",好"迴避"他!! 要不然 MCU一直要用大尺寸,成本也會增加!! 其實我這一個 溫度計時鐘 的構想是來自 對岸的萬年曆+陰曆+生肖 後來發現他用的 MCU 不一樣,我猜想一定是 記憶容量過大的原因,所以才做了一些"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記得,陳x電子,我買的時候一顆只要50新台幣,
給阿乾兄參考,
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提供一顆給你玩玩 ...

FATZERO大:
    感謝!! 我到陳生電子去看看,或許還有其他可買也說不定!! 你留著好了,哪天你也需要"家訓"之類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F:
3PORT?
接3顆 74595就好了. 一切好辦。

逃兵大:
   不好意思!! 74595 我已經買了! 但是玩具還沒"做""學"到那裡!! 之前回收場買了 10個大型 5*7點矩陣的LED 還供在那裡!!

网友G:
引用 楼主:
YSC大:
    原先已經 7058 BYTE了 一把22個中文字 16*16加上去就變成 8466 BYTE 後來把3個沒有被 CALL的 ...

如果不含字型光程式就已7058 Byte,那程式真的是太肥大了,
這部分以組合語言來寫,1K Byte一定寫得起來。

用Dos與Windows來比喻似乎不太洽當喔,Dos時代也有很多種高階語言,
Windows之下也可以用組合語言寫程式,這兩者跟語言種類沒有絕對關係。

晉級組合語言吧!將組合語言搞懂了,配合C的便利性,兩者各取長處互補利用,
阿乾大的功力必將無人能及......
8051系列組合語言算是很好學習的了,指令、CPU核心都還算簡單,市面上能找
得到的資料也算豐富。

不是說C不好,而是一些需要細微控制的地方,總是不及組合語言的直接有效,
有種隔靴搔癢的感覺,程式肥大還可以克服,加大程式記憶體就可解決,但指令
執行效率卻是無解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s10274chen大:
    上次在寫程式的時候 慣用 sprintf 指令,發現不得了,一次就多了 1000 byte 於是硬起頭 ...

阿乾大,我的功力還很淺,不太清楚有那些函數會影響,沒去實驗過,是有發現,有些功能,如果不太需要人家寫好的那麼複雜,變成自己兜驅動程式,只是比較陽春,而且除錯上會花很大功夫。
如果不用sprintf,乾脆自己兜一個function去實現,不知道能不能稍微控制程式大小。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逃兵大:
    這對我有困難!! 因為我用C寫的 最少需要3個PORT ... 8952都剛開始而已,不感想其他的MCU...  ...

我也覺得不要想其它mcu,來寫fp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阿乾大,我的功力還很淺,不太清楚有那些函數會影響,沒去實驗過,是有發現,有些功能,如果不太需要人家 ...

s10274chen大:
   我已經把 SPRINTF 幹掉了 才有現在的狀況!! 您太客氣了! 我會 REVIEW 程式,看看還有哪些"肥肉"可以減,比較擔心減到"肌肉"還不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含字型光程式就已7058 Byte,那程式真的是太肥大了,
這部分以組合語言來寫,1K Byte一定寫得起來 ...

YSC大:
     因為 LCM 240128 圖形模式(沒有中文字庫),所以家訓還沒加上前  水平段 [2][40] 垂直 [2][30] 點[2][16] 數字 [13][16] 中文[16][32] 就已經不少了...(892)  晉級 組合語言 由奢入儉 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覺得不要想其它mcu,來寫fpga吧。

沒聽過這玩意阿!!

网友G:
引用 楼主:
YSC大:
     因為 LCM 240128 圖形模式(沒有中文字庫),所以家訓還沒加上前  水平段 [2][40] 垂直 [2][30 ...

將字型存放在24Cxx系列IC裡面,程式驅動2條線就可存取,
這樣就不會占用寶貴的程式記憶空間,也不會用掉太多I/O腳。

以24C256為例,1顆大概30~50元,容量有64K Byte,
可以存放16*16字型2048字。
便宜一點的24C64,1顆10元附近應該買得到,容量8K Byte,
可以存放256字。

或者乾脆將家訓做成影像檔,存放在24C系列IC裡,
讀出直接送到LCD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將字型存放在24Cxx系列IC裡面,程式驅動2條線就可存取,
這樣就不會占用寶貴的程式記憶空間,也不會用掉 ...

ysc大:
    請幫幫忙啊!!  看了 24C08等 說明與範例,,問題又來了!! 很大條的喔!!
   我不會定址!! 如何把自型存到 24C08 又如何把他拿來使用?
   學  C  到現在 還沒有學過定址法(見笑了!) 因為都是 使用 UNSIGNED CODE XX[12][32]={ {.....},{...},,{..}} 所以也不知道這些變數 存到 西班牙還是 太平洋哪裡...
    哪裡有可以參考的範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請幫幫忙啊!!  看了 24C08等 說明與範例,,問題又來了!! 很大條的喔!!
   我不會定址!! 如何把 ...

存取24CXX系列必須當作外部元件來處理,無法在C裡面宣告,
也就是先用燒錄器或另外的單晶片電路將字型寫入24CXX裡面,
您這例子使用時只是讀出而已,也就是當作字型ROM來使用。

24CXX系列是使用I2C存取時序,就如同單晶片與LCD模組之間
也需要存取時序才能互相溝通,I2C透過兩條線以串聯方式來存
取記憶體,詳細時序請參考各廠(如ATMEL,MICROCHIP...)DATA SHEET。

楼主:
unsigned code kk[16][32]= ... 16*32=512 但是卻佔用了 1024 byte 不知道照方面可否減肥?
因為 22*32*2=1408 又要佔去 1.4K的記憶體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ysc大:
    請幫幫忙啊!!  看了 24C08等 說明與範例,,問題又來了!! 很大條的喔!!
   我不會定址!! 如何把 ...

要搞這個還不如去玩595.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搞這個還不如去玩595.

逃兵大;
   晚安!!  我還是先犧牲 大字幕顯示的功能,用家訓來替換!! 這樣應該就夠了!!
  595 的學習 以及 24C08 的使用和定址功能一定要學的啦!! 這樣才可以做紀錄器啊!!

家訓01    希望最終可以有大字幕 以及家訓輪流顯示...

网友J:
Megawin 的MPC82G516A 有Code ROM 64K, Data RAM 256 Byte + 1K Byte! 燒錄器好像在NT$500._左右!
另具有 8 Ch ADC, PCA, UART x 2....可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Megawin 的MPC82G516A 有Code ROM 64K, Data RAM 256 Byte + 1K Byte! 燒錄器好像在NT$500._左右!
另具有 8 ...

感謝!! 我找一下相關賣場!!

网友K: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ode kk[16][32]= ... 16*32=512 但是卻佔用了 1024 byte 不知道照方面可否減肥?
因為 22*32*2=1 ...

unsigned code, 你的編譯器是當成  是 16 bit 所以就 1K

如果你的數組是 8 位而已, 強制定議成 BYTE 或 CHAR, 應該可以少一半

你看看你的編譯器輸出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unsigned code, 你的編譯器是當成  是 16 bit 所以就 1K

如果你的數組是 8 位而已, 強制定議成 BYTE 或  ...

xiaolaba大:
    請教 如何強制宣告呢!! 我試過 unsigned char kk[22][32]={,,,, 她會告訴我 太多數量... 我用unsigned code kk[22][32]= .... 就ok 但是 佔2個byte...

网友K: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請教 如何強制宣告呢!! 我試過 unsigned char kk[22][32]={,,,, 她會告訴我 太多數量... ...

定義在 RAM 還是 ROM 區段 ?

你要看你的編譯器提供的HELP文件比較確切.

一般

stdint.h 提供,
uint8_t = 8 bit, C = char, 範圍 0..255
int8_t = 8 bit unsigned, C = singed char, 範圍 -127 .. +128

還有, 你用哪一家的編譯器, MCU 的 C 語法大部分遵照 ANSI, 但是有些細微的地方, 每家MCU都有自己獨特語法或保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定義在 RAM 還是 ROM 區段 ?

你要看你的編譯器提供的HELP文件比較確切.

xiaolaba 大:
   我使用的是 KEIL C51 這是附送的 編譯器, 我因為沒人教 所以一切都自我摸索和網路尋求幫忙的...

网友A:
其實直接換棵同系列的ic就能直接解決,也比較快一點
不然這里有幾個盲點,可能也都被忘了
1.如果因程式碼+字型碼結果多出8k程式一些空間,那換成外加記憶體
  那8952本身加上變數及I2C的操作程式碼,最後會不會也超過8K呢
2.如果不想更換較大容量的MCU時,看了一下DATA本身,STC89C52還有內建2K的EEPROM
  都內建2K了,如果字型不會太多,那不就能塞入個64個字,又不用外加記憶體
附上STC系列的MCU內容,參考看看,當然使用MPC82G516也不錯,不過連燒錄的東西都要重來了
STC89 series Selection Table.rar (18.82 KB, 下載次數: 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直接換棵同系列的ic就能直接解決,也比較快一點
不然這里有幾個盲點,可能也都被忘了
1.如果因程式碼+字 ...

LEGION大:
   感謝提供好意見!! 我不知道 STC89C52還有內建2K EEPRO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大:
   我使用的是 KEIL C51 這是附送的 編譯器, 我因為沒人教 所以一切都自我摸索和網路尋求幫 ...

keil C...

你試試看, 在 ROM 定義以下字串,

unsigned char code str="ABCD";

用了4byte 還是 2 倍?

中文字編碼也是每字 2byte

楼主:
xiaolaba 大:
unsigned char code str="ABCD"; 根本不接受
error c247 non- 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楼主: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感謝提供好意見!! 我不知道 STC89C52還有內建2K EEPROM呢!!

LEGION大;
    好複雜喔!! 慢慢消化!! EEPROM 功能是蠻複雜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大:
unsigned char code str="ABCD"; 根本不接受
error c247 non- 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 ...

你的原程序有沒有用 "str" 或其他變量

試試看
unsigned char code my_string="ABCD";

unsigned char my_string="ABCD";

有的編譯器在給常數賦予數值時, 只能在定義段, 不可在程序內

有其他問題的話, 最好看他的 HELP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c51/c51_intro.htm

如果

unsigned char kk[2][2]={{1,2,3,4}, {6,7,8,9}}

到底用了多找個 BYTE 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原程序有沒有用 "str" 或其他變量

試試看

xiaolaba大:
     減肥成功了!!  我把原先的 unsigned code kk[23][32]={{....  改成 unsigned char code kk[23][32]={{.... 居然 記憶體大幅下降 應該是原先 2byte 變成1 byte吧!!  感謝!! 由於您提供的 網站是原廠網站,一大堆東西可以看,我的英文能力又有限,短期間需要看的"基礎"文件爆量,因為還有 LEGION大的 內建 EEPROM使用方法(雖然是中文的)理解上還有一段距離...感謝大家的協助!!Orz............

网友K: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減肥成功了!!  我把原先的 unsigned code kk[23][32]={{....  改成 unsigned char code ...

恭喜成功囉.

其實很多方法都可減肥的

例如不用 浮點數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恭喜成功囉.

其實很多方法都可減肥的

xiaolaba 大:
    感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減肥成功了!!  我把原先的 unsigned code kk[23][32]={{....  改成 unsigned char code ...

原來是變數的問題.......這...蠻大的耶!如果一個元素從2bytes降到1byte,等於說降了快1KB的容量了。
蠻好奇的是unsigned code kk[23][32]這樣宣告起來能過?compiler的容錯還可以這樣預設data type。

如果說外掛24XX、25XX的EEPROM、Flash ROM,如果有預留232的腳位,倒是可以做出靠PC去自己異動顯示的字幕,這樣除了彈性增加,也可以免除MCU的ROM空間不足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s10274chen大:
   我已經把 SPRINTF 幹掉了 才有現在的狀況!! 您太客氣了! 我會 REVIEW 程式,看看還有哪 ...

用肉眼看?
compiler 過程不是會產出 lst 檔?
去看那個就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來是變數的問題.......這...蠻大的耶!如果一個元素從2bytes降到1byte,等於說降了快1KB的容量了。
蠻 ...

s10274chen大:
    真的可以喔!! 記憶體5554BYTE, 原先7000多BYTE...
    外掛24XX... 因為從未學過,所以也不會,這算是進階學習吧!! 昨天才知道 C語言的 * 和 & 指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肉眼看?
compiler 過程不是會產出 lst 檔?
去看那個就知道了吧。

逃兵大:
   我不懂ㄟ  XIAOLABA 大提供的資料我還要慢慢消化!!
   剛學 微處理的時候那時候剛剛有8085 CPU ,所以沒有學過 COMPILER 這玩意! 以前都用查MACHINE CODE 方式,後來有學了一下 BASIC 也沒有所謂的 COMPILER 因為是直譯方式...因此對編譯沒有概念...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逃兵大:
   我不懂ㄟ  XIAOLABA 大提供的資料我還要慢慢消化!!
   剛學 微處理的時候那時候剛剛有8085 C ...

你不是用C寫的嗎?
C...沒有 compiler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用C寫的嗎?
C...沒有 compiler 吧......

當時25歲沒有現在56歲有C COMPILER!!

网友F:
引用 楼主:
當時25歲沒有現在56歲有C COMPILER!!

不管你是 compiler 還是 assembler, 都會產生 lst 檔。
去看它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你是 compiler 還是 assembler, 都會產生 lst 檔。
去看它就是了。

逃兵大:
   我一COMPILER 之後產生以下的檔案
  startup  1K obj
  startup  12k Castw Document
ant8051.Map  79K Map檔
ant8051.hex 16K hex
ant8051        27K SRB
ant8051        49K  檔案
ant0718        54k obj
ant0718        55k Castw Document

网友:
引用 楼主:
逃兵大:
   我一COMPILER 之後產生以下的檔案
  startup  1K obj

看來是 .map 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