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與請教HANNSTAR面板都會偏白或是霧白

楼主(2012-04-30):
HANNSTAR面板都會偏白或是霧白!!
這可以修嗎??修好的可行性多??
還是不值得修!
謝謝各位

网友A:
您----放錯地方了!
我也是在等相同的答案

网友B:
排線清一清
這很多都是接觸不良

网友C:
放在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以為已經修好!
排線換新或是清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線清一清
這很多都是接觸不良

HANNSTAR通病~~小弟我有兩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以為已經修好!
排線換新或是清理看看

HANNSTAR通病~~小弟我有兩台??
非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放錯地方了!
我也是在等相同的答案

轉狼大移除!!抱歉..

网友:
偏光膜變質的成份居多,但有圖會更好喔

网友:
之前正好修過一台,答案跟各位所猜都不同。另一帖已回樓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