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國際牌 彩色DECT數位無線電話KX-TG8100 / KX-TG8100TW 掛不斷

楼主(2012-04-30):
一接線路就等於接通了..已排除是手機部份問題(不用手機,用其他電話試的)
全貌:
機板背面
機板正面
紅色部份有2個三極管
背面焊點有些焦黑..

1是09114AS
2是A1972

有拆下來直接用電表的NPN量過..感覺好像是正常的..

小弟對這類電話完全不熟..
有請站上前輩有經驗的麻煩教導一下...
感激不盡~

補充內容 (2012-5-1 11:57 AM):
應該已經修好了...測試中~

网友:
請問您所謂的接通!
應該是指電話線一接上等於電話已經被提起?所以外面打進來就是忙線對嗎?

但DECT~~竟然沒有迴路繼電器....我也好難理解喔

网友:
零件既然拆下來了,就好好測量是好或壞,"感覺好像是正常的"??那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网友:
3#的講法也滿正確的

我只是一直在想是不是有甚麼ON-OFF迴路動作異常!
但乍看之下好像還真的沒有我知道這樣的元件ㄟ

楼主:
值量起來只有003
感覺有點小..

線插上去後就等於電話拿起來了沒錯...
手機部份也無法切斷..

那2隻三極管會影響接通部份嗎??
==============================
接頭部份有個白色透明的玻璃管..
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說..?

网友:
請問白色透明管那個印刷!是否有印....啥代號?ex:c1...

你說那一顆的值(1 或 2)量起來才003?
願意把元件編號po上來嗎?
2的元件看起來像電晶體!!!Q值也應該不會是003...
除非它不是電晶體...

网友A:
DECT手機放在充電座(主機)會成待機充電狀態,所以應該是要有一個充電偵測系統.

往這方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CT手機放在充電座(主機)會成待機充電狀態,所以應該是要有一個充電偵測系統.

往這方向查查看 ...

但!!它好像.....是在講手機有沒有ON-HOOK!!都會是咬線的狀態ㄟ

网友:
一模一樣的線路圖沒有, 不過看看一般室內無線電話的, 參考下面也可理解操作原理
可能會幫助你修復

跟一下你自己的線路, 如果 MCU 沒壞, 看看電子掛機的輸出部份

楼主:
不用手機也是ON-HOOK狀況..充電部份也是正常..

白色玻璃在板子上是寫SA1
旁邊有個SA2是空的..
如圖...

聽說這類電話不好修..零件也都是國際自家產品..

零件編號有寫上了
1是D1994AS
2是A1972
第一頁有寫錯..這個才是對的~

网友B:
忽然!看到~~~D3....拆掉~~也會是ON-HOOK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然!看到~~~D3....拆掉~~也會是ON-HOOK嗎?

D3拆掉後就不會咬線了耶~
真是高手..
D3編號Z687
換掉這一棵就好了嗎??
====================
不接這一棵D3...
主機可以呼叫話機...
但是話機不能打電話說...

网友:
D3這顆是振鈴用整流用喬氐可再測後有否問題TO92 晶体

网友B:
因為以前作過電話電路。。。假設現在問題發生在前半段
所以橋式可以整流振鈴的波
但拆掉橋式後,也只是先隔離前後半段
橋式可以直接測。。。

你拆掉1 或2我判斷也應該不會咬線。。。。

网友B:
電路上有看到娟印TP_RLY1....這樣的字眼
但沒看到。。。再仔細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以前作過電話電路。。。假設現在問題發生在前半段
所以橋式可以整流振鈴的波
但拆掉橋式後,也只是先隔 ...

Z68依照橋式量法是好的...
那應該是1或2的TO92型晶體的問題了..??
那我再試看看..
有狀況再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上有看到娟印TP_RLY1....這樣的字眼
但沒看到。。。再仔細看吧

TP_RLY1應該是黃色圈起來處
下面那棵是IC5

楼主:
我再把Q5(1號處的三極管再焊下來量)
用NPN檔量只有004
所以我用二極體檔量一下..
如圖..腳位和機板的1腳這樣看對不對...(之前焊的沒做記號..不過應該是這樣)
晶片黑的稍微厚一些處應該是1腳對吧..

這樣量是否是故障的?

圖畫的不好..請多包含~

网友:
...哈~~畫圖不會不好拉(說真的我用數位式用習慣,一時間還真的搞不清楚該怎樣用二極體涼ㄟ...)

IC5....是RELAY!!!

2SD1994AS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dl/Datasheets-304/67834.pdf

你用npn檔位量!假如沒有量錯hFE也應該不會只有004.....

楼主:
我第一次拆時是上電量...
一直覺的這顆D1994AS好像會漏電..
所以一直懷疑是它...

看樣子要去找一顆代用的來試了..

這顆焊下來後也不會咬線...

很久沒碰這東西..還真的忘記怎麼修了說~

网友B:
你看一下datasheet@@找規格接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datasheet@@找規格接近的吧@@@@

老大..我看了規格書..
好像我第一腳弄錯邊了嗎?
那個上層比較厚的是第3腳..

會不會原本是好的被我反接後燒掉了呢?

网友B:
...阿勒!!~~~~輸給你....!
有可能(BUT,拆的時候你都沒記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勒!!~~~~輸給你....!
有可能(BUT,拆的時候你都沒記喔)

那就是說我這樣焊是相反的囉~
照規格書上說明~
若是字面朝上..
應該是這樣123(紅)對123(籃)..
這樣才是正確的嗎??
我剛剛這樣焊回去試..

不會ON-HOOK了..不過手機完全沒有聲~

原本想說這種應該是很簡單...
拆下來後就忘了...

网友B:
~~~~仔細看他的圖喔!!!右上角
那一張斜角就是參考
因為你的平放了!!我看不出來!!!!

祝你好運!!!離修好更進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細看他的圖喔!!!右上角
那一張斜角就是參考
因為你的平放了!!我看不出來!!!!

我再補個有斜面的腳度..
麻煩老大再幫我詳細看一下...

這樣腳位1是對電路板的只有1個框的嗎?

再補一下..

网友:
你的圖標示好像是相反得阿!!!
(ps:下午在考是,頂著太陽騎孔明車到家頭都昏了,正面就是有標型號的那一面)
你就把有型號那一面朝上!!壓上datasheet不就ok了。。(就是左邊腳是pin1)

電路板上有方框標示那一孔就是pin 1(這是電子視圖中的第一頁ㄟ)
===================
剛剛很努力看圖!!
感覺這顆元件上~~有一個凹下去的開口對嗎?

圖面上也有這個凹下去的開口!
你就對照~~應該就沒錯了

楼主:
那應該是紅色123對籃色123(標示面朝上.左腳第一腳)

那就是我第一樓的第3張圖確實是焊反了...

看到規格書才發現錯的..

電路圖的pin1腳我知道..

不過這個晶體第1腳和第2腳做個缺口..

第3腳上方特地凸出..

有讓人誤中陷阱的嫌疑呀~

网友B:
對阿!!!!
最後我是很努力在腦中~~~3D旋轉你的元件!跟圖做比對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阿!!!!
最後我是很努力在腦中~~~3D旋轉你的元件!跟圖做比對ㄟ

那真是辛苦您了...

有後續發展再po上來...

不過我想原本這顆D1994應該就掛了...

焊反了當做自己太有把握...看型狀辨腳位是錯誤示範...

以後不敢了~

网友:
~!!!上hfe檔測不到了嗎?

网友:
這顆NPN應該掛了,IC5是EEPROM

网友B:
ic 5確定是EEPROM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 5確定是EEPROM嗎?

IC5是ATMLH822
應該是EEPROM沒錯~

SD1994A已經換上新的...
結果還是咬線...

楼主:
剛剛拆下2的A1972
我看也大事不妙...
枉費我剛剛騎了14公里的單車去電子街買D1994
唉~
明早再騎一趟了~

网友:
你先追一下relay!!!的線路吧@@????

楼主:
昨晚辛苦的成果..
多買了一顆D1944

量一下162...最左邊的只有003或004

早上趁著勞工節再騎14km的單車去電子街找A1972
這顆就超級難找了...
原本的A1972表面上有些凹凸..我看也是快死了..
A1972是PNP 用電表量是11xx多

找不到A1972就只好用A1776代替..
量起來200多..
這顆替用的A1776和D1944長的一模一樣..不是原本的半圓柱狀型

我都有先用2極檔量一下...
這2棵換上後..
不會咬線了..
功能正常了...
看起來應該完修了...

左邊是多買的D1944(怕又裝反了)
中間是破損的A1972(掛了)
右邊是裝反的D1944(掛了)
我再操個幾天看看就知道了~

感謝macliu板主和各位大哥的幫忙...
能讓小弟我完修~
原本就想百面是那2顆的問題..
結果還真的是那2顆...

网友:
恭喜完修!!!

因為我看到你的hFE值!都怪怪的
所以也想會不會是~~~~Q的問題!哈

修好就好~~PANASONIC!!會討厭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