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與請教HANNSTAR面板都會偏白或是霧白?是通病嗎?

楼主(2012-04-30):
HANNSTAR面板都會偏白或是霧白!!
這可以修嗎??修好的可行性多??
還是不值得修!
謝謝各位

网友A:
T-con 上有顆 5 pin TL431參考電壓 IC 換新可能可以修復。
商品賣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90331859

另外修T-con前先試一下進入工廠模式修正 RGB
下面帖子是其中一型進入方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E6%A8%A1%E5%BC%8F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 上有顆 5 pin TL431參考電壓 IC 換新可能可以修復。
商品賣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 ...

另外請教!!如果開機霧白(偏白)~~約10~20分就正常(其中一台)(另一台工廠模式看看)
這有可能是TL-431附近電容有問題??
或另請教進入工廠模式還原,但重開機後,再次進入參數一樣不變!
是不是要更換EEPR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請教!!如果開機霧白(偏白)~~約10~20分就正常(其中一台)(另一台工廠模式看看)
這有可能是TL-431附近電 ...

開機霧白(偏白)~~約10~20分就正常 > TL431 IC故障
工廠模式進去後拍照放上來,不要什麼都沒做就亂發問。

网友B:
你的霧白是那種霧白,拍個照出來給大大們看.也有一種因有玻璃鏡面因玻璃內部潮濕,開機受熱起霧,你要給大家看看是那一種霧阿~~
如果是我說的那種.就拆開玻璃擦乾在裝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霧白(偏白)~~約10~20分就正常 > TL431 IC故障
工廠模式進去後拍照放上來,不要什麼都沒做就亂發問。

抱歉!!今天下班會去測試~~順便把TL431電壓2.5V偵測一下..
想請教S大您給我的是5PIN的SMDTL431..........應該可以用3PIN的DIP取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今天下班會去測試~~順便把TL431電壓2.5V偵測一下..
想請教S大您給我的是5PIN的SMDTL431.......... ...

腳位對應即可。自己看一下我附的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 上有顆 5 pin TL431參考電壓 IC 換新可能可以修復。
商品賣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 ...

t_COM1並無看到LM431~~有看到LM1117 3.3  電壓3.337V
AD板上穩壓IC3.3V跟1.8V都很準3.295V跟1.8V
實在照不出來~~
但在在文字說明一次?黑色部分看起來是被光調很亮,黑底看起來有點亮亮的!但大約十分鐘後正常黑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霧白是那種霧白,拍個照出來給大大們看.也有一種因有玻璃鏡面因玻璃內部潮濕,開機受熱起霧,你要給大 ...

有照片了!!
但在在文字說明一次?黑色部分看起來是被光調很亮,黑底看起來有點亮亮的!但大約十分鐘後正常黑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t_COM1並無看到LM431~~有看到LM1117 3.3  電壓3.337V

AD板上穩壓IC3.3V跟1.8V都很準3.295V跟1.8V

TL431 IC 印碼不會打 xx 431字樣,您照片範圍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 IC 印碼不會打 xx 431字樣,您照片範圍太小。

S大!!我找到了~~但這顆的腳位是很像5PIN!但跟你給我的SPEC不太同
這是5PIN的電位~
範圍再照大一點
小弟應該怎樣檢測??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大!!我找到了~~但這顆的腳位是很像5PIN!但跟你給我的SPEC不太同

這是5PIN的電位~

依下圖定義,照片那顆應不是TL431,工模進入修改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下圖定義,照片那顆應不是TL431,工模進入修改了嗎?

HANNSTAR PA192A怎樣配對都進不去工模???(此台一開機就霧白)??大大不知道有其他方式嗎??
另一台ASUS~可進去!!還原後此時參數回到128~~重開機再進去參數不變!!再會有一點霧白~照相看不出來!!用20分後就正常了
兩台都是HANNSTAR面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NNSTAR PA192A怎樣配對都進不去工模???(此台一開機就霧白)??大大不知道有其他方式嗎??
另一台ASUS~可進 ...

同一組合有時要多試幾次才會發現其要訣,像我那台是要快速按下放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組合有時要多試幾次才會發現其要訣,像我那台是要快速按下放開。

S大!小弟我又從看您那篇文章~
HANNS.G HB171A顏色偏白及進入工廠模式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4231-1-1.html
您指的是"將i與M同時按下並快速放開可進入工廠模式"
這意思是1或2還是3??
1..已打開電源,螢幕有訊號下(綠燈),同時對i與M按下
2..已打開電源,螢幕無訊號下(黃燈),同時對i與M按下
3..同時對i與M按下後,在按電源鍵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大!小弟我又從看您那篇文章~
HANNS.G HB171A顏色偏白及進入工廠模式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 ...

當然是指1, 你一定要接VGA信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指1, 你一定要接VGA信號才行。

感恩!!小弟都當成3....因為一般都是先關機!按住在開啟...
下班後馬上去測試!

网友:
你這台跟我的io data19吋的電源板一樣,我也還沒修好~"~
來去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指1, 你一定要接VGA信號才行。

S大還是進不去n_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