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R-V3電池降壓問題

楼主(2012-04-30):
請問各位高手!

小弟有台相機k100d它使用rcr-v3電池2顆(7.2V) 或是AA電池4顆(6V)

但是我的rcr-v3的電池是 3.6V的所以造成充飽電放進相機後,會造成

相機有問題,可能是電壓太高.

但是如果用一般的enloop低自放電池8成電量,大概1.3V,它用一下子就會說

電池電量已耗盡。

所以我想請問大家,有什麼辦法把rcr-v3的電池降壓為3v左右,

我有想過用稽納二極體,但它不能用在大電流的電路上,那還有其它辦法嗎?

网友:
充好電不能馬上使用,還要降壓.這樣在使用上不會很麻煩嗎?
試看看修改充電器,讓它不會把電池充到那麼飽.

网友:
鋰電池的標稱電壓是3.6V
飽和電壓是4.2V
想從電池方面著手,可能性不大
建議詢問原廠,是否有新的韌體可以更新 (電池電壓判讀)

网友:
這種相機太兩光了吧!! 可以外接電池嗎?  還有這樣的數位項機可能是 CCD 的感應器而非CMOS 感應器,耗電量大!!! 用 低自放電的電池"根本不夠力",我的痛苦經驗是: 上策: 換數位相機(單眼數位相機)一顆電池可以拍600~1000張,中策 使用一般"鎳氫電池"但是使用前一天把電池充飽... 下策:痛苦的使用下去
PS: 鋰電池 3.6V 充飽為4.2V 但是 只充到3.8V容量其實很不足 假如可以外接電池,會有點不方便,而且一定要用 DC -DC 轉換電路,不要用 燃納二極體或是78系列因為一定不行啦!! 這些方法我都玩過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首先:to Ricky 電不充飽可能可行,但電壓感覺還是太高

再來是pentax k100d原廠已經不更新韌體了,

antlu兄:我已經選擇上策一年多了,那台pentax已經放防潮箱很久了

已經不值幾個錢了~想說這裡高手雲集~看看還有沒有的救

再來就是我有找到 rcr-v3  電壓3v版本的電池   改天買來看看可不可以正常用

网友:
此款電池是中間小孔充電電壓飽和時是4.2v內部串接一個矽質整流子壓降至3.6-3.7v
如要3v只要輸出點再加串接一個矽質整流子

网友(2012-06-26):
修改充電器內部線路.讓他只充到3V~3.2V.因為我也有RCR-V3的電池.某日充電器壞了.以為是電池掛了.買了新電池才發現沒壞.舊電池已被我拆開.索性將上面的保護電路板拆掉.焊兩條線裝在三用電表內.每次都用充電器3V充飽可用個半年.省了很多買3號電池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