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南僑故障的判別方法是正確的嗎?ASUS P5P800VM

楼主(2012-04-30):
大家好
今天上來跟大家請教一下有關南僑故障的判別方法是正確的嗎?
型號ASUS P5P800-VM
故障原因為觸發通電不跑碼不復位,cpu供電異常,南僑供電異常
原先爆容的都更換囉,南僑開機大概幾秒快速發燙

因南橋快速發燙所以量測周邊電阻及smd電容和mos都有正極對地100多歐姆而已
usb有三支對地導通,數據線每個都是520-530歐姆之間必不是都一樣
有一個還剩480歐姆而已
下面量測的照片

數據線和控制線也有相差很多的

其中之一個480歐姆的

請問這樣可以確定南橋掛了嗎?

网友A:
需考慮480歐姆該腳位沒有連接其他元件!?
不過聽到您說的南僑快速發燙,若真的很燙,蠻有可能的!!

USB有3個PIN腳對地(0歐姆),若對地腳位非電源腳的話,只能說南僑控制該組USB埠壞掉,應該是不影響開機。

不過建議還是先檢查電源部分,先將電源搞定吧!!
若南橋所需的電源對地再加上您所PO的狀況來看,南橋就有極大可能已經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考慮480歐姆該腳位沒有連接其他元件!?
不過聽到您說的南僑快速發燙,若真的很燙,蠻有可能的!!

謝謝大大
請教一下除了480以外其他如果都是520-530這樣的歐姆
代表他是正常的嗎?意思是如果是527歐姆那正常那代表
32個一定都會是527歐姆嗎?還是有差幾歐姆是算正常呢?
3Q~

大大提到得:若南橋所需的電源對地再加上您所PO的狀況來看
你是說開機通電電壓還是對地的阻值呢?南橋週邊很多電組都是100多歐母而以

楼主:
為了讓大家更清楚一點在多貼幾張控制線和數據線的圖片

主機板全圖

型號

換過電容的cpu處近照

南橋的近照

不知小弟哪邊沒注意到的地方,因南橋發燙很快不敢通電太久
怕太熱會把南橋爆開,危險,因大概不到30秒就有問道飄出囉

网友B:
南橋快速發燒了橋本身NG外,還有它的供電如果異常(太高、太低)也會造成它異常發熱...
這片板子的南橋印象中好像是82801EB,確實蠻容易故障的,還有要關注一下AGP下方的 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橋快速發燒了橋本身NG外,還有它的供電如果異常(太高、太低)也會造成它異常發熱...
這片板子的南橋印象中 ...

大大說的agp也是讓我懷疑之一,這片型號我有很多片不能開機(就是agp下那個mos故障居多)
但都沒這一個片發燙,所以想了解測量橋是不是NG的方法對不對
想上來請教大家,補上沒注意到大大說的東西~

agp那兩顆mos的s極也才187歐母而以~

网友C:
把南橋供電修好你不就知道會不會燙了....

會者從南僑VCC打對地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南橋供電修好你不就知道會不會燙了....

會者從南僑VCC打對地電阻..

目前因會發燙所以不敢開機太久量各mos電壓誰供電給南橋
所以在不知沒通電下如何找出它的vcc供電是那邊
目前猜測是下圖那兩個地方,另外的因該是記億體供電部份

大大有高招不通電判斷呢?還是查南橋的 datasheet看週邊接那些電阻去抓嗎?

网友C:
我有低招.......
去INTEL下載南橋的datasheet,看它運作時需要那些電壓,
如上面幾位說的,發燙不等於故障,有時VCC過高也會導致發
燙,這時如果再上電可能會擴大損害....

為何要上電檢查?....遇到場效電晶體你就用風槍吹下來檢查該
是否故障就好啦,我光從你局部圖片就可以看出有兩顆MOS的
地方嚴重變色顯然有高溫發生....

你看了對岸寫的維修書對吧?....如果只用"依樣畫葫蘆"的方式
學習你就完蛋了,因為那是死書沒有活用.....

先解決南橋發燙問題吧....

网友:
MOS 故障 +1  這塊板子的通病
先吹下來 量量看 就知道了

网友:
有味道飄出來,那不用看了肯定燒毀元件了。

另外南僑供電不是只有靠那兩個MOS轉換出來的電,南、北橋的電很多(需要看DATASHEET)。

建議:
依照您的狀況來看,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有電源對地燒毀元件,才會導致不開機元件發燙,所以建議您先將電源部分搞定。

方式:
量所有"電感"對地阻值,若有對地肯定該組電源對地(99% 是有吃該電源的元件壞)。
根據MOS特性去量有無被打穿,若打穿亦會造成電源異常。

楼主:
OK!看了大家這麼說我就先對那兩顆MOS下手囉

另外我量測數據線這樣的方法有其它的錯務嗎?我指的是量數據線操作
量測的部份這樣是ok的嗎?有其它建議嗎?

楼主:
今天又拿另一片同款型號同爹娘生的另一片主機板來試
這邊故障也是不開機, 但有時觸發會斷電代表有短路囉
不過數據線數據統一許多,但一樣它也是爆容加agp下那兩顆mos
掛囉居多,偶而可觸發起來只是所有燈號閃動後一下在斷電
不是說短路嗎?為何偶而還能通電這我就不知了,不過這個南橋
都不會燙,但故障一樣那兩顆mos

有其中一個控制線對地導通~讚!很確定它有短路發生....一切都是那兩顆mos
目前手上沒那兩顆的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低招.......
去INTEL下載南橋的datasheet,看它運作時需要那些電壓,
如上面幾位說的,發燙不等於故障 ...

謝謝大大目前無這兩顆mos的料件等買來在來繼續玩下去囉
也許換上新的mos就好囉完修囉~3Q~

如沒料可先把那兩顆請下來,量看是不是有解除發燙問題這可行嗎?
這麼問是怕沒裝會把其它零件燒囉~不是說不試試看

网友D:
昨天剛好處理了一批ASUS的板子
都是主板靠近AGP的那兩顆MOS在主板上都有泛黃的樣子
所以沒有多量其他的電壓只先單純上CPU試開(我可能心臟比較大)
狀況如下
P4P8000F OF
P4P800-X 0F 南橋跟北橋會高速升溫
P5P800 0F 有時可開,但一下就跑0F
P5P800-VM OF
都是換了那兩顆MOS就可以開機了
由於我手上目前只有【09N03LA】這個MOS
所以上網查了一下
就把所有的版子都換這個型號的MOS,修開了,還沒做詳細的測試

還有如果大大手上有其他好的板子也不妨借料拆下來做交叉除錯
確認元件是否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剛好處理了一批ASUS的板子
都是主板靠近AGP的那兩顆MOS在主板上都有泛黃的樣子
所以沒有多量其他的電壓 ...

我目前手上不開機也是那兩顆故障,因為都變籃色囉~
此主機板這個區域耗電大發熱也大板子都烤黃變色囉~

目前要採購mos和風槍,那邊用雙烙鐵很難用
謝謝大大提供維修經驗~3q